烂尾工程fm

楼主(2010-03-22):
我只有万用表
焊完之后,在第一只6j1的栅极接根线收到锣鼓台和中国之声的合奏(很小声),去掉线只有沙沙声,随可变调节变化,没有频率计和10.7的信号发生器,中周是用电子管电视的通道板上的自己改的,下一步该怎么搞,放了两月了,用管6j1高放+6n3(本振变频)+6j1+6j1+6h2+6ji+6p1+6z4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图

楼主:
能否说明电路起振了?

用万用表测振荡管阴极对地电压测不到

网友:
没有频率计比较难搞啊,

网友:
离胜利只有半步了,主要是先调整中放10、7M信号,不愁借个信号源吧,上街到维修部。

网友:
信号源其实最好用汽车收音机那个调感的高频头,直接出10.7M中频,接上就响,再搞高频头方便些。

网友:
这个我一定要顶。因为终于有人和我做的机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搞一台晶体机从这台待调机器的中放前取出混频后信号输入到fm的中放输入。就能知道是否是否起振了,剩下的就只有一级一级慢慢调了。没有仪器就是难搞啊

网友:
DIY——FM调频机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