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相电路这么多,到底哪个最好啊?

楼主(2010-03-23):
******************************************************************************************************************************
自动平衡式倒相电路
******************************************************************************************************************************
阴极耦合式倒相电路
******************************************************************************************************************************
交叉平衡式倒相电路(柴尔倒相)
交叉平衡式倒相电路(柴尔倒相).jpg
******************************************************************************************************************************
共阴极负载式倒相电路
******************************************************************************************************************************
共屏极负载式倒相电路
******************************************************************************************************************************
分压式倒相电路
******************************************************************************************************************************
扼流圈倒相电路
******************************************************************************************************************************
差分式共栅倒相电路
******************************************************************************************************************************
差分式共阴倒相电路
******************************************************************************************************************************
变压器倒相电路
******************************************************************************************************************************
SRPP共栅极倒相电路
******************************************************************************************************************************
SRPP共阴极倒相电路
******************************************************************************************************************************

网友: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找到好的变压器,用变压器倒相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
各种电路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信号不大的情况下屏-阴分割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楼主:
楼上版主的真实环境测试能上个图吗,我正在学习中正想多了解些...

网友:
白菜萝卜各有所需:
1,如果不希望调试的话,就用共阳极——自动平衡倒相电路最好;
2,如果希望平衡性能理想,就用电子分压式倒相电路最合适;
3,如果需要简单,就用板——阴分割式电路最好;
4,如果需要功率激励,则唯有变压器倒相电路才有资格。

网友:
能收集到电路何愁选不中电路么?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
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收集了那么多好玩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
自动平衡式倒相电路
******************************************** ...

网友:
楼主还是拉了一个就是长尾倒相,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兄,对于现在咱们看到的大熊猫的电路,只能从宏观角度作为参考
有人说 它也有输入变压器的.....

网友:
高质量的倒相变压器性能无与伦比,可惜非常难得。

网友:
没有最好的,如果有。其它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多数东西都是妥协!

网友:
我对LZ有的倒相电路的性能提出了质疑,怎么没有争论啊?我还是希望有不同的争论才有意思。

网友:
特别是“SRPP共阴极倒相电路”。一个从下管1K阴极电阻上取出信号;一个从上管阴极取出信号,它们的幅值将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实验过,但是凭感觉,我觉得对称性好的电路性能好一些,比如差分的。我所说的对称性好,指的是正负输出,都从阴极出,或者都从屏极出。

差分倒相就是长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