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六十年代的来复、再生机。(找老零件好辛苦)

楼主(2010-03-23):
淘来一只DIY老机壳,里面用的是60年代的零件装的4管机。由于看不懂原机主的安装思路,故拆了重装!安装中最难的是配老零件。本机中高频扼流圈是利用101线圈骨架重绕300匝而成,有两或三个电阻是串或并联的来的。第一极偏流竟然用了三个电阻并联----------。呵呵,几十年前的回忆,过程很开心!这机器最后将安装在台式机壳内
整机除了那对推挽管(3AX81)全部采用六十年代或以前的零件,整机灵敏度很高!

装好的来福机

装好的来福机

推挽放大部分

推挽放大部分

高放部分

高放部分

前置部分

前置部分

机器调试中

机器调试中

第一级偏流,三个电阻并联

第一级偏流,三个电阻并联

本机电路图

本机电路图

来复再生部分

来复再生部分

整机调试结束后的样子

整机调试结束后的样子

网友:
很下功夫。

网友:
呵呵,怀旧的DIY。祝贺一个

网友A:
那个“天和”牌的电糊储电器还有容量吗?

网友:
祝贺一下!
很让人怀旧的。

网友:
支持一个!请上详细过程,电路图和装好机壳的图,收听效果!

网友:
怀旧之作!

网友:
用101天线做GZL 了?电感量够吗?

网友:
做得好极了!

网友B:
楼主用3AX81做功放,变压器也比较大,建议喇叭也用大点的,声音更好听。

楼主:
回huahe1992、wangge两位,前面已有说明,101线圈我已重绕了,0.10高强度,300匝。电感量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天和”牌的电糊储电器还有容量吗?

板上所有零件全是好的!您说的“那个“天和”牌的电糊储电器”我有两个,(你在照片上可以看到)经过48小时的充电修复,另一个漏电严重,板子上的这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3AX81做功放,变压器也比较大,建议喇叭也用大点的,声音更好听。

我的第5张照片上(机器调试中)的喇叭是5寸的,本机用6V稳压电源调试。

网友C:
可以不可以看下电路图

网友D:
充电修复老电解,真是下功夫了,换心大法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修复老电解,真是下功夫了,换心大法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

你的建议很好,可我做不来!家里有一堆老电容就是舍不得扔掉!就是等以后有了办法再行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可以看下电路图

可以啊,就是这图!自己画的,但最后定稿有一改动;BG1发射极对地断开串入一个两圈的再生线圈。

网友:
要找齐这些东西还真不容易

网友:
又看到古典复辟的东西了,感慨一把!

网友:
感觉有几个电阻是不是不太老,例如100欧姆的那个。

网友:
原汁原味的老机,真是不错

网友E:
电解电容器难得,估计容量减小很多了。

网友:
真的是够老够旧的了,尤其是电容器。老掉牙了,不过的确怀古。令人浮想连篇

网友:
有心人,老件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器难得,估计容量减小很多了。

不练兄所言极是,那个天和纸质电解50U/25V,修复累计48小时还没在最佳,而那个铝壳天和30U/50V,14型万用表100欧档测量漏电极小。故在本机中铝壳电解为滤波,天和纸质做退偶!我只是比较喜欢纸质老电容的那种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啊,要是用ABS工程塑胶用车床车削一个线圈架内嵌螺纹如何?关键是不懂各类塑胶材料在高频下的表现。300千赫往下的材损频率我熟知,高一些的我就不怎么懂了

谢花河兄的掌声!我用101代高扼圈纯属偶然。本想找电视机中周内调节磁芯,不想先发现了101,正好连线架也解决了,分段绕了300匝。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不知原图是参考哪个成品机的图?

网友:
不错!各部分都尽量的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