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出望外的单管机

楼主(2010-03-24):
拆了n台收音机,安装了n+m遍单管机不响,结果第n+m+1遍响了]。没有看电流多少,能响声音还不小。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他妈又一次得到验证,祝贺你。
小建议:换用扁磁棒更省空间,焊锡丝买更好一点的。

楼主:
谢谢,焊锡质量没问题,焊接水平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你的焊点处流的松香发黑,这是松香里有杂质,这种焊锡丝并不好。今后焊接精密设备时容易出问题。当然现在焊简单收音机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单管来复电路,晶体管工作电流小则灵敏度高,工作电流大声音响(灵敏度稍差)。

楼主:
欢迎拍砖,偏流电阻时20K固定+30k可调,微调影响音量,灵敏度没影响,
捡来公家维修组用的松香块,有白有黑,没有选择,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他妈又一次得到验证,祝贺你。
小建议:换用扁磁棒更省空间,焊锡丝买更好一点的。

现成的园线圈,没有多股扁线圈,就用了园磁棒

网友:
我以为楼主把单管机装响了,买包好烟犒赏自己。顶。。。。。。。。。

楼主:
是先买包好烟给自己打气,然后装响单管机
黑磁棒和灰磁棒好像没有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为什么 要用香烟盒(纸盒)?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回复12,13楼:
本人吸烟。
在烟盒里放过磁棒,突然发现烟盒大小合适,磁棒合适,电池也合适,找个名片盒也行
前辈盒子有漂亮的,做不来。

网友:
纸盒的?不耐用啊。
焊接时可能松香用得太多了。

网友:
啥也不说,专顶DIY!!!

网友:
读书的时候装了N遍始终没成功   现在很想圆了当年的梦  但当听到FM频段那卖药的老中医  雄起的欲望马上又软了

网友:
看看我的,用手机电池盒。

网友:
都好的很!

网友B:
是啊,都不错,只不过觉得中波不好玩,净是噪音,还有就是卖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都不错,只不过觉得中波不好玩,净是噪音,还有就是卖药的

不一定,我在重庆就收到边上几个省的中波,当然要用室外中波天线!

网友:
还是不错的,楼主N次失败,N+1次成功,精神可嘉,祝贺。坚决支持DIY

楼主:
刚才别人占电脑,真是急人,回复17楼:旋钮是包头耳机上的音量旋钮,喇叭形状。
19楼机子比我的漂亮,
15l楼意见也很好,那就使劲抽烟,不停换新合,
前辈的非常漂亮,其他各位机子也很好
一直不响所以没有在意盒子,现在有兴趣好好收拾一下。
谢谢nnn2688 和huahe1992二位版主关照
以前失败可能是抽烟太少

网友:
好好,DIY精神可佳!

楼主:
谢谢各位赞扬,谢谢各位意见,有错坚决改正

网友:
太棒了,不错啊不错.真正的3G时代单管机,

楼主:
谢谢各位,25楼已经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