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9AUT39BUT39CUT39E 系列电路图

楼主(2010-03-25):
都是 PDF 格式的文档, 矢量图, 很清晰.
http://www.go-gddq.com/html/s113/2009-06/464075.htm

网友:
收藏了,谢谢。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正是39e,谢谢提供的图纸

怎么样,精度和精度稳定性如何?心仪这表好久了,求指点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还不错,比较稳定。

谢谢!今天就买。顺致冬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今天就买。顺致冬安!

价格便宜,档位不全,交流电压无200mV,2MΩ输入。电流档缺20mA无200uA、2A,电阻缺200K20MΩ ,电容有2nF档缺2uF,不过2uF缺不缺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价格便宜,档位不全,交流电压无200mV,2MΩ输入。电流档缺20mA无200uA、2A,电阻缺200K20MΩ ,电容有2n ...

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

我的数字表坏了,前段时间我也找了又找,比了又比。我也感觉UT39E不赖,比其它四位半便宜。但随后发现档位不全,既然选四位半就是为精度高一点,可档不全精度就等于缩水了。然后又觉得UT56 好  交流电压无200mV,2MΩ输入,电流档无2A 有2nF档,但价格涨了。然后看到UT57电阻档精度高0.1%,真有效值, 又觉得UT57好,不如添点钱买57。交流电压有200mV,10MΩ输入,电流档无2mA2A,无2nF。电流档貌似找个高精度电阻配合电压档就可测,本身电阻档0.1%精度,用自身找个电阻就可解决2mA2A档问题,2nF如果需要似乎也好增加,但是价格又涨了。而再添点钱又可以买二手的六位半了,那精度四位半没的比,但是价格又涨了。意淫了半天,孩子的病,以后再说吧。

网友C(2016-02-08):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

别不高兴,缺的几个档位可以加出来。20mA有相关电阻,接到那个“抽头”就行了,精度不知道。200KΩ也是有相关“抽头”。20MΩ在2MΩ档把7129的37脚接高电平就行了,200KΩ也可在20KΩ档把7129的37脚接高电平。在20uF档把7129的37脚接高电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200uF量程。
附UT56的图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C:
别不高兴,缺的几个档位可以加出来。20mA有相关电阻,接到那个“抽头”就行了,精度不知道。200KΩ也是有 ...

20mA没有相关电阻,加不出来。

网友D(2016-05-23):
那个ut39c的原理图,找半天也不见VR1可调电阻的影子。想给表调校一下直流电压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ut39c的原理图,找半天也不见VR1可调电阻的影子。想给表调校一下直流电压校准。

不可能吧?离7106不远

网友:
39E一般吧有缺挡,56好很多......不过56的话价格也上来了还不如进61E,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