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年的日本产三波段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10-03-27):
说它是62年的,是因为62年时我见它第一面。三波段,中波、短波1、短波2;拉线刻度盘指示灯,方便晚上使用;信号灵敏度指示电表,方便调台,以前统调的时候,直接用这个机带电表就行了;低音扩展开关;耳机插孔、拾音插孔、外接电源插孔;拉杆天线,上面几节脱离了,还在。

内部线路在那个年代工艺是精良的,空气电容,短波2波段的磁棒线圈线是镀银的,四节二号电池供电。

调节拉线换过,摔过,线路板与机壳的固定柱用环氧树脂补过,塑料机身的通病。功能应该正常,好久没开机了,准备找四节电池让它活一下

很难的是它的包装盒还在!

网友:
这不是松下牌,这是nanaola ,nanaola是七欧牌。七欧电气是日本最早生产无线电产品的厂家之一,从1930年开始做收音机,从茄子管的歪脖儿喇叭(horn Speaker)机开始,然后进入大八角时代,并且在战时大量生产收讯机,战后做花生管机、晶体管机,再后来歇业了。

楼主:
是我记错了,有二十多年没动这台机子了,突然悟出不对,赶快把标题改了

谢楼上提醒!

网友A:
楼主这台是Nanaola的8TP-803,8TP系列是Nanaola的高端产品,也是当时日本晶体管收音机市场的高端产品之一。

但是也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的印象里8TP-803是1963年底推出的,此前是1963年初的8TP-802(没有灯和电平表),此后是1965年初的8TP-902(全面缩水的简约版),然后就是10NR系列了。既然楼主1962年就见过这个机型,恐怕是我记错了吧。

网友A:
再补充一句:我刚才说8TP-902是全面缩水的简约版也不完全对,它确实省略了8TP-803的一些功能,拉线窗也没了,但是加了一级高放,用的是三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是Nanaola的8TP-803,8TP系列是Nanaola的高端产品,也是当时日本晶体管收音机市场的高端产品之一。

但是也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的印象里8TP-803是1963年底推出的,此前是1963年初的8TP-802(没有灯和电平表 ...

可能您记得时间对,因为62年家里又添丁加口,之后就有了这台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句:我刚才说8TP-902是全面缩水的简约版也不完全对,它确实省略了8TP-803的一些功能,拉线窗也没了,但是加了一级高放,用的是三联。

谢谢提供资料

这收音机的音质不错。因为比较大,带着不方便,文革期间又买了牡丹8402,也不错,但与8TP-803比还是差不少

网友:
那个年代手里有这个机器,估计老牛X了。

网友:
回7楼

牡丹8402是SHARP BX-327的山寨版,原型机就比Nanaola 8TP-803差,山寨版自然更差。

楼主:
8402上有短波微调可变电容,这个很好用

楼主:
后面是一台自改24×54宽幅的东方S3,和一台带缩脖头的佐尔基4K

楼主:
这台左4K

网友:
这种家伙“瓷实”

网友:
62年拿个半导体在街上走,屁股后面会跟上一大群娃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