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头怎样固定好?顺求SX2172毫伏表电路图

楼主(2010-03-28):
在网上发过一个自制音频毫伏表的帖子,由于是利用原交流300V(直流1mA)表头,表盘是自己画的,有热心网友帮我绘制了极为工整的表盘,更有苏州的木子兄惠赠59C31-C毫伏表头一只。   近来有点空闲,准备买一个现成的卧式仪表外壳,把原毫伏表彻底改装一下。我想挖一个115mmX60mm的方孔安装表头,可是只能利用下面两个螺丝固定,哪位有高招儿,既能把表头固定,面板上又不露出两个螺丝来?

网友:
这种表头是不是有个罩子(框子)罩在上面再卡到面板上?

网友:
现成的表头都给你了,固定还不好弄?

网友:
另加固定螺丝

楼主:
在南科电子查到,这个表头外观与SX2172交流毫伏表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不知道SX2172表头的满度电流是多少。  恳求该表的电原理图。

网友:
找轻风掠影兄吧,或者搜下我以前的贴,好象我在这里求过一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搜搜。看

楼主:
在网上查到一个内部图,是利用铁制卡子安装的。

楼主:
多谢轻风掠影兄的资料,收藏了。

楼主:
已经搞定:用一块废印刷电路板,其厚度应当与表头突出部分相等,按照表头尺寸挖一个方孔(本表为115X60mm),把原来固定表罩的螺丝改为较长一些的埋头螺丝,将表头固定在印刷电路板上,表的背面用自制的金属卡子与电路板固定。用薄PVC板作面板,挖一个比表头尺寸略小的孔(本表为110X56mm),面板利用四周固定螺丝及波段开关、电源开关、插座等与印板固定。  456798[/attachimg  457907

网友:
看了最后一张照片突然发现表头前装也是有好处的. 那样就不会在刻度盘上留下太多阴影, 而且面板上开的空洞也小很多, 节约工时, 增大面板强度.

楼主:
今天开始粘外壳,原准备买个现成的,可是没有合适的,于是决定用铝塑板自制,瞧这793-A胶和工具绝对专业。关于毫伏表电路的改进过程,准备另开一贴专门介绍。

楼主:
机壳已经粘好:

楼主:
见笑啦!解闷儿而已,马上要搬新居了,趁着乱乎赶紧干点活,然后处理一批破烂,否则LP也得给扔了。今天给外壳加固,用废旧印刷电路板开始做底盘。我用的东西除了表头是木子先生赠送的(原来的毫伏表里69L13表头是16mm电影放映机上的电压表,准备全套移植到到信号发生器上),CA3140和1%电阻是买的,其它都是废物利用,波段开关是(照片)放大机定时器上的;电源变压器从半自动幻灯机控制器拆下来的;印刷电路板是一个专门干这行的老邻居检测不合格的,隔几天就会扔一批,有的拣来利用其中一部分电路(如电源部分),其余的代替绝缘板和有机玻璃当板材用;面板取自美的饮水机背板;加固用的木料是装修后的边角料楼群里随处都有;铝塑板多数用的是边角料,这次是小区楼牌,大风刮掉后保安送给我的,这个材料加工比较方便,正面有字所以用背面,可以用自喷漆改变颜色;外壳四个脚是电话机上的;胶水和枪是女儿公司装修后剩下的……哈哈!   [at45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