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 法拉电容的极性呢??

楼主(2010-03-28):
昨天捡了一个5.5V一法拉的电容,一开始还以为是扣子电池了,呵呵
一使劲把两面的引脚给揪掉了 回家就看不出正负极了

网友A:
如果两脚之间有三角形标志的话,那么三角的尖(顶点)就是负极,底边是正极(三角形就是电流通过的方向表示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呜呼老师指教

网友:
貌似记忆电容放电电流很小 密度是很高 但是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脚之间有三角形标志的话,那么三角的尖(顶点)就是负极,底边是正极(三角形就是电流通过的方向表示 )。

我的无三角标志,但有像电解电容类似的极性标志

网友:
建议用数字表200mV档试试,如果还有残留电压的话,可以区分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数字表

网友:
"海河"朋友,冒点险,用指针表的50μA快速试一下看看。

网友(2017-03-05):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脚之间有三角形标志的话,那么三角的尖(顶点)就是负极,底边是正极(三角形就是电流通过的方向表示 ...

请教老师:按老师您的说法“三角形就是电流通过的方向表示 ”,这个电流的方向是指电容充电还是放电时的电流方向呢?因为电容充电和放电时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刚刚测试几个电容,新旧都测量了。用万用表电压档就能判断正负极。

网友(2017-04-16):
原件盒里有好几个这东西,放了6年了,全新的  以为是纽扣电池,但是测量又没电,开始还以为是充电的,这下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