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喷发动机检修

楼主(2010-03-28):
一、注意事项:
1、拆取电器插接件之前一定要关掉电源。
2、如果电控系统出现故障,需读取ECM内故障代码时,应在拆取电源线前进行,否则将丢失故障代码。
3、维护时,要注意防止跌落碰撞电器元件。
4、维修或拆管路时,一定要用棉纱之类的东西包住接头逐渐松开,以免汽油飞溅。
5、检查喷油器的喷射状况时,严禁对空喷射,以防遇火星引起爆炸、燃烧。
6、经常检查整个燃油回路的密封性,发现问题尽快解决。
7、第一、四缸活塞处于上止点位置时,信号齿轮第20齿(从缺少两齿处逆时针方向数)对应于安装的转速传感器,转速传感器与信号齿轮间的间隙0.7±0.3mm(i),0.9±0.6mm(E)间隙过大将使信号减弱,造成起动困难。
8、控制节气门怠速位置的螺钉出厂前已调好,不允许自行调整。
9、燃油压力传感器在出厂前已设定正确,不允许自行调整。
10、电控系统的常见故障是机械故障,导线短路或破损,插头接触不良,因此,在深入检查前要先查看电器元件是否受潮,导线有无损坏、断裂、老化,插头是否插接牢靠,接线柱是否锈蚀,可运行的部件是否有异常动作或声音。
11、当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等元件出现故障时该系统将转入固定的运行模式,以保证将车开到修理站维修。俗称跛脚回家功能。
12、一般情况下不宜轻易拆去电瓶线。
13、若对整车进行带电作业时,(如电焊等)应先将ECM取下而后再进行作业。
14、发动机正常工作时,不要轻易拆卸电控系统部件。
15、拆卸进气管或喷油器后,重新装配时,喷油器的“0”型圈先抹机油,还应保证进气系统的密封性,否则可能引起起动困维、怠速偏高等故障。
16、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拔出高压线做跳火试验,必要时,必须断开喷油器的电源插头,同时应在较短(5秒内)的时间内完成。
17、当然油表指示燃油快用尽时,应及时加油,不要强制运转汽油机,否则易引起汽油泵、启动机及三元催化损坏。
18、汽油机启动和运转过程中或点火位置时,严禁将蓄电池与车上的电路断开或拆装ECM电线接头。BJ4832QB汽油机电气系统(原理图)见发动机说明书。

二、电喷发动机发生故障,其原因及排故障的方法可能较化油器发动机有较大差异,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检查和修理。不恰当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新的损害。本章提供一些简单的检查方法,如不能解决问题,请将您的汽车送到就近的维修站修理。发动机具有跛行回家功能,在某些传感器发生故障后,能按一定的程序使发动机工作。让汽车开到维修站。但这种情况下发动机不能长期工作,否则会给发动机造成新的损害。
当电喷发动机出现故障时,首先检查机械系统的毛病,然后通过发动机的自诊断系统,由故障灯读出发动机的故障代码。如有条件使用故障诊断仪,可方便诊断发动机的故障。
程序说明:
诊断系统检查主要是确认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的问题,对于任何用户反映的问题,可以正确使用诊断流程表以及诊断系统检查,将使诊断时间缩短,并避免不必要的零件更换。
测试说明:
(1)检查故障警告灯,当点火开关转到“ON”并且未起动机时,警告灯应保持亮着。
(2)警告灯电路以及控制单元(ECM)电路发生问题ECH接头松脱,警告灯应保持亮着。
(3)大部分程序使用诊断器能帮助问题的诊断,因此所截取的连续资料必须是有效的,假设控制单元已经损坏,虽然控制单位元能使警告灯显示,但不能有效地读取正确的资料。
(4)当发动机控制单元接上电源但发动机无法起动,曲轴可转动但发动机无法起动,表示控制单元或系统出问题。
(5)遇有顾客反映发动机警告灯亮着或驾驶性有问题但警告灯未亮时,请依据所显示的故障及本手册所列之诊断方式进行维修。
(6)以诊断器读取传感器的数值后和其基本参考值比较可帮助诊断,但注意如果是发动机机械问题时,其传感器的读数和基本参考值将会不同。
(7)连接诊断器后会提供发动机控制单元良好的接地,如此便会显现发动机控制单元接地不良的问题。

故障码与诊断项目:
发动机的故障诊断代码采用国际通用的OBD-Ⅱ代码,共有四位数组成,可从故障检测灯读出。方法如下:将点火开关放在“ON”的状态,不起动发动机,将故障诊断盒的负极搭铁,几秒钟后,故障灯开始闪亮,点亮的次数在0-10次,代表故障代码的各位数字,其中十代表零。代码每两数字之间的时间间隔为2.5秒,每个代码之间的时间间隔为4秒,每个代码显示3次。以下是各个故障代码的含义。
故障诊断提示:
对于明显之间歇故障问题如下列步骤检查:
(1)初步检查
在执行此步骤前,你必须完成一般故障排除程序。目视检查,一般可正确地找出问题,减少故障排除所需时间。初步检查顺序如下:
确认发动机控制单元组件接地部位的清洁与适当的锁紧。
检查真空管与接头,是否有裂纹或松脱而造成泄漏,检查气门本体或空气进气口处是否有泄漏。
检查火花塞高压线是否有适当的插紧,确认导线没有裂痕或断裂,并清除火花塞积碳部分。
确认出所有电路端子及连接导线均确定连接。
(2)故障排除流程表
使用故障排除流程表作彻底检查,不一定需要用更换零件处理问题。
(3)不适当的电路接线
大多数之间歇问题为电路连接不良所造成,应仔细检查下列怀疑之线路;
线路连接不良
端子部分接触不可靠。
端子损坏。
端子与电路松脱。
(4)道路测试
假如经验及仔细的量测与检查,仍未找到问题原因所在,应作道路实车检测,并同时使用电压表对怀疑之电路作量测,或者使用诊断随实车测试读取问题,当线路检查完毕,并将故障码储存。
(5)间歇故障警告灯显示
间歇性故障警告灯显示并且无故障码,其可能的原因有下列各种:
发动机控制单元接地不良
继电器不正常动作、发动机控制单元之电磁线圈被驱动或开关,造成电子系统干扰。
选用之电气装置安装不恰当,包括照明灯、双频道收音机、音响系统或防盗系统。
点火控制线路应自火花塞电路点火系统及发电机依次检查而发动机控制单元至点火系统之低压电路应有良好的接地。
点火次极侧接地短路。
故障警告灯或诊断测试端子间歇性短路。
(6)燃油系统
一些间歇性之问题可能为燃油品质不良:
假如在行进过程中有时候会突然熄火其他不良情况发生,并询问用户是否有买到下列情况之燃油:
一直在同一加油站油吗?如果有,可能为燃油品质问题。
有在加油站买到较为便宜的油料吗?如果有,需检查油箱中是否有沉淀物、水或其他杂质。
注:EQ491i汽油机电气系统(原理图)见发动机说明书。

三、排放控制系统维护保养及说明:
为了保证车辆排气污物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稳定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应特别注意按以下要求使用和调整:
1、使用的燃油、机油质量应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2、发动机工作时,冷却水温应维持在85-95度的范围内。
3、按保养周期和保养内容加强日常保养。保养时,注意勿将真空管堵头弄丢。勿将真空管、高压线、电器线插头等位置插错。
4、发动机的PVC阀及其通风管应在汽车行驶5万公里左右清洗,以清除附着物,保证其正常功能。
5、燃油蒸发再循环的检查,应在汽车行驶5万公里左右进行,必要时更换碳罐。
6、对装备的三元催化器在汽车行驶5万公里后,应更换新件。
详见:
http://www.che168.com/che168/model_manual/content-125623.html

网友:
这个很不错,应该支持下

网友:
不错.我刚买了一辆.电喷的.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一篇好文章!

网友:
有车的应该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