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收音机套件,不少失误。

楼主(2010-03-28):
买东西送了套收音机套件,虽然从来没有做过收音机,但是我也有决心拼搏一下。
套件的零件一下也焊好了,通电无声,汗,不知道怎么处理。
开始以为没有起震,测量看数据也还行,插上耳机,用手碰天线初级,有微声,有希望。
无意中用手摸到了两个9013功率管,烫手,发现问题了。
开始怀疑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焊反了,拆下测量后竟然发现次级4个端子竟然都相互通,同时发现通电测量两个9013不烫了,毫无疑问输出变压器是问题所在。
家里无配件,想用2030做,因为拆下了输出变压器板上有6个空洞,但是太高了,用2822呢,那个是双路的,那只有LM386了,说个笑话,我的第一次做的功放就是用两个386做的,呵呵。
很快就焊好了,按最简单的线路,但是还没有声音,断开7脚接地,喇叭肆无忌惮啸,噪音呀,赶快调小音量,但是还没有声音,没有关系,研究下线路。
发现PCB板上的2中放的一个空脚和一条走线有粘连,用小刀割断,喇叭里面传出了很好的音乐,成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能用3V电源?
整机静态电流多少?

TEA5711
准备装个壳给个建议

网友B:
为什么不想办法修好那个输入变压器呢??

楼主:
这个空连可以做收音机吗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想办法修好那个输入变压器呢??

老款黑白电视机高频头能做收音机吗

网友:
那个输入变压器很容易拆,自己重新绕过就行啦
不必费劲去改386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款黑白电视机高频头能做收音机吗

应该可以改为调频收音头吧。没试过。

网友(2013-08-07):
我和你一摸一样的,,但是问题到不少。能给我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期待 高人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