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5A+红波161老机修复记

楼主(2010-03-28):
近日,从冯氏胆机处购得凯歌4B15A和红波161未经打理的收音机各一台。收到后简单看一下,两台机器都需要花费时间仔细清理和维修。现在先将两台机器修复过程记录如下,与大家分享。

4B15A
原机外观状况:
机壳没有除尘;
+后盖两边各有一处裂痕,并有一处约2平方厘米呈三角状已脱落的残片;
+前脸固定喇叭的两个螺丝座脱落,但脱落的螺母螺丝都在;
+前后壳边角处有少量缺肉,但基本不影响外观;
+调谐指针前部断,只有后半部分,从度盘看不到指针;
+短波磁棒在线圈中间部位折断。

原机机芯状况:
+音量控制电位器有维修或更换痕迹,且在中心端串了一个300欧姆电阻,可能是为了怕忘记关机加的;
+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并联了一个发光二级管,发光二级管悬挂在度盘左侧,可能是原机主用来做音量指示用的;

修复经过:
外壳及喇叭:
+将短波外接天线和耳机插孔引线断开;卸下电池夹、取出机芯和喇叭;
+用肥皂水清洗机壳,对边角处用软抹布和刷子仔细清洗,注意不要碰度盘里面,以免度盘上的油漆脱落。最后用清水漂洗干净,晾干。然后用AB胶将机壳损害部分及固定喇叭的螺母进行粘贴修理:
+用软毛刷和手纸将喇叭纸盆上的灰尘清除。

机芯:
+将输出变压器两端并联了一个发光二级管拆下,回复原状;
+仔细检查一遍原件是否有开焊、脱落,有无短路、开路;
+通电开机,使用一个0-30V直流稳压电源,将电压调到4.5V,将万用表调到50毫安档串在电源回路用来观察整机电流;

开机后发现两个问题:
+静态电流由35毫安逐渐上升到50毫安以上,正常6管机的静态电流应不超20毫安,说明电流偏大;
+只有噪音,中、短波均收不到台。

进一步检查分析判断:
+触摸音量电位器中点,噪音增大,说明音频放大部分工作基本正常;
+触摸输入回路,无反应。再细查看,发现第一中放管3AG1B有两条引脚已经霉断。轻轻一碰,第三个引脚也折了。触摸留在电路板上3AG1B的集电极引线,喇叭的噪音增大,说明第二中放和检波及低放电路基本正常。找到一个1980年购买的3AK20焊上做第一中放管,这时中短波都可以收到电台了。

查找和解决静态电流偏大的问题:
+用手触摸低放管3AX31A、推挽输出3AX31B略有温感;
+查看电路,发现4B15A低放管3AX31A基极没有分压电阻,这对穿透电流大的锗管来说很容易引起集电极电流过大(查看国产锗管半导体收音机,几乎所有低放管基极都有分压电阻,有的还有发射极电阻,用于稳定工作点。也许是4B15A的设计师对所用的3AX31A的稳定性很有自信,偏置电路设计的如此简洁)。
+检查推挽输出极基极分压电阻100欧姆阻值正常。正常情况下,两个3AX31A的集电极电流应在3-5毫安,手摸管壳不应有温感,而推挽输出管在一定音量下,稍有温感是正常;
+从3AX31A有温感,开机后电流逐渐上升的现象分析,怀疑整机电流过大可能是由于3AX31A穿透电流过大引起的,这是锗管典型的热稳定性差的表现;
+试着用一个50K电位器串在3AX31A基极对地间做分压,阻值由大向小调整时,整机电流随着下降,当电阻最小,3AX31A处于截至状态时,整机电流降到10毫安,这时低放已不工作,收音机无声。当整机电流在12-15毫安时,低放恢复工作,串联的电阻只有2K左右,整机电流仍不稳定,在逐渐上升,最后达20毫安以上。由此判断,3AX31A穿透电流过大,必须更换。
+手头虽有几支3AX型管,但要挑出一支穿透电流小的很困难。想起有人用9012、9015、3CG硅PNP管代替3AX,于是找到9012和3CG11C各一支试验一下。9012的HFE大约150,3CG11C的HFE大约80。先换上9012,原150K偏置电阻不动,可以正常工作,整机静态电流15毫安,很稳定。这时估计9012的集电极电流为4-5毫安,感觉9012的HFE有点大。最后换上3CG11C,这时整机电流约11-12毫安,估计3CG11C的集电极电流在2毫安左右,将供电电压降至3V,整机仍可工作,就用3CG11C了。

+最后把短波磁棒用AB胶粘牢、截一小段塑料线卡(俗称勒死狗)用AB胶将拉线指针修复。

+将喇叭、机芯、电池夹等焊接固定好,整机修复告一段落。

+整机参数指标大约恢复到90%,中短波灵敏度都不错,声音洪亮。使用手机电池,电压虽然低0.5-1V,但仍可以较好地收听。

红波161
原机外观状况:
与4B15A相似,就不多述了,修复方法也基本相同。

原机机芯状况:
机芯比较完好

通电后,测整机静态电流12毫安,正常。可以工作,但灵敏度明显偏低,只能收到强台,且音量最大时整机电流不到20毫安。通电一瞬间声音较大,然后立即变小。经过检查、分析,排除了低频放大部分故障,将故障确定为高频部分。因该机除了音量电位器有维修痕迹外,其他部位没有维修过。为防止破坏原机零件,曾一度想放弃继续维修,但又不甘心。最后通过仔细琢磨,觉得问题应该在变频级。检查外围阻容件,未见异常,一狠心拆下变频管,测B-E结反向电阻90K,明显偏小。因手头无合适的管代替3AG1E,就在3AK20中挑选一个较好的换上,灵敏度有所提高,估计整机参数指标大约恢复到原机的70%。如果有一个质量好的3AG1E之类的管换上,灵敏度将恢复的更好。因为我的3AK20是1980年2角钱一支买的次品管。

对晶体管的再认识:
+通过维修上述两个老机,觉得晶体管比电子管寿命长的说法并不确切,特别是国产锗管。这两台机器中都发现在正常使用下晶体管发生了“变质”的情况。但我相信硅管的寿命肯定比锗管长。虽然多数电子手册中给出的寿命只有500-1000小时,但现在很多上世纪50年代的电子管收音机中的电子管仍然可以较好地工作。

+实践了用硅管代替锗管。

对购买老晶体管收音机的启示:

+没有动手维修能力的,要买外观没有破损,没有维修过,且收音正常的机器,哪怕是贵点,这样买回来后不会令你失望。看着老机,让你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买外观较差或不能正常工作的机器者,应具备一定维修经验和动手能力,但仍要有心理准备,不是所有机器都能轻易修复的。

+外观上,毕竟几十年前的机器,大多都饱经风雨,特别是塑料机壳,能完整无缺的保存到今天的所剩无几。机壳稍有破裂,只要损害不很严重,一般经过修补基本可以继续使用,不能对外观有太高的期望。

+电路上,手头要有必要的维修零件,了解零件替换和变通使用规则,能看懂电路图,并能根据电路图查找到电路板上零件位置。这样修复的成功率才会高。

+总体上,虽然老式锗管收音机声音和硅管及IC收音机相比比较温暖,但对其总体指标不要期望太高,特别是锗管稳定性差,本底噪音大,经过多年使用,部分管子指标变得更差。经过仔细维修调整后,声音和灵敏度达到一定程度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想在外观和指标上恢复到出厂水平就不现实了。看着自己动手修复的老机,听着那熟悉的声音,让人多少想起当年的情景……

网友:
楼主真牛,细心超好。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4B15! we used to have one just like that.

网友:
维修经过叙述详尽,

网友:
兄弟高手...............服气

楼主:
70年代下乡时青年点集体用的一台4B12,外观、结构和4B15A完全一样,只是少用一个3AX31B,用第二中放管做来复低放,两个机器性能相差不大。那时后一个正品3AX31B成本需要2-4元,整机价格大约50元左右。从4B15A电路看,当时那支3AX31B质量一定不错,因为偏置电路设计得相当简单。
4B15A电路图是再本坛找到借用的,是修机的好帮手。

网友A:
粘磁棒个人感觉用502好,机壳用甲苯等溶剂类好,这样粘了之后外观痕迹较不明显。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

网友B:
第一级低放管电流偏大是该机的通病!是无下偏电阻是设计的败笔。相比之下海燕B321线路就不错,性能也较稳定。从线路高频部分的设计和元器件使用来看,凯歌4B15A与海燕B321无有区别,但凯歌短波灵敏度就是不及海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磁棒个人感觉用502好,机壳用甲苯等溶剂类好,这样粘了之后外观痕迹较不明显。

你说得很对,特别是粘塑料机壳,甲苯可以将塑料充分溶化,粘后不会再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低放管电流偏大是该机的通病!是无下偏电阻是设计的败笔。相比之下海燕B321线路就不错,性能也较稳定。从线路高频部分的设计和元器件使用来看,凯歌4B15A与海燕B321无有区别,但凯歌短波灵敏度就是不及海燕的。 ...

估计当时生产时管子经过严格筛选,检测时达到设计标准,但没有考虑到锗管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如果用锗管代换,建议基极对地加个电阻后,重调工作点。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想起小时候修收音机的经历。。。

网友:
维修记录,顶!

网友(2011-04-21):
现在虽然已经退休,看了网友的维修文章,又使我想起了年轻工作时住宿舍的业余生活,虽然当时工资不高,但是也喜爱半导体收音机,时不时也帮同事修修收音机------文章很有可读性,拜读了。

网友(2012-04-16):
修复凯歌4B15-A

网友:
楼主一定是个60--70年代生人.那手艺-----没治了!

网友:
与时并进,利用到锂电了

网友:
第一手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4-02-21):
没有看到 外壳 维修  效果图

网友(2019-04-13):
学习了,回去也捣鼓捣鼓我的4B15。

网友(2023-03-09):
十多年前的故事再次上演,我正在修复一台4B15A 。

网友C:
4b15皮实耐操,是我唯一留着听中波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b15皮实耐操,是我唯一留着听中波的机器

我正好和你相反,这机子一点都不好看,机壳质量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好和你相反,这机子一点都不好看,机壳质量也差,

当摆件颜值也是有的,不过适合练手折腾

网友(2024-10-10):
记号一下,家里正好有一个此机。噪音太大

网友:
我前三四年买了一台东北人的海燕161-2,75块,回来就做了下保洁,一点故障都没有,也不贵,75元,只是没有皮袄,前几天又买了一件不错的皮套,刚好完整一套。
凯哥我有两只都品相很一般,哪天有时间全拆了重新用新板子摆弄。
本坛网友出的一台黄山406,到手后更换了音量电位器,电路板一处断裂很隐蔽,处理好了基本正常。前两天又买了一台,也是更换音量电位器,双联取下保养后正常!这个机子是78-79年上高中时买过的,7管机,OTL电路,音质不错,用料也不孬,双联跟上海机差不多,黄山牌喇叭也不错,上面用的环球牌电解电容,感觉比和平、南京牌的好出一大截,以前摆弄电视机时就比较过。天和、东风牌自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