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框架大环

楼主(2010-03-29):
休息天到室外玩矿石机,就会有小朋友过来凑热闹,排着队听。有的听几秒钟就走人,有的会听很久。小朋友们好奇和着迷的表情特别可爱。今天也不例外。

外观

草地19微安

大厦傍110微安

缩小匝距能较好分辨1044新城电台与1062珠江经济台,输出要下降一些

架设框架和绕线实际只需要15分钟,预先装好一部分“预制件”还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接下来的事:
另外做一个专用的后级,挂在近端,利用角上的三通固定;
写文字,画电路,插在前端角的三通上;
“预制件”用胶沾固,使框架更稳定一些;
随时升级。

网友A:
我觉得那个大环应该设法离地面高些,这样信号会更好。
用高腿三脚架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实验。大环的尺寸多少?用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个大环应该设法离地面高些,这样信号会更好。
用高腿三脚架试试。

20公分可以,高一点更好。改善四脚的横向受力可以再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实验。大环的尺寸多少?用什么线?

四芯电话线共约35米。这不是最好的线材,只是现成。

边长88公分

最长的棒是60CM

开料是这样

2条240CM 开 8条60CM

1条240CM开 8条 30CM

1条240CM开 16条10CM和4条20CM

大环尺寸越大信号越强,这里主要受材料的限制,这是3分的电线管。

这次重点是要便于现场搭建,如果不是带到外面,大可以不必这样。

网友C:
装备很强大!有三脚架。有个问题:为什么缩小匝距能较好分辨1044新城电台与1062珠江经济台?未缩小前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用样的框架(88X88cmXcm),但是线圈不展开而是叠绕在一起,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小体积,效果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样的框架(88X88cmXcm),但是线圈不展开而是叠绕在一起,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小体积,效果会怎么样呢?

线如果不散开,功率会小很多。线距离太小互相之间电容也大。室外搭建体积不是问题。如果展示用,大更吸引人,只要收起来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备很强大!有三脚架。有个问题:为什么缩小匝距能较好分辨1044新城电台与1062珠江经济台?未缩小前是什么情况?

散开增加厚度是为了增加吸收力,但电感太小,1044与1062混得很严重。缩小间距能提高电感值,感抗除以电阻提高,可以升高Q值。信号足够强就可以这样。如果听不到声音,选择性就没有意义了。

两全其美的改进是加一条同样长的线做反绕并联,这样厚度够,吸收力不减,同时Q值会更好。

楼主:
晚上又做了这个反绕,还是那条线,声音虽然小,但也能分开1044与1062。反绕要多用很多线,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这是用的什么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四芯电话线

网友:
你这110UA是没有输出变压器下的检波输出短路电流吗?什么电路?什么检波管?

网友:
这个……土成管不干涉吗?我的天线被没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