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给了一片 TDA7057AQ功放块,这种功放效果如何?

楼主(2010-03-29):
我打算使用电压12-15V 是变压器好还是开关电源好?变压器使用30W的,输出14V的,开关电源是12V2A的,改变一下电压,到15V .请大家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用电瓶最好
回答完毕~~

网友A:
信号通过0.47U的电容输入,再经过6800P旁路不知道高频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通过0.47U的电容输入,再经过6800P旁路不知道高频还有吗?

         不要一看到电容就想着旁路嘛,  电容不是也可以分压的么?

6800pF 的电容在 10KHz 时的容抗是 2.341 K ohm, 在 1KHz 是 23.4K ohm, 20KHz 是 1.17 Kohm.

0.47 uF的电容在 10KHz 时的容抗是 33.86 ohm, 在 1KHz 是 338.2 ohm, 20KHz 是 16.9 ohm.

网友B:
老乡啊:

     你都搞了这么多年电子了,怎么还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现在甭看别的,仅看它的供电电压为16伏;就会马上对它失去兴趣。我们都知道晶体管的正常工作电流为1A以下,而供电电压仅有16伏。那么它就是作的再好,充其量也就不失真功率是16瓦;拖动像样的扬声器就毫无储备功率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乡啊:

     你都搞了这么多年电子了,怎么还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现在甭看别的,仅看它的供电电压为16伏;就会马上对它失去兴趣。我们都知道晶体管的正常工作电流为1A以下,而供电电压仅有16伏。那 ...

                如果是 BTL 输出的话,  不止您说的那点功率

网友:
8瓦输出双声道,还可以
就因为它自带音量控制,曾经内置于电脑,直接使用正12伏特供电
8欧姆约双5瓦,没有交流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同事给了,闲着没事,摆弄摆弄。反正开关电源,散热片,洞洞板都凑手,就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使用电压12-15V 是变压器好还是开关电源好?变压器使用30W的,输出14V的,开关电源是12V2A的,改变一下电压,到15V .请大家给个参考.谢谢!!

长虹电视上用过此IC,音质不是很好。3W输出。

网友:
电视机上用得最多。电路简单,易修理。。。

网友:
说的过去,挺省电
怎么也比2822强

网友(2010-06-18):
不咋的旧电视上多的是

网友:
TDA7057蛮好的,但要注意输入的信号不能太大,免得会有爆裂声的。频响好宽的,韵味也不错的。

网友:
这就是电视机上用的,带音量控制用着也很方便。国产电视的声音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好的。连新闻联播的语音都放不清楚还去搞什么重低音,环绕声。

网友:
这个跟功放块好不好没多大关系,跟喇叭和功放前面的滤波器陷波器之类的电路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