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磁500型表的修复

楼主(2010-03-29):
朋友送来一只500型,他自己拆过表头现在退磁了,10V显示9V不到灵敏性下降了,充磁条件不具备,思考再三决定接长游丝改善柔性提高灵敏度,于是找出一个旧游丝,先在两个游丝上挂一段细铜丝检验韧度,第一次弄心里没底数只是大概估计长度剪断,再通过重新盘整焊接到原来的游丝上,全部装好后测量10V变成了15V左右了,成功了,再用一个电位器替换原有的降压电阻细心校正,整个表还非常的准,表头内阻2.08K,降压电阻1.42K原750Ω,因为安装过程太专注没拍照遗憾,灵敏度电流忘了测过几天测一下,先请大家估计是多少微安。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过表头阻尼要差点了。

动手能力强!不过表头阻尼要差点了。

网友:
高手!不过接长游丝后,稳定性(重复性)和线性度会不会下降?您应该在测满度值的同时再测一下其它位置的指示值,看看线性如何。

网友:
嘿嘿,不错呀,高手,估计从高中到现在自学了不少东西,不过要是将聪明才智运用到更大的地方才好同。不能只局限于几只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这坛子里高手不少,不知道在坛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不会只局限在几块表吧?

网友:
精神可佳,但此法不宜推广。

网友B:
这样改摩擦力对表头的影响增大了,重复性要受影响,特别是从小变大和从大变小的偏差

网友:
关注进一步的测评

网友:
好手艺,好手段。

网友:
楼主的电源有创意!能详细介绍一下么?都有多少功能?

楼主:
回楼上,就是电源加数字表的组合,电源在使用当中查看完输出电流以后直接转换到其他档,与电源隔离独立互不干扰,检查电路板其它的工作状态。我在这里有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6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摩擦力对表头的影响增大了,重复性要受影响,特别是从小变大和从大变小的偏差

我也考虑过,表针回零很好不受摩擦力影响,其它也检验过与原表一样的,本来表里面就有可调电阻,调好后用固定电阻替换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就是电源加数字表的组合,电源在使用当中查看完输出电流以后直接转换到其他档,与电源隔离独立互不干扰,检查电路板其它的工作状态。我在这里有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649

就是没看到内部图。

网友:
好手艺,欣赏。
满刻度测试后,再分段测试,看看焊接处的韧性改变会不会对线性造成影响。

楼主:
游丝的焊点非常小,检测后没影响线性,发帖目的就是给大家作参考修复一些充磁困难的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