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做单片收音机终于试验成功了

楼主(2010-03-30):
386终于试验成功了,失败的原因也找到了,所有元件的本身及接线都没有问题,失败的原因竟然是由于电源内阻过大,一开始迷信4节新的电池,殊不知其中的一节存在问题,换了四节经过一一测试的其它电池,现在一切正常,灵敏度还不错,比预计的好,我用矿石机的直筒线圈加365P空气可变电容做调谐回路,(不用天地线)本地电台都可以收到,用低阻耳塞声音震耳,可以推动8欧扬声器,估计用磁性天线效果会更好, 上图给大伙看看。
下一步可以正式的把所有元件装在一块板子上,再做个机壳,就像模像样了。
谢谢前期给予指导的各位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直筒线圈也不大,圈数也不多,电感量应该不足以覆盖中波段,会不会调谐到短波段上去呢?

谢谢您对本贴的关注,做实验用的线圈直径为38毫米,用0.41漆包线平绕80圈,(以前做单回路矿石机用的)365P空气双联用其中一联,接收到的可以满意收听的都是本地中波台,调谐到短波上的可能性没有

网友:
既然有双联,改为双调谐,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调谐的线路要如何改动呢?

网友:
惯性思维:意想不到的问题,往往是最简单的问题;是你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好极了!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LZ!早就想玩单片收音机,总是静不下心来……等到有空的时候,一定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电多吗?电流多大?
总觉得用6V电源听收音机不太划算

静态电流测试结果约在4-5毫安。
至于用6伏电源听收音机是否划算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做这些东西主要是追求一种乐趣,或者说对一种电路进行一下直接的体验,玩玩儿而已,不会真正用来长期收听的。现在的收音机价格低廉,性能优越,纯粹为了听广播,买一台就得了,谁去费这个事,其实就是一种爱好,所以没有划算或者不划算的问题。
谢谢你对本贴的关注

网友D:
恭喜成功!没有自激现象吗?我做过2次都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成功!没有自激现象吗?我做过2次都没有成功。

没有,我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电池的问题,上面做了介绍,灵敏度比预期的好,优于复再生机,你可以再试试,会成功的。

网友E:
和TA7642,单管机比较下选择性和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TA7642,单管机比较下选择性和灵敏度?

灵敏度、选择性均优于单管机、两管机,至少在我这儿是这样,灵敏度比7642稍差,但输出功率是7642所没办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