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敏检波器

楼主(2010-03-30):
  一)相敏检波的功用和原理
  1、什么是相敏检波电路?
  相敏检波电路是具有鉴别调制信号相位和选频能力的检波电路。
  2、为什么要采用相敏检波?
  包络检波有两个问题:一是解调的主要过程是对调幅信号进行半波或全波整流,无法从检波器的输出鉴别调制信号的相位。第二,包络检波电路本身不具有区分不同载波频率的信号的能力。对于不同载波频率的信号它都以同样方式对它们整流,以恢复调制信号,这就是说它不具有鉴别信号的能力。为了使检波电路具有判别信号相位和频率的能力,提高抗干扰能力,需采用相敏检波电路。
  3、相敏检波电路与包络检波电路在功能与电路构成上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相敏检波电路与包络检波电路在功能上的主要区别是相敏检波电路能够鉴别调制信号相位,从而判别被测量变化的方向,同时相敏检波电路还具有选频的能力,从而提高测控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从电路结构上看,相敏检波电路的主要特点是,除了所需解调的调幅信号外,还要输入一个参考信号。有了参考信号就可以用它来鉴别输入信号的相位和频率。
  4、相敏检波电路与调幅电路在结构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它们又有哪些区别?
  将调制信号ux乘以幅值为1的载波信号就可以得到双边带调幅信号us,将双边带调幅信号us再乘以载波信号,经低通滤波后就可以得到调制信号ux。这就是相敏检波电路在结构上与调制电路相似的原因。
  二者主要区别是调幅电路实现低频调制信号与高频载波信号相乘,输出为高频调幅信号;而相敏检波器实现高频调幅信号与高频载波信号相乘,经滤波后输出低频解调信号。这使它们的输入、输出耦合回路与滤波器的结构和参数不同。
  (三)相敏检波电路的选频与鉴相特性
  1、相敏检波电路的选频特性
  什么是相敏检波电路的选频特性?
  相敏检波电路的选频特性是指它对不同频率的输入信号有不同的传递特性。以参考信号为基波,所有偶次谐波在载波信号的一个周期内平均输出为零,即它有抑制偶次谐波的功能。对于n=1,3,5等各奇次谐波,输出信号的幅值相应衰减为基波的1/ n,即信号的传递系数随谐波次数增高而衰减,对高次谐波有一定抑制作用。
  2、相敏检波电路的鉴相特性
  什么是相敏检波电路的鉴相特性?
  如果输入信号us为与参考信号uc(或Uc)同频信号,但有一定相位差,这时输出电压uo=Usm/2cos∮,即输出信号随相位差∮的余弦而变化。
  由于在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同频但有一定相位差时,输出信号的大小与相位差有确定的函数关系,可以根据输出信号的大小确定相位差的值,相敏检波电路的这一特性称为鉴相特性。
四)相敏检波器的简单工作原理
见下图:

网友:
谢谢呜板的基础知识普及贴。

网友:
谢谢呜呼版主的知识普及贴。相敏检波,就是对相位敏感的检波器。调幅信号的同步检波,与相敏检波,是什么关系啊?我个人理解,相敏检波,是同步检波的一部分。因为,相敏检波的输入参考信号,还要用锁相环产生,而同步检波已经含有了产生参考信号的电路。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3-12-18):
谢楼主老师的资料!学生学习并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4-11-12):
谢楼主老师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