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三天时间改了个100K的匹配牛

楼主(2010-03-31):
第一次绕好线圈焊好引线量一下断路,立马晕倒,浪费了我天半时间。第二次做成了。是根据坛上贴的改绕计算方法改的。全部绕组用0。07的漆包线。数据在下面图片,字小,要下载后放大图片才能看清楚。作互感牛用时初级100K,次级分别是:140欧,280欧,560欧,700欧,1。5K/
初级8517匝,加上500匝作误差修正用一共是9017匝。次级共1043匝。作自感连接时100K共10060匝,输出:4。1K,2。4K,1。1K,518欧,346欧,158欧,108欧,5。7欧,17欧,34欧,68欧,100欧,152欧,201欧,247欧,401欧,502欧,988欧,1。7K,2。08K,2。6K。/使用效果:比用3瓦220V/12V两个初。次绕组分别串联或单个使用时的情况好很多。声音更大,而收到的电台没有增多过,因试用时是用临时搭制的单回路机,所以这方面反应不出效果来。阻抗匹配效果挺好的。量过初级电阻是3。5K欧,而接矿机时初级直流电流通过是5UA。我的矿机短路电流就只8UA左右。而电压接不接牛时都变化不大还是七十多微伏。

楼主:
绕小线径牛的线圈时一定要有耐性,绕好后引线一定要用细软的线防止断线和短路,绕好后量线包无断路和短路后就小心地先用热容胶固定引线的脚,以防止拿时把漆包线啦断。最后小心地,不要太紧地装好铁芯再量一次,无短路断路就成功了。贴上改牛相关文章的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6546-1-1.html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和动手能力。出来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楼主的研究和实践精神。

网友: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热烈祝贺楼主的成功!
如果能在初级的四、五十K处抽个头就更好了,普通的矿机输出阻抗大都在几十K到100K左右,如果初级有几个不同阻抗的抽头,实验时可以选择合适的阻抗,达到最佳的效果。不过没关系,您次级预留的抽头不少,也可以通过改变次级阻抗的方法改变初级的阻抗,比如您吧300欧的耳机如果接在600欧的抽头上,那么初级阻抗就从原来的100K降到50K了,以此类推,在实验时就可以找到最佳阻抗了。
匹配变压器的测试请见下面的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id1365045

网友A:
第一行没有看清楚。请问16H是什么参数?

如果量电感就行,我考虑带着电表去买现成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没有看清楚。请问16H是什么参数?

如果量电感就行,我考虑带着电表去买现成的变压器。

这是按简单计算制作,淘的是方便,心里有个底,靠点谱罢了,见笑。具体见制作的参考贴的连接地址。你说带表去买现成的变压器是可行的,但要匹配的阻抗合适恐怕还是要买回来后改绕次级到你须要的阻抗了。还有外面现成的电源牛初级电感偏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记下。。。

想起来了,有一次坛友发一个图,是两个变压器连用的,初级串联,初级也串联。很多人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明白,答案也没给。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加大电感的意思?那样可以提效率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把真实的实验结果奉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下。。。

想起来了,有一次坛友发一个图,是两个变压器连用的,初级串联,初级也串联。很多人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明白,答案也没给。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加大电感的意思?那样可以提效率吗?

试过两个5W的220V/12V牛初级。初级串联,次级次级串联也是效果较好的,这样阻抗比不会变电感会成陪增大,但大到一定称度后因线阻反而会输出有所减弱,掏方便可以多试连接几次找出最好效果的连接方案来。,顺带以前也自绕过几个牛也买过改制次级和串联用,但到现时为止最好匹配和最满意的还是今次这个牛

网友B:
很好的实验,采用铂膜合金铁芯,效率还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实验,采用铂膜合金铁芯,效率还可以提高。

我想铂膜合金难找点,用优质硅钢片做成已较满意了。下一步是做好头戴耳机的箍架把听筒做成头戴的两个听筒串联耳机一付。找不到高阻和SC-300耳机就这样张就了。再下一步选个合适的电路再做矿石机。最后再改架好天线。最后统调,坐着听听不用电的收音机,我是这样梦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优质的硅钢片肯定效果肯定不错,硅钢片最好是用退过火的。
坡莫合金铁芯本坛网友友谊电子的张兄处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