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7C(6N7P)单端完工了

楼主(2010-04-02):
断断续续焊了半个月才焊完了
刚才试了试,开最大基本没有很严重的失真
开一半左右听人声很不错,中频的质感很好,高频清澈
由于俺的输出牛是线间变压器代用的,低频不是很好
总体感觉还是可以,功率每声道至少有1瓦的样子
证明这个管是可以工作在负压下的
俺用的是60年老南京6H7C,半个世纪了,还能有如此声音~

网友(2017-03-25):
这个贴好,6N7P价钱便宜

网友(2010-04-02):
那个1K的电阻如果用电感代替就好了,还有,前级供电应该另外加一级RC滤波。一个是避免受后级干扰,另一个是电流更平直。

网友:
电路不错。用6N7P做单端功放有几点不利因素,1、功率小。2、灯丝耗电高。3、阳极电流小,输出阻抗高。这些因素限制了6N7P在单端甲类的应用。

网友:
祝贺轻风6N7P功放装制成功 6N7P并管输出1W功率以不小,看线路也很简洁,

网友:
因为6N3的栅极有一只100K的音量控制电位器了,那只470K的电阻是否可以取消。
与清风兄及各位朋友讨论

网友:
很有借鉴作用

楼主:
这样的滤波电路已经足够,贴在高灵敏度喇叭上菜听到一丝交流声,离开即无
当然有条件用上扼流圈应该更好

6N3的栅极电阻俺是担心自己用的电位器久后接触不可靠,特意加的
不要也没大影响

这个管的输出阻抗究竟配多大合适尚心中没谱,目前先用的120V:4欧线间变压器代用的
以后有老师摸清了请指点一下

才焊完,未及仔细调试,连检查都没细检查就开机了,还算顺利,一炮就打响

网友:
支持师兄的试验、与功率4极、五极管听感有什么区别???

看来6N7P终于要逃出整流管的命运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基本上达到了6N7P的最大输出。且问栅负压是多少?

楼主:
三极管的声音,清澈,质感不错
和6P14比人声更真切更有临场感
负压等都没有测试,阴极电阻用的180欧
估计还可以用更小的电阻~

网友:
输出牛用线间变压器代用好,不求高保真时先响了再说。向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滤波电路已经足够,贴在高灵敏度喇叭上菜听到一丝交流声,离开即无
当然有条件用上扼流圈应该更好

6N3的栅极电阻俺是担心自己用的电位器久后接触不可靠,特意加的
不要也没大影响

这个管的输出阻抗究竟 ...

小的认为,交流声小还不能证明滤波电路足够。因为听交流声的时候是关掉了音源,此时末级的屏流几乎不波动,它不波动就不会对那个主滤波电容进行调制,这样,前级的供电就是稳定的,平直的。
当打开音量时,末级的电流变化,就会在主滤波电容上产生变化的电压降。如果再用这个电压变化的电容给敏感的前级供电,肯定干扰前级。所以,一般都再加一级滤波,实际上就是两个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认为,交流声小还不能证明滤波电路足够。因为听交流声的时候是关掉了音源,此时末级的屏流几乎不波动,它不波动就不会对那个主滤波电容进行调制,这样,前级的供电就是稳定的,平直的。
当打开音量时,末级的 ...

兄讲的是,电源是任何功放的重点,是应该重视和考究
除了滤除纹波抑制交流声,电源还应该提供足够的能量,尽量降低内阻
若用了扼流圈,再多加一级退偶电容想必会更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讲的是,电源是任何功放的重点,是应该重视和考究
除了滤除纹波抑制交流声,电源还应该提供足够的能量,尽量降低内阻
若用了扼流圈,再多加一级退偶电容想必会更理想

清风老大既然爱玩电路,我看是不是给前级的供电改一下,在第一滤波电容那里分岔接一个电阻或电感,电感后面跨接一个电容,然后再接一个电阻,再接退耦电容,把前级的供电和末级的供电完全隔离,看看能不能达到分体前级的效果。

楼主:
阴极电阻换成62欧,声音有削顶,滤波电阻发烫,估计电流很大
又换回180欧,感觉高频有点过亮
把阴极电容去掉,哈,好听了
不加大环路反馈,这样的局部反馈也是很不错的
基本折腾到位,用起来啦~

网友:
支持师兄的试验

网友:
无私奉献的折腾精神.很值得学习. 只可惜功率比较细些

网友:
不要迷信扼流圈

扼流圈要想发挥真正的作用它的个头得有电源变压器那么大。通常网友用的扼流圈只在小信号或无信号时发挥作用,大信号时都磁饱和了只相当于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路神朋友做过这机器,可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小弟有一事不明?为何电路上只需要一只6N7就够了(6N7是共阴双三极管),你的木盒子上面怎么安装了2只6N7?难道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弟有一事不明?为何电路上只需要一只6N7就够了(6N7是共阴双三极管),你的木盒子上面怎么安装了2只6N7?难道是并联?

是的,就是每声道用一只6H7C,管子是并联使用的
今天依照冰棍老师的意见换了大点的阴极电阻,用到300欧
似乎和180欧时差不太多,估计用200-300欧都合适
阴极电容一定要去掉,去掉后等于是每一级引入了一点负反馈,声音才好听
如果不这样高频就会比较干涩过亮
看来负反馈不是万能,没有负反馈确实则是万万不能的啊~

网友:
我还有几个6n7p,希望你多点经验给我们啊

网友:
继续捣鼓呀

等最新消息呢

楼主:
没折腾了,现在已调整得差不多,只顾听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轻风兄!!想到就能做到! 可我就不行!!自己半成品的东西多!可不会捣鼓! 哎!

这部机做成还要感谢李兄的电源牛呢
输出声音很干净,贴在喇叭上才隐约可闻一丝噪音
发热也很轻,实际灯丝总电流已经近2A,用很久还只是温热
电牛的质量功不可没

楼主:
6N3的阴极电阻实际是2K的,现在改成了1K
这是最终的参数
现在感觉基本可以听得过去了~

网友(2011-04-04):
请你把上面的图纸标一下各点的电压电流数据如何?
我想再做一遍这个~~~~~~~~~
呵呵

网友:
!正好有2只  有时间玩一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把图纸标一下各点的电压电流数据如何?
我想再做一遍这个~~~~~~~~~
呵呵

具体的电压电流没有测过,但最终调整锁定就是27楼图的状态了,电源牛是上无27厂的DB45-160牛,阴极电阻560欧。
这个小机当桌面功放还可以,音质满意,最近没有使用,封存起来了。
另外俺看资料,觉得6N8P也挺不错,改换也不麻烦,也可以试试用6N8P做,强烈推荐南京5-60年代产的管

楼主:
用6N7P做单端机是俺的一次尝试,终于尝到了这种廉价的被冷落的小管的味道(声音还是满不错的)。
做完这个机,感觉这种做法确实如前面进修老师所说有那几个不足:
功率太小、灯丝电流大利用率太低、阻抗高,输出牛不容易匹配好。
另外作为功率管,6N7P栅负压太浅(人家本来是老右管),这种电路音量开最大容易出现削顶失真(如果用牛推不知道会不会好,那样的话牛的要求不低,成本又上去了)。
电源部分使用CRC滤波也不如CLC的好,内阻比CLC高了(削顶和这个可能也有关系),有条件还是应该尽量使用CLC滤波。
总的看这个管确实还是用来做乙类推挽或者推动、倒相~~~更能发挥它的性能。

俺还很浅薄,希望老师们多多指导

网友:
用6N8P做有点浪费了
还是这个或6N1吧~~~~~~~~~~~~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用晶体管射极跟随器来推6N7乙类功率放大最理想,这样可以抛开输入变压器,得到非常好的频响特性,而且由于6N7的放大系数高,前级的电压并不高,适合晶体管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图看看?

网友:
祝贺你!今天4月18日,我的6N2推6P14也已基本完工,焊接仅二天时间,但从准备到完工花的时间就很长了。这几天准备上贴。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厉害,就连管座板都是木质的,老大这个实验很有特色

网友:
6N8P做推挽输出更好

引用 网友F:
厉害,就连管座板都是木质的,老大这个实验很有特色

6N8P做推挽输出更好

楼主:
换牛了

今天把这个机器换上了乐潘的输出牛,低频一下就出来啦,声音也大了很多,感觉提升很大。
由于输出牛离电牛近,插电后贴喇叭居然已经有了轻微交流声,以前用小的输出牛,耳朵贴到喇叭都听不到交流声的,
可见这个大牛电感大很多,感应很灵敏。
先前临时用的线间变压器才2-3W大小,这换的牛至少要大几倍,高素质的牛对最终效果起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焊下来的牛(左)和将换上的新牛(右)

焊下来的牛(左)和将换上的新牛(右)

新牛大很多

新牛大很多

机机里面,很随意

机机里面,很随意

网友:
  高手出手 就是厉害

网友(2011-09-19):
今天把这个机器换上了乐潘的输出牛,低频一下就出来啦,声音也大了很多,感觉提升很大。
由于输出牛离电牛 ...
引用 楼主:

    换牛后输出有几瓦了? 有没有6p1声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27楼的图纸上标示的6N7P阴极电阻是560欧

楼主:
换牛后输出有几瓦了? 有没有6p1声大?
引用 网友G:

    换了好牛声音只是比原先略大而已,怎么也超不过去1W。
不可能和6P1比音量的

楼主:
回复  轻风

    你27楼的图纸上标示的6N7P阴极电阻是560欧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电阻调整了多次,现在最终实际用的就是560欧。
相当于加深了栅负压,我个人觉得用560欧最满意。
忘了改说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网友:
本制作声音怎么样,没有听,故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
主件排列十分合理,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或者消除,电源对放大器各级的干扰。

楼主:
本制作声音怎么样,没有听,故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
主件排列十分合理,可以最大限度 ...
引用 网友H:

    谢谢前辈鼓励,呵呵~

网友:
6N7P乙类推挽时的屏流最大和最小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与输入牛初.次极线圈变比有关。

网友:
俺也想试试!

网友(2011-10-23):
俺也想试试!
引用 网友I:

去年也试装了一台。也是开大声不行

网友J(2012-11-09):
也想做这个管试试,但一直对这个管有点怀疑 一本书上看到个电路 12AX7推6N7P并管输出 功率能有5W 请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想做这个管试试,但一直对这个管有点怀疑 一本书上看到个电路 12AX7推6N7P并管输出 功率能有5W 请给看看

这个是画 不是图 推耳机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想做这个管试试,但一直对这个管有点怀疑 一本书上看到个电路 12AX7推6N7P并管输出 功率能有5W 请给看看

但这管乙类推挽.10%失真.标称才十瓦

网友:
学习了,
壳子刷个漆应该更漂亮了

网友(2017-03-24):
经实践,6N7并管单端双声道可以输出2w+2w,我使用的是6N9并管推6N7P。6N7P阴极电阻100Ω,电流10mA+10mA。在16平米的房间声音足够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