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 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0-04-02):
海燕T241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海燕T241收音机电路图

调整了的电路图

网友:
这当年也属于高级收音机了...
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A:
这机器不错,声音很洪亮,缺点是小音量时交流声音比较大,增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好了一点,另外请教解决按键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的好方法。

网友:
苏兄,电路图收到,谢谢。

网友:
正在听这个机器,貌似有几个版本

网友(2010-08-23):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错,声音很洪亮,缺点是小音量时交流声音比较大,增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好了一点,另外请教解决按键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的好方法。

是原机装配接地不良造成的,改正以后问题可彻底解决,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本人的241也有交流声,就是没心情动手。

网友:
清晰度不错的

网友B(2011-01-03):
请问图中红圏内的与电解并联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图中红圏内的与电解并联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此电阻起着稳定电压和剩余电流释放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312收音机内脏。

网友(2012-05-04):
海燕T241,好机,名机。

网友(2012-07-18):
第一次看到,频略是反的。

网友(2012-12-01):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