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怪的问题只能请教论坛了(关于74LS163计数器)

楼主(2010-04-04):
在论坛各位老师尤其是“huahe1992”大侠的帮助、指导下,我试着用74163 做成“T型解码网络”来产生对称的阶梯波....
  但这74163 一个很简单的小芯片却偏偏跟我过不去(为了他我连续4天都没有吃晚饭了 ) ......

   阶梯波就先不说了....我单独用它搭建了一个最最简单的电路(电路都不用画,说说就行),就是计数输出,芯片1脚、7脚、9脚、10脚、16脚全接高电位,3、4、5、6、8脚全部接低电位(地),二脚接宽度大约是4毫秒的脉冲信号。
  按理说,此时163芯片的输出(14~11脚)应该就是从0000~1111 (0~F)的二进制计数,输出波形应该是假设14脚(最低位)为示波器的一个格,13脚就应该是两个格,12脚应该是四个格,11脚应该是8个格 ,对吧
  但我反复试验(使用了分别才两个店买来的74LS163和74HC163  ,HC的1块7一片,LS的1块5一片,贵吗 ),电路已经最简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以改动的地方了....就是输出不了正确的波形....现在观察 14脚和13脚的波形宽度完全一样,
            ——————————————————请教各位大侠、老师、上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错啊,应该是正确的。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确,地线是否接正确,时钟脉冲是否正确,引脚是否有接错的地方。

楼主:
感谢老师
这个电路我在面包板上搭了4遍反复试验了20多次......对外就是三根线(正、负、脉冲),其余的就是几根芯片周围的短接线.... 但就是不行

————再细致点说,有时14脚、13脚的输出波形完全一样(最一样时能重叠),有时互差180度(就是两个波形能“互补”)  ————我想不应该是片子坏了吧,我两片芯片是从不同的商店买的一片是LS163一片是HC163 ...

楼主:
这是我仿真的结果....没有问题啊(就不应该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一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
我认为是某个或者某接几个脚与相关点接触不好。

网友:
都很强大,俺现在还不会使用仿真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应该是正确的。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确,地线是否接正确,时钟脉冲是否正确,引脚是否有接错的地方。

再试试在IC电源与地之间并联上一个0.1uF和一个47uF的退耦电容,2脚与地之间接一个100pF左右的小滤波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吗?
这样,在输出的Q端接LED,然后手动一个一个脉冲向里送,或用1Hz的低频时钟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依次回答一下: 我的仿真软件时Multisim的 “学生简化汉化破解版” 很一般的.......
  我在帖子里已经说了,就这个电路,一共几根线的事我弄了一个星期,搭了4遍试验了20多次.... 应该不存在接触不良的事情
  我的示波器虽然有些许小毛病但不会自己无故变魔术似的把波形变样  再者为什么有的输出波形正常有的不正常呢,如果是示波器的毛病就应该都不正常才对啊........
   16脚和8脚并联了0.047的电容
回复huahe1992上仙,2脚的波形情况我基本上能够保证没有问题,看起来很干净,脉冲的幅度在4V以上接近5V,宽度是大约4毫秒,没有毛刺、寄生等等.....
    我实在是想不出毛病在哪了.......

网友:
那就干脆换个芯片吧,试一下4040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高兄,现在从我的示波器上来看,11、12脚波形完全正常(所以帖子中就没说), 11脚(最高位)宽度是4个格,12脚是2个格,13脚是1个格,现在只要14脚的宽度是半个格就全OK了....但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4040是什么东西 查不到资料啊

网友:
是CMOS4000系列的器件。这器件速度不高,但工作电压比LS和HC的要宽,功耗低,输出带载能力不如HC的。如果要自带振荡器的,还有一个4060.
还有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