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74ASL/74HC/74HCT/74F系列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0-04-05):
今天手痒,  把几块当年高价买的 486 主板翻出来想拆几个元件,
发现没什么好拆的,  只有 74F244, 74F245, CD4069 和一些 SRAM.
故此贴点相关资料.

数字集成电路74LS/74ASL/74HC/74HCT/74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其改进型为先进低功耗肖特基TTL,即74ALS系列,它的性能比74LS更好。HC是高速COMS,具有CMOS的低功耗和相当于74LS高速度的性能,属于一种高速低功耗产品。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9、上述两者的工作频率都在30mHz以下,74ALS略高,可达50mHz。但它们的工作电压却大不相同:74LS系列为5V,74HC系列为2~6V。

10、扇出能力:74LS系列为20,而74HC系列在直流时则高达1000以上,但在交流时很低,由工作频率决定。

74LS属于TTL类型的集成电路,而74HC属于CMOS集成电路。

LS、HC 二者高电平低电平定义不同,HC高电平规定为0.7倍电源电压,低电平规定为0.3倍电源电压。LS规定高电平为2.0V,低电平为0.8V。 带负载特性不同。HC上拉下拉能力相同,LS上拉弱而下拉强。

输入特性不同。HC输入电阻很高,输入开路时电平不定。LS输入内部有上拉,输入开路时为高电平。

================================

CD是harris的前缀,SN是TI的前缀。但TI也同时出品CD前缀的,可能是为了保持连续性。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而HCT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5V~5.5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

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74系列集成电路大致可分为6大类:
.74××(标准型);
.74LS××(低功耗肖特基);
.74S××(肖特基);
.74ALS××(先进低功耗肖特基);
.74AS××(先进肖特基);
.74F××(高速)。
近年来还出现了高速CMOS电路的74系列,该系列可分为3大类:
.HC为COMS工作电平;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

品,比如电路的供电电压为3V就应选择74HC系列的产品

系列 电平 典型传输延迟ns 最大驱动电流(-Ioh/Lol)mA
AHC CMOS 8.5 -8/8
AHCT COMS/TTL 8.5 -8/8
HC COMS 25 -8/8
HCT COMS/TTL 25 -8/8
ACT COMS/TTL 10 -24/24
F TTL 6.5 -15/64
ALS TTL 10 -15/64
LS TTL 18 -15/24

注:同型号的74系列、74HC系列、74LS系列芯片,逻辑功能上是一样的。
      74LSxx的使用说明如果找不到的话,可参阅74xx或74HCxx的使用说明。
      有些资料里包含了几种芯片,如74HC161资料里包含了74HC160、74HC161、74HC162、74HC163四种芯片的资料。找不到某种芯
片的资料时,可试着查看一下临近型号的芯片资料。 74HC的速度比4000系列快,引脚与标准74系列兼容 4000系列的好处是有的型号可工作在+15V 。新产品最好不用LS。

----------------------------------
近年来还出现了高速CMOS电路的74系列,该系列可分为3大类:

l         HC为COMS工作电平;

l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l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品,比如电路的供电电压为3V就应选择74HC系列的产品。

74LS电路系列名称解释 !!!
74ls00   2输入四与非门
74ls01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2   2输入四或非门
74ls03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ls04   六倒相器
74ls05   六倒相器(oc)
74ls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8   2输入四与门
74ls09   2输入四与门(oc)
74ls10   3输入三与非门
74ls11   3输入三与门
74ls12   3输入三与非门 (oc)
74ls13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4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15   3输入三与门 (oc)
74ls1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ls18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ls19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20   4输入双与非门
74ls21   4输入双与门
74ls22   4输入双与非门(oc)
74ls23   双可扩展的输入或非门
74ls24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25   4输入双或非门(有选通)
74ls26   2输入四高电平接口与非缓冲器(oc,15v)
74ls27   3输入三或非门
74ls2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
74ls30   8输入与非门
74ls31   延迟电路
74ls32   2输入四或门
74ls33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4   六缓冲器
74ls35   六缓冲器(oc)
74ls36   2输入四或非门(有选通)
74ls37   2输入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39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40   4输入双与非缓冲器
74ls41   bcd-十进制计数器
74ls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74ls43   4线-10线译码器(余3码输入)
74ls44   4线-10线译码器(余3葛莱码输入)
74ls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46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8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9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oc)
74ls50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一门可扩展)
74ls51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1   二路3-3输入,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2   四路2-3-2-2输入与或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3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54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55   二路4-4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ls60   双四输入与扩展
74ls61   三3输入与扩展
74ls62   四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74ls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74ls64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74ls65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74ls70   与门输入上升沿jk触发器
74ls71   与输入r-s主从触发器
74ls72   与门输入主从jk触发器
74ls73   双j-k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74   正沿触发双d型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5   4位双稳锁存器
74ls76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77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78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公共清除端和公共时钟端)
74ls80   门控全加器
74ls81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2   2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ls84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ls85   4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ls87   四位二进制原码/反码/oi单元
74ls89   64位读/写存储器
74ls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91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92   12分频计数器(2分频和6分频)
74ls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94   4位移位寄存器(异步)
74ls95   4位移位寄存器(并行io)
74ls96   5位移位寄存器
74ls97   六位同步二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00   八位双稳锁存器
74ls103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6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7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08   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ls109   双j-k触发器(带置位,清除,正触发)
74ls110   与门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锁定)
74ls111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74ls112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ls113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
74ls114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共清除端和时钟端)
74ls116   双四位锁存器
74ls120   双脉冲同步器/驱动器
74ls121   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
74ls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带清除端)
74ls123   可再触发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5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6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ls128   2输入四或非线驱动器
74ls131   3-8译码器
74ls132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ls133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4   12输入端与门(三态输出)
74ls135   四异或/异或非门
74ls136   2输入四异或门(oc)
74ls137   八选1锁存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8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39   双2-4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40   双4输入与非线驱动器
74ls141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2   计数器/锁存器/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5   4-10译码器/驱动器
74ls147   10线-4线优先编码器
74ls148   8线-3线八进制优先编码器
74ls150   16选1数据选择器(反补输出)
74ls151   8选1数据选择器(互补输出)
74ls152   8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开关
74ls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4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双2-4译码器/分配器(图腾柱输出)
74ls156   双2-4译码器/分配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ls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ls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输出)
74ls160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1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2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ls16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ls164   8位并行输出串行移位寄存器
74ls165 并行输入8位移位寄存器(补码输出)
74ls166 8位移位寄存器
74ls167 同步十进制比率乘法器
74ls168 4位加/减同步计数器(十进制)
74ls169 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170 4*4寄存器堆
74ls171 四d触发器(带清除端)
74ls172 16位寄存器堆
74ls173 4位d型寄存器(带清除端)
74ls174 六d触发器
74ls175 四d触发器
74ls176 十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7 2-8-16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ls178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79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80 九位奇偶产生/校验器
74ls181 算术逻辑单元/功能发生器
74ls182 先行进位发生器
74ls183 双保留进位全加器
74ls184 bcd-二进制转换器
74ls185 二进制-bcd转换器
74ls190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1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2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3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ls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6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
74ls197 可预置计数器/锁存器(二进制)
74ls198 八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9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210 2-5-10进制计数器
74ls213 2-n-10可变进制计数器
74ls221 双单稳触发器
74ls230 八3态总线驱动器
74ls231 八3态总线反向驱动器
74ls240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41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原码三态输出)
74ls242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3 4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74ls246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30v)
74ls247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15v)
74ls248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49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251 8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3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2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59 8为可寻址锁存器
74ls260 双5输入或非门
74ls261 4*2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65 四互补输出元件
74ls266 2输入四异或非门(oc)
74ls270 2048位rom (512位四字节,oc)
74ls271 2048位rom (256位八字节,oc)
74ls273 八d触发器
74ls274 4*4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ls275 七位片式华莱士树乘法器
74ls276 四jk触发器
74ls278 四位可级联优先寄存器
74ls279 四s-r锁存器
74ls280 9位奇数/偶数奇偶发生器/较验器
74ls281
74ls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1 32位可编程模
74ls2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4 16位可编程模
74ls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299 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三态输出)
74ls348 8-3线优先编码器(三态输出)
74ls352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
74ls353 双4-1线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ls354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5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6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57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ls365 6总线驱动器
74ls366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7 六同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8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73 八d锁存器
74ls374 八d触发器(三态同相)
74ls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带使能的八d触发器
74ls378 六d触发器
74ls379 四d触发器
74ls3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2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384 8位*1位补码乘法器
74ls385 四串行加法器/乘法器
74ls3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1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395 4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96 八位存储寄存器
74ls398 四2输入端多路开关(双路输出)
74ls399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ls422 单稳态触发器
74ls423 双单稳态触发器
74ls440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1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442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3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4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三态输出
74ls446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48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449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ls465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6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67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ls468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ls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540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反向)
74ls541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
74ls589 有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0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1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2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3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594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5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6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7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ls598 带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599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04 双8位锁存器
74ls605 双8位锁存器
74ls606 双8位锁存器
74ls607 双8位锁存器
74ls620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反相)
74ls621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2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23 8位总线收发器
74ls640 反相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ls641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2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3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
74ls644 真值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45 三态同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46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7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8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49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ls651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2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ls653 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54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ls668 4位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
74ls669 带先行进位的4位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670 4*4寄存器堆(三态)
74ls671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2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3 16位并行输出存储器,16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674 16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681 4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74ls682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3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4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5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6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ls687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ls688 8位数字比较器(oc输出)
74ls689 8位数字比较器
74ls690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1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2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带预置输入,同步清除)
74ls693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6 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74ls697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8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699 计数器/寄存器(带多转换,三态输出)
74ls716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
74ls718 可编程模n十进制计数器

网友:
CD is the old cmos series and should NOT be used for new design.

some CD chips have their equivalent in the 74/54 series.

LS is the old low power schottky series. It is outdated and often time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newer once.

HC is the mature series and often the cheapest one. HC is faster than LS but has the same drive capabilities.

AHC (advanced HC) is even faster than HC but otherwise identical.

HCT is logic level compatible with TTL.

网友A:
80年代开放初期,cctv英格利西教育节目有个女主持人长得很土操一口纯正本土英格利西。很久很久不见踪影了,偶然在某个节目看到采访她,不禁唏嘘:日,母语都能讲得像个纯洋鬼子,真不知道此能耐是如何炼成的。心灵归属和输入法有那么巨大的冲突?

网友:
楼主罗列得真详细。如果设计一个电路用到比较多的数字电路,建议大家试试可编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年代开放初期,cctv英格利西教育节目有个女主持人长得很土操一口纯正本土英格利西。很久很久不见踪影了,偶然在某个节目看到采访她,不禁唏嘘:日,母语都能讲得像个纯洋鬼子,真不知道此能耐是如何炼成的。心灵归 ...

在北美谋生,  英文真的要跟母语说一样好甚至更好.

网友:
LS的速度比HC略快。????
表示疑问,我记得数据文件中最明显就是是HC的速度远远高于LS。

楼主:
1.74 – 系列

这是早期的产品,现仍在使用,但正逐渐被淘汰。

2.74H – 系列

这是74 – 系列的改进型,属于高速TTL产品。其“与非门”的平均传输时间达10ns左右,
但电路的静态功耗较大,目前该系列产品使用越来越少,逐渐被淘汰。

3.74S – 系列

这是TTL的高速型肖特基系列。在该系列中,采用了抗饱和肖特基二极管,速度较高,但品
种较少。

4.74LS – 系列

这是当前TTL类型中的主要产品系列。品种和生产厂家都非常多。性能价格比比较高,目前
在中小规模电路中应用非常普遍。

5.74ALS – 系列

这是“先进的低功耗肖特基”系列。属于74LS – 系列的后继产品,速度(典型值为
4ns)、功耗(典型值为1mW)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但价格比较高。

6.74AS – 系列

这是74S – 系列的后继产品,尤其速度(典型值为1.5ns)有显著的提高,又称“先进超高
速肖特基”系列。

7.74HC – 系列

54/74HC – 系列是高速CMOS标准逻辑电路系列,具有与74LS – 系列同等的工作度和CMOS
集成电路固有的低功耗及电源电压范围宽等特点。74HCxxx是74LSxxx同序号的翻版,型号最
后几位数字相同,表示电路的逻辑功能、管脚排列完全兼容,为用74HC替代74LS提供了方
便。

8.  74AC – 系列

该系列又称“先进的CMOS集成电路”,54/74AC 系列具有与74AS系列等同的工作速度和与
CMOS集成电路固有的低功耗及电源电压范围宽等特点。

ACT          高性能CMOS逻辑门系列(输入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AC             高性能CMOS逻辑门系列(具缓冲功能)
ALS           高性能低功耗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AS              高性能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C                CMOS逻辑门系列
FCT           高速CMOS逻辑门系列
F                 高速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4XX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T-4XX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T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              采用CMOS接口器的逻辑门系列
LS               低功耗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S                 高速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VHCT        (TTL兼容 有TTL接口器)

网友(2013-01-17):
整理的不错,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