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电磁炉

楼主(2010-04-07):
首先感谢楼主的辛勤搜集,但是小生不免在此泼一下冷水,
电磁炉的IGBT最好不要随意代换,因为目前的电磁炉振荡环路结构可大致分为3大类型,早期的大回环结构和现代主流的小回环结构还有渐成主流的主控试振荡结构,这3大类电路的IGBT最佳导通角是不同的,所以使用的IGBT导通饱和时限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单单看参数代换进行代换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早期的电磁炉使用的IGBT导通饱和时限比较长,所以同步提供的导通角都很大,以校正最佳的导通时刻,如果此时用现代的高速IGBT进行代换就会导致IGBT导通角提前,使IGBT损耗增大,长期如此就会加速IGBT烧毁,反之,主流电路用老款IGBT进行代换后,导通角就会滞后,导致电流对IGBT的冲击增大,IGBT也会不日而亡,因此在没有很好的维修方法时,建议各位还是更换原型号的IGBT。
这一点也是困扰很多维修人员的基础盲点,也是很多维修人员修不好电磁炉,产生电磁炉恐惧症的症结所在……

      这里无烟老师所说的大小回环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我遇到一台电磁炉富士宝IH--G40,主板上写着2001年,挻古老的。到我手里时功率管已经没了,也不知型号。我买到一只FGA25N120 不知是否适用。还有上面所说的功率管导通时刻是不是与同步电路输入端电压有关,这个炉子同步输入电压将近7伏,我上次碰到一台美的的好象大约是4伏。如果我把他降到4伏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本人新手说的,想的可能比较幼稚,大家别见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主的辛勤搜集,但是小生不免在此泼一下冷水,
电磁炉的IGBT最好不要随意代换,因为目前的电磁炉振荡环路结构可大致分为3大类型,早期的大回环结构和现代主流的小回环结构还有渐成主流的主控试振荡结构, ...

这段话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不会是从我那两本书上摘抄过来的吧? 呵呵下次注明一下出处!

网友A:
解答你的疑惑!大回环和小回环是我们业内的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模拟振荡环路整个信号反馈的流程有多少单元而已。
老电磁炉大回坏结构的信号流程大约经过 LC谐振-同步控制-同步三角波发生器-PWM脉宽调控-整形-前置放大-IGBT驱动-IGBT
目前主流电磁炉的小回环结构信号流程如下: LC谐振-同步振荡-PWM调控-IGBT驱动-IGBT。

第二,同步信号最好不要随意调整,每个厂家都由自己的风格,信号电压高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同步信号过高时LC振荡的尖峰脉冲对LM339的稳定影响比较大,同步信号偏低时电路稳定性降低,容易受到外接干扰,这个电压的选择也要看后续环路的控制速度 你说的富士宝应该是大回环电路,这样就必须用高一些的同步信号电压。
说得不清楚,不知道你了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不会是从我那两本书上摘抄过来的吧? 呵呵下次注明一下出处!

这段话确实是您所写,不过不是在书上而是在矿坛上。但我在文中注明"无烟老师所说",如果把"无烟老师所说"这句话放在第一行就齐了。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话确实是您所写,不过不是在书上而是在矿坛上。但我在文中注明"无烟老师所说",如果把"无烟老师所说"这句话放在第一行就齐了。下次一定注意。

呵呵,不好意思!开玩笑了!!!不必当真的!!
不知道我的回答帮你解决文体了没有,如果没有欢迎跟帖提问,我必将认真解答!!
谢谢你对矿坛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答你的疑惑!大回环和小回环是我们业内的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模拟振荡环路整个信号反馈的流程有多少单元而已。
老电磁炉大回坏结构的信号流程大约经过 LC谐振-同步控制-同步三角波发生器-PWM脉宽调控-整形-前 ...

感谢您老的教诲。讲的很好,但我的水平太差。对于第二点中“这个电压的选择也要看后续环路的控制速度 你说的富士宝应该是大回环电路,这样就必须用高一些的同步信号电压。”还是不太理解。大回环电路后续环路的控制速度慢,是因为信号反馈的流程单元多,所以用高一些的同步信号电压,使339的8,9,14间的比较器早一点翻转。是这样吗?
还有我的炉子是大回环电路,那么他用的功率管应是导通饱和时限比较长的老管子,而我买到的FGA25N120好象是高速的新管子。这个管子就不适用了。如果降低同步信号电压能够使导通角滞后,这个管子就能用了吗?

网友A:
呵呵!大哥!我不老还没结婚呢!!“您老”两字一下把我增加了30岁
1、不是这样的,同步信号的电压高低与后续电路时序无关,与正负同步信号差有关。
2、原来没有IGBT了可以看一下原管子的安装结构,如果是大管的安装25N120是不太好安装的,如果是大管这类机子建议就不要维修了这类电磁炉LC系统是1500V的,与现在的1200V保护不同,要安装必须还要改高压保护系统,改得太多了稳定性就下降了~

网友B:
向无烟大侠学习,向无烟大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无烟大侠学习,向无烟大侠致敬!

过奖 过奖了!!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有说错的地方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哥!我不老还没结婚呢!!“您老”两字一下把我增加了30岁
1、不是这样的,同步信号的电压高低与后续电路时序无关,与正负同步信号差有关。
2、原来没有IGBT了可以看一下原管子的安装结构,如果是大管的 ...

知道您年龄不大,好象比我还小一些。“您老”只是尊称,不过旁人看了是以为很大了。哈哈!那以后我可就随意啦。
1、对于IGBT导通时刻我是这样理解的:当IGBT每次关断后,同步输入端339的9脚电压开始上升,上升到最大后再下降,由于8脚电压是由电源305伏经电阻分压取得,是一固定值。因此当9脚降至低于此值后,比较器翻转,IGBT的G极得到高电平导通。因此同步输入电压(8脚)与导通时刻有关。不知哪想错了,是8脚电压吗?不会全错了吧,你也别生气,给讲讲吧。
2、我周一把25N120装下试试,如装不上就只好报废了。
3、今天我量了一个美的电磁炉的IGBTEN电压,发现它在开机后检锅时是0V,加热时是4点几伏,记得你说过应是开机后是高电平。不知是否正常。
4、我想问下小回环电磁炉效率在90%以上,那么大回环的呢,是多少?
问题比较多,你辛苦点,就当碰到个笨学生吧。

网友:
哈哈~和你开玩笑了,叫啥都没事,您真实客气了!
晚上回家了我把资料贴出来!

网友:
逆变单元这是电磁炉的心脏部分,整个逆变单元由LC并联谐振电路、IGBT管和一些辅助元器件组成,如图 所示。  励磁线圈(也称线圈盘)是电磁炉输出加热功率的唯一元件。实际上励磁线圈是一个形状特殊的电感器,他与谐振电容器并联组成LC并联谐振电路。在IGBT管高速并且规律地导通与截止状态下,LC并联谐振电路不断从电源得到因自身损耗而消耗的能量,于是形成LC振荡。而IGBT管有规律地导通与截止又必须与LC并联谐振电路的自然谐振频率严格同步,否则整个逆变部分都无法工作,严重的还会烧毁昂贵的IGBT管。振荡电路原理图见图所示,电流变化波形图如图所示。

        T1~T2:当电路中IGBT管控制极(G)为高电平时, IGBT管饱和导通,电流I1从电源流过线盘,电能转换为磁能存储在线盘上,并达到最大值。
        T2~T3:当电路中IGBT管控制极(G)为低电平时,IGBT管截止,由于电感不允许电流突变,电流I2流向谐振电容C3,能量转移到C3,I2减到最小时,也就是线盘的能量全部放完时,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达到最高值 。此时的VC电压为选择IGBT管和谐振电容C3耐压的依据。
        T3~T4:谐振电容开始通过线盘反向放电,此时I3 为负向。电容C3的能量再次转移到线盘上,此时谐振电容两端的电压VC最低,而反向电流I3最大 。
T4~T5:此时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出现过零状态,即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由正值向负值变化。当控制电路检测到谐振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最低时,控制电路使IGBT管再次导通,但由于感抗的作用,电感不允许电流突变,负向电流I4继续向电容C3充电直至为0 。
这时LC振荡回路完成一个振荡周期。在一个振荡周期里,T2~T3的I2是线盘磁能对电容C3的充电电流,T3~T4的I3逆程脉冲峰压是通过L1放电得到的电流,T4~T5的I4是线盘两端的电动势反向时形成的阻尼电流,因此,IGBT管的导通电流实际是I1。
        IGBT管C、E两端的电压变化:在静态时,IGBT管C、E两端为输入电源经过整流滤波 后的直流电源电压,T1~T2,IGBT管饱和导通,C、E两端电压接近0。T4~T5,IGBT管C、E两端为反向负压,阻尼二极管导通。T2~T4,也就是LC自由振荡的半个周期,谐振电容C3上出现峰值电压,在T3时谐振电容C3两端的峰值电压达到最大值,IGBT管C、E两端也一同承受此峰值电压。
        以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高频电流一个周期中,只有I1是电源供给线盘能量的,所以I1的大小就决定加热功率的大小,同时IGBT管的导通脉冲宽度越大,T1~T2的时间就越长,I1就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要调节加热功率,只需要调节IGBT管的导通脉冲宽度即可。二是LC自由振荡的半个周期是出现峰值电压的时间也是IGBT管的截止时间,也是开关脉冲没有到达的时间,这个时间关系是不能错位的,如果峰值脉冲还没有消失,而开关脉冲已提前到来,就会出现很大的瞬间电流导致IGBT管烧毁。因此必须保证开关脉冲的前沿与峰值脉冲的后沿严格同步。
        同步控制单元
1、同步控制单元电路构成及工作原理
同步控制单元是电磁炉中最关键的电路单元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从LC振荡回路中取得同步信号,同时产生同步锯齿波,为IGBT管导通提供前级驱动波形。电路输出信号为锯齿波。具体电路结构如图1-17所示。同步信号由LM339的IC2C 比较器产生,其信号取自LC振荡的电容C3两端的分压。电阻R18与R25分压输入到比较器的负输入端为V-,电阻R19、R20与R23、R24(电阻R23、R24在图中未画出)输入到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分压为V+。电磁炉在插电开机后,单片机PAN端口给同步电路一启动脉冲,使IGBT管启动导通。IGBT管导通后由于线盘电感的作用,这时V-分压大于V+分压比较器IC2C 输出低电平,经后续电路整形后IGBT管继续导通,当电感蓄能完毕后V+稍大于V-分压比较器IC2C 翻转输出高电平IGBT管截止,LC振荡回路产生振荡;当C3放电终了时在次出现V-分压大于V+分压的情况,比较器IC2C 输出低电平IGBT管再次导通,振荡电路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所以振荡回路在同步控制电路被触发启动后,只要不切断整个振荡电路的电源,那么整个振荡回路将一直工作下去。

在T2~T5时间,由于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是左负右正,所以V+大于V-,IC2C输出高电平。
在T5~T6时间,电容谐振电容C3反向放电完毕,电容C3两端的电压是右负左正,即此时V-大于V+,IC2C输出低电平,此时是IGBT管的C极最低点,也是IGBT管导通开启的最佳时刻。+5V通过R41给C34充电,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由负值向0变化;到T7时,谐振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又开始充电,C3两端的电压恢复左负右正,比较器发生翻转输出高电平,比较器输出端同时发生电压跳变,此后,电容C34上的电荷通过D19快速向电阻R39放电。如此产生一个振荡同步锯齿脉冲。
2、同步信号与IGBT管关系
IGBT管在导通时,其C极电压越低,IGBT管内部的损耗越小,反之则损耗越大。当IGBT管内部损耗超过规定值时,IGBT管会因内部发热严重而导致烧坏。在电磁炉理想的工作状态下,IGBT管 C极电压为零时开通IGBT,其内部损耗W=Uc I=0,但实际上在电磁炉工作时,C极电压不可能为0,所以只能取IGBT管 C极最低的电压时开通IGBT管使IGBT管的开关损耗最小。所以,同步信号就是IGBT管 C极电压最低时的检测信号,也就是最佳的IGBT管导通时机。
3、PAN为单片机的中断口
此PAN端口有两个作用:
        ①触发:LC振荡回路工作正常后,LC并联谐振电路由同步控制电路自主控制工作,但自主振荡需要触发起动,也就是IGBT需要一个触发的信号,以使LC谐振回路获得初始振荡能量。在电磁炉开机后,PAN口为输出端口,此时将会在比较器14脚产生一个负脉冲,此负脉冲经过后续电路将形成IGBT初始触发信号。此触发脉冲的宽度不宜过大,一般在5-8uS。此脉冲过小则无法触发IGBT管LC振荡回路无法启动,过大则可能会损坏IGBT管。
②检锅:检锅就是检测电磁炉上是否有合适加热的锅具,在日本和台湾的一些厂商称之为负载侦测。开机后单片机PAN端口给同步电路一启动脉冲,待同步电路正常振荡后,单片机PAN端口变为输入端口,时刻检测同步控制电路输出端的脉冲数量。锅具的检测和识别是由单片机智能完成的。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品牌电磁炉所采用的检锅方式是脉冲计数法检测有无锅具,即通过PAN端口的脉冲信号的个数来检测是否有无锅具。其检测过程如下:开机后,单片机PAN口先是输出口,产生一个触发脉冲后,马上改为输入口检测比较器输出的同步信号。触发脉引起LC自由振荡,振荡波形会在IC2C比较后输出一序列的脉冲,单片机通过PAN端口对脉冲个数的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有锅。当电磁炉上没有放置锅具时,电磁炉的LC振荡的损耗很小,在短时间内可认为自由振荡;若放置锅具,则LC振荡可认为阻尼振荡。根据此特性,单片机在检测锅具时,一般以250uS为时间段进行脉冲计数,自由振荡则整个计数时间内都是脉冲, 而阻尼振荡则只有2-3个脉冲数。因此在一定时间内,根据IC2C比较器输出的脉冲数可以正确确定是否放置锅具。此脉冲数量和锅具的材质以及加热面积有关,但是只要在250μS钟内同步控制电路输出4-8个脉冲单片机即认为此锅具的锅具材质符合加热条件。

           以上内容摘抄自本人编著的《看图学修电磁炉》一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IGBTEN控制信号一般是高电平开通,低电平截止,这样设计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维修时不管单片机处于任何状态,电磁炉主回路都是截止状态,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维修时,IGBT被误触发烧毁现象,不过这个也看具体电路,如果单片机在主控板上的,单片机不与振荡回路分离的,可以使用反向控制。

大回环电磁炉由于同步控制精度无法接近LC振荡过零死区,这样IGBT的开通损耗就会大大提升,一般热效率都在70%左右。小回环的优势就在这里,同步精度比其它更高,IGBT开通时限更接近LC振荡过零死区,这样效能也大大提高。

网友:
呵呵~,本人很小的,,属于真正的80后

楼主:
80后的,真够小的,出乎意料。愿你永远年轻。
    《看图学修电磁炉》我去过书店,卖没了。买了本电磁炉维修技术问答,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学电磁炉的。
       对于“原来没有IGBT了可以看一下原管子的安装结构 ,如果是大管的安装25N120是不好安装的”我装25N120时,管脚间距合适,但两边脚短了些。我接了断铜丝装上了。然后开机加热了,试了十几分钟没事。我想问下这种大回环电磁炉同步输入端电位差应多少。因为我的电磁炉同步输入端,339的8脚的68K大电阻坏了一个,我没买到,就换了个150K的,然后再把下面的分压电阻3.1K的换为4.8几K。凑了个0.19V( 照着美的的同步输入0.2V做的)用数字表测的。今天用指针表测竞为0.075V,我不知到谁对谁错(数字表还了)。还有25N120是高速管子,那它在这个大回环炉子上用得长吗?

网友:
向上面两位坛友表示敬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是矿坛的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后的,真够小的,出乎意料。愿你永远年轻。
    《看图学修电磁炉》我去过书店,卖没了。买了本电磁炉维修技术问答,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学电磁炉的。
       对于“原来没有IGBT了可以看一下原管子的安装结构 ,如 ...

《看图学修电磁炉》已经停止发行了,但是修订版的出版工作已经开始,等待一段时间后就会发行了。
能够工作一段时间就说明电路基本在安全区内不必担心,用最大功率档加热5分钟后断电,用手感知一下IGBT散热片温度,正常应该在80~95度左右。偏高就是同步时间不对。
分压电阻只要总电阻和分压比不变即可保证同步精度,原来电路使用多电阻分压是为了避免单个大阻值电阻在工作时受到高压冲击而出现变质而设计,维修是最好能够按原电路回复,你的方法可以用于应急,但是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这个帖子都成我和zxxing 同学的专帖了……

楼主:
可能是我所问的太初级,别人看着没什么意思。哈哈!
今天上午又凑了个68K,把150K替下,再把下面的小分压电阻也恢复回去。测了一下同步输入电位差为0.05V(用的是指针表)。我现在用的是0.075V.相差0.025V有问题吗?明天我再摸一下散热片温度看看。如果恢复回原电路0.05V不会出事吧!

网友:
只要能用就OK了,同步信号压差一般是200毫伏左右, 太大了在市电偏高下比较好,偏小在市电偏低比较好,

楼主:
无烟老师《电磁炉维修技术问答》30页同步锯齿波电压看不明白。锯齿波电压也就是339的10脚每一次都是随着振荡电容的充电逐渐上升,当功率管截止后8,9,14脚间的比较器翻转,振荡电容 通过二极管快速放电,10脚电位下降,但是它如果下降到0V,那它就低于11脚,功率管G极就得到触发电压了也就是不受同步控制了。
还有这句话“ 太大了在市电偏高下比较好,偏小在市电偏低比较好,”不懂,再给解释一两句吧。
谢谢

网友:
30页那个图是调功示意图,也就是告诉读者IGBT驱动部分是怎样合成出IGBT驱动的可调脉宽的,实际上上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图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画的,实际上的波形和这个有一定差距,出版社的要求就是能让基础读者看懂,毕竟这个不是学术性出版物。
市电偏高后LC振荡的峰压也会跟着增大,此时如果同步取样压差太小就会处出现间断加热现象,当压差也跟着增大后问题就会自行解决,相反市电偏低后LC振荡的峰压也会降低,此时如果压差太大同步也会不起振,导致不加热。降低压差又可自行回复。这个是当时在研发中心做的实验数据,由于研发时间紧就没来得及研究具体原因,所以同步压差的问题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好意思,才疏学浅未能真正帮你解答不好意思了
电磁炉研究起来还有很多课题的,比如说电磁炉软件部分的鲁棒控制技术就要考虑很多问题了,但是有些确实涉及到一些技术保密问题我就不好向您一一解释了。回答您的问题我也只能点到为止,还望您老海涵。

楼主:
"才疏学浅”你也太谦虚了。这些天学了不少知识,多谢教诲。
今天请教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美的电磁炉能加热,但是加热最多不到一分钟就烧功率管。已经烧了2个了,心疼死我了。具体情况是:同步输入电位差稍低0.13V,但大功率电阻没问题,其它元件也查了没发现问题。339和驱动对管都已换过。真的烧怕了,不知如何下手。救命呀!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一下具体型号,你这样说我也只能凭空想象,回答不到点子上!加热中烧IGBT大多是高压保护失效引起,IGBT性能不良也是有可能的,目前配件市场的IGBT假冒太多了。 ,你说一下具体型号我帮你看看。

楼主:
型号mc--psy19a ,
高压保护339的6脚1.36V,7脚4.21V,1脚 1.14V。
    功率管性能不良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已经三个了,第一个irgt40q322只加热了几秒,下次再开机就报警不加热,也不烧保险,后来拆下测量发现E--C间电阻变为几十K了,以为这只管子可能不适用,可能不是高速的。后两只是25N120,我先后陆续买了3 个25N120(同一个地方),其中一个用在老富士宝上没问题,如果用在美的上的管子都有问题,那点也太背了。
    这台美的IGBTEN在不开机或者开机不放锅时是0V,在放锅加热时是高电平。还有它的pwm电压也就是339的11脚电压是变化的,高2占几伏,低好象时0点几伏,因为只加热了几十秒管了就烧了,不知测的准不准。
    就这些了。还需要什么您说一声。

网友:
机子上几个339的??

楼主:
只有1个339

网友:
最好麻烦楼主能上个清晰的主板照片,因为这台机使用过4套主板,这个就不好确定了……麻烦您了!!

网友:
麻烦楼主拍照了!!
嚯嚯~~ 有把握了!第2代的主板,拓邦电子代工的主板,你把电路板水洗干净晾干,重点检查风扇有没有运转沉重,风机过载导致18V电压被拉低,然后检查一下18V稳压电路输出电压是否低于17.5V,先把重点放在18V电源上,看看IGBT   G极的抗浪稳压管是否有漏电,也是18V的,建议换新,5UF电容也要注意,如果18V异常就是症结所在了,把18V稳压输出设定在18.5V左右最佳,18V稳压是简单的串联稳压,这个我想难不倒你,呵呵

能否修复关键还是先保证电路板的清洁,这类进了小强的板子一定要清洁干净,否则后患无穷的,用洗洁精彻底的清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漏电修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几乎,电路板一沾上小强的屎尿多少都会出现漏电的,那玩意的东西导电可厉害呢…………

楼主:
1      确实很脏,刚拆开的时候活的,死的一大堆。后来用酒精清洗过一次,不够彻底。
2      稳压电路正常18.5V。
3      5UF电容正常,以前测过。
4      G极18V稳压二极管的漏电流一般为多少呢?
5      风扇好象是有些沉,稳压电源18.5v在打开风扇后变为17.4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就在风扇上!!!
电磁炉的IGBT驱动电压宜高不宜低,18V已经是最低的上限,低于18V肯定烧IGBT的,调整一下电路,使风扇运转后18V供电在18.5V保证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C:
看老师上课,真的有味。
讲的好,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太不幸了,今天新买的25N120又烧了。
我把18.5V电源的18V稳压二极管换为20V后,稳压电源变为21点几伏(不太稳定,有时测高有时低,在21到22之间)。风扇运转后变为18点几伏,接通电源开机后加热了,然后把功率调到最大,在加热了大约4分钟功率管,保险管就都烧了。
前几天我把风扇加了点润滑油,然后接到18伏稳压电源上测了下电流,运转后为200毫安。风扇型号为TD1225MS     DC18V     3.24W   正常吗?
请老师指点。

网友:
不用换20V稳压管的,在18V稳压电路上的稳压管上串联几个二极管就可以微量提升了,电压太高了也会烧IGBT!

网友:
这样吧!可能你的管子不是很好!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送你几个正品的英飞凌IGBT你可以试试

楼主:
教知识,还送东西太感谢无烟老师了。万分感谢!

网友:
有需要的时候给我短信就OK了

网友D(2010-05-07):
引用 网友C:
看老师上课,真的有味。
讲的好,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端坐,手捧着一盘不正常的电磁炉,听着两位老师授课,受益匪浅 揪空举手请教

向无烟老师请教:电磁炉电路板油腻脏兮,可以拆下放洗衣粉水里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端坐,手捧着一盘不正常的电磁炉,听着两位老师授课,受益匪浅 揪空举手请教

向无烟老师请教:电磁炉电路板油腻脏兮,可以拆下放洗衣粉水里洗吗?谢谢!

可以的!就是我们坛内说的“水洗大法”嘛!建议用热水加洗衣粉和洗洁精双料清洗,这样就容易洗净了,洗净后已经要用热风吹干后才能通电哦!要不后果很严重的。

楼主:
10-5-11 01:42

无烟老师:功率管又烧了。我把18伏稳压二极管串上两个二极管后,在风扇开起后为最低18点二几伏。然后又把您送的功率管装上了。开机后和以前一样加热了两三分钟就烧了。需要再串一只吗?另外电源电压222伏时,直流电压为304伏,稍低点,有问题吗?
   10-5-11 08:38

电容和整流桥还有5UF电容一起换掉!谐振电容也换掉!不要犹豫!你有观测到电流变化吗??
  10-5-12 00:12

我始终没测过电流,是测交流输入电流吗?305伏直流电压不太稳定。有时测得交流220伏时,再去测直流只有286伏。由于我们这线路长,线径细,电源220伏始终不稳定,所以也就没在意。整流桥,谐振电容,5UF电容已更换。电源输入处的2UF电容也需要换吗?
   10-5-12 00:20

2U电容不用考虑,试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输入交流电的电流变化,这个对分析烧管情况有帮助,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有没有漏电,和后续信号整流二极管的性能,有条件的直接欢新还有微调电阻有没有接触不良?我怀疑是电流反馈部分一场引起的!需要互感器的我在拆几个互感器给你!需要什么配件只管说!我能提供的尽量满足……祝你成功!
  10-5-13 01:28

微调电阻挺好的,和它串接的200欧电阻也正常。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阻78.5欧(拆掉微调电阻测的),美的电磁炉维修手册大全上写的是约80欧,正常吗?后续信号整流二极管正向5百多,反向没显示。还有今天在拆微调电阻时无意间碰到了同步输入端,LM339的9脚与地之间的18伏稳压二极管引脚的电路板上的铜片竟断了,它应是保护339的吧,会造成烧功率管吗?
   10-5-13 11:53

断的二极管换掉! 然后用牙签一一检查所有二极管是否有烧坏! 电流检测部分的二极管不要太相信万用表的数据,建议换新损坏部分回复……
  10-5-17 01:29

无烟师傅:
.二极管没坏,是电路板坏了,我用导线接上了。其它的二极管我又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电流检测部分的整流二极管我全都换新了。
原来的谐振电容是0.3UF的,您给我的是0.27UF的,互换没问题吧?
还没敢试机,等您的指示。
另外电流互感器如果有问题那它反馈给单片机的信号过低,单片机就加大输出脉宽,使功率管功率过高而烧坏。但我最后一次试机并没把功率调到最大,它就烧了。还有微调电阻如果接触不良或开路的话,反馈信号应是变高,单片机就应减小输出,就不应烧功率管了。这里哪想错了您给指点一下。谢谢!
   10-5-17 09:15

呵呵,知道了!0.27和0.3电容可以互换,电磁炉的原件很容易出现软故障,特别是4148二极管,你用万用表怎样测量都是好的,但是上机后就不能使用了,这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修电磁炉不能太过于相信万用表的指示,有时候只能用理论来确定问题,这个就是电磁炉维修的难点。
你分析的电流互感器反馈原理从文字表面上看没有错,但是实际上和实际正好是相违背的,因为电磁炉再放上锅具后要经过材质判断和加热面积判断这两个步骤(简称检锅)后才会真正进入加热闭环控制状态,也就是说在正常加热的时候你说的道理才会成立,但是在检锅过程中电流的数据是确定锅具面积的唯一数据,ECU在确定材质通过后,就会稍微加大功率,确认锅具加热面积数据,如果电流部分异常,电流数据缺失 电磁炉就会出现功率线性增加,这样就没有闭环控制了,结果就是看起来在加热但是3秒后就会烧爆IGBT。

建议把整机保险暂时换成7A的快速保险,在试机,用中小火力试机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即使有异常IGBT短路,由于保险丝的限制也不会烧掉IGBT,这样就保护IGBT了!

网友:
哈哈~把短信内容发出来,   很好!! 让更多的朋友学习…… 鼓励一个

楼主:
正在试机,小火120W加热,电流在0.14和3.1A两点跳变,已十多分钟没事。

楼主:
再次试,500W加热,几秒钟,6A保险烧了,IGBT烧了,电流还是同上,用钳形数字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