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LM393做收音机静噪的电路

楼主(2010-04-07):
这几天做了个FM话筒,用CD2003做了接收机。用是很好用,但CD2003没有静噪。第5脚调谐指示无信号时大约1.1V,有信号为1.4-1.5V,有人利用这点,用LM393做静噪。但我对这个不懂,恳请哪位朋友给个电路。在此谢谢了!!

楼主:
期待热心的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FM话筒,用CD2003做了接收机。用是很好用,但CD2003没有静噪。第5脚调谐指示无信号时大约1.1V,有信号为1.4-1.5V,有人利用这点,用LM393做静噪。但我对这个不懂,恳请哪位朋友给个电路。在此谢谢了!!

您说的大概是扬声器保护电路吧,我就按照这个理解来说好了:
目前,大功率的家用功放的主声道均采用了OCL(OTL)电路作功率放大。这种电路出现故障时,其输出端的直流电位常常会偏离零电平,出现较高的正或负的直流电压。输出的直流电流流过扬声器的音圈时,轻者会产生固定磁场,使音圈移位,难以恢复,重者会将其烧毁。另外。在部分特大功率功放中,由于输出功率非常大,在用户操作不当时,可能会持续输出数安培甚至十几安培的峰值电流,使该声道的最大输出功率远远超过功放的额定输出功率,致使扬声器烧毁。本文以奇声AV-713功放的扬声器保护电路为例介绍其工作原理。
    功放扬声器保护电路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图中含有了三种保护方式。
(1)直流保护:
当功率放大电路发生故障,其输出端出现的直流电压的绝对值超过设计限度时,保护电路中的直流检测电路即把它检测出来,变成控制信号。控制信号经放大后控制触发器翻转,驱动保护继电器动作,断开功率输出电路,使扬声器得到保护。同时,控制信号还启动指示电路工作,使保护指示灯闪烁报警。
(2)过载保护:
当输出电流超过额定输出电流的1倍左右时,过载检测电路输出保护控制信号,控制输出电路断开,保护扬声器及功放。
(3)开机延时接通保护:
通过开机延时电路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工作状态,使继电器在开机时延时1—4秒钟接通扬声器,以避免开机过程中产生的浪涌电流冲击扬声器。使其音圈移位。
详见:http://www.docin.com/p-31424082.html

楼主:
谢谢板主

谢谢板主了,也许是我没有说清楚。但还是得到板主的帮助,所以我还是很感谢。我说的不是保护电路,而是收音机没有静噪,在收不到话筒信号时就会发出较大的噪声。我想用电压比较器,在没有信号时,也就是切断功放电路,不输出噪声。因为第5脚没有信号时只有1.1V,有信号时有1.5V。这个脚本来是用来做调谐指示的。比较器可以区分这个电压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FM话筒,用CD2003做了接收机。用是很好用,但CD2003没有静噪。第5脚调谐指示无信号时大约1.1V,有信号为1.4-1.5V,有人利用这点,用LM393做静噪。但我对这个不懂,恳请哪位朋友给个电路。在此谢谢了!!

再来一个参考电路:

楼主:
谢谢老兄,此电路应该可行。只是LM393是否一定要有上拉电阻R5?这个值不大好定,三极管要在无信号时饱和,完全短路11脚的输出,又要在有信号时完全截止,以免信号流失,音量降低。这个值怕难定。现在R5相当于三极管的偏置,三极管应该工作在放大状态。C肯定会有电流流向地的,不能截止就会流失信号。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此电路应该可行。只是LM393是否一定要有上拉电阻R5?这个值不大好定,三极管要在无信号时饱和,完全短路11脚的输出,又要在有信号时完全截止,以免信号流失,音量降低。这个值怕难定。现在R5相当于三极管的 ... 。

有不确定的地方,用实验来解决就是了。

楼主(2010-05-09):
用5#呜呼兄的电路制作成功。只是没有用R3,R1、R2、R4、R5、R6的值分别用2.2K,10K,1K,10K,6.8K,三极管用9013,能起作用。C接11脚后,又通过一个电容接2030输入。有信号时BG截止,但声音还是有点变小。

网友(2015-05-03):
原来还可以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