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香皂盒做机壳的7642+9011+3AX31B收音机

楼主(2010-04-08):
用香皂盒做机壳的7642+9011+3AX31B收音机正面
旋钮是药瓶盖,通过半透明的机壳,内部的元件隐约可见,效果不错哦。

这个是电路图。

这个是机芯。

机芯背面。

楼主:
谢谢sun410910961坛友关注并加分,该电路实用性较强,灵敏度较高,选择性也还不错,声音洪亮,用32欧双耳塞收听,音质优美。

网友A:
钮太粗了,找个扁点的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钮太粗了,找个扁点的更漂亮。

老兄所言极是,有合适的一定换

网友(2010-11-10):
好手工啊,又香又有得玩

网友B: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几个7642 ,今天装机不成功,不知是否是管脚搞错了。那位老兄能否给指点一下。我是按管子型号对着自己,左起为1接地,2输入,3输出,对吗?还有,不接低放,直接输出给高阻耳机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几个7642 ,今天装机不成功,不知是否是管脚搞错了。那位老兄能否给指点一下。我是按管子型号对着自己,左起为1接地,2输入,3输出,对吗?还有,不接低放,直接输出给高阻耳机行不行

用高阻耳机当然行,那个1K电阻可以调一下用5--10K可调,会有最理想的位置,朋友:能把做旋钮的经过说说吗?想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阻耳机当然行,那个1K电阻可以调一下用5--10K可调,会有最理想的位置,朋友:能把做旋钮的经过说说吗?想向你学习学习

旋钮的制作比较简单,材料的来源比较广泛,各种瓶盖、牙膏盖,只要直径与厚度合适就行,颜色根据个人喜好。中间与可变电容旋柄结合的部分,找内直径与可变旋柄直径匹配的硬质塑料管,如签字笔、圆珠笔杆就行(要稍紧一些)。根据需要长度截好,将结合面用砂纸打毛,用热熔胶、502等沾合即成。使用时稍用力套在可变旋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几个7642 ,今天装机不成功,不知是否是管脚搞错了。那位老兄能否给指点一下。我是按管子型号对着自己,左起为1接地,2输入,3输出,对吗?还有,不接低放,直接输出给高阻耳机行不行

以上问题楼上已做了回答,这里不再重复,有必要补充一下的是,7642不加低放直接带高阻耳机音量比较小,我曾经试过,音量和矿石收音机输出10微安情况下的音量相近,只要听觉没问题,外部环境噪音不大,可以听清楚,实用谈不上。前几天有坛友做过并发了帖子,也是嫌声音小。

网友:
以后洗澡就可以那这个听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收音机就是拿肥皂盒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可以推喇叭了!那个9011可以去掉,老管味道更纯净,3AX31放大倍数不小,足够推耳机了.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仅用7642不加低放的机子弄好了,不过音量确实小,还没有我装的来复单管机声音大,不知道7642内部那么多的元件都干什么用的

网友:
7642很不错,我做过2个机用的就是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仅用7642不加低放的机子弄好了,不过音量确实小,还没有我装的来复单管机声音大,不知道7642内部那么多的元件都干什么用的

主要是高放与检波,见图:

网友:
7642的收音机我也做过,可惜在广州市区内收听噪音太大,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16楼,ys414与7642的脚位置一致吗,性能呢?内部一致吗,谢谢

YS414、MK484等和TA7642完全一样,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F:
此电路严重有误,我试着做了几次,都不响,后来看了本坛的许多关于7642的贴子,把此电路中的耳机短接后改接在3AX31B射极,才响!

现在我的机器就是有点呼啸,可能是1K电阻处小了,昨天加到10K,好了一点,加到17K声音有点小了,有时间我再调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电路严重有误,我试着做了几次,都不响,后来看了本坛的许多关于7642的贴子,把此电路中的耳机短接后改接在3AX31B射极,才响!

现在我的机器就是有点呼啸,可能是1K电阻处小了,昨天加到10K,好了一点,加到17K ...

你试着做了几次,都不响,就给个电路严重有误的结论有点武断。此电路出自陈有卿,叶桂娟编著的《新颖简易收音机制作》一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人多次实践过,均未发现所谓“严重有误”。楼主还是多从自身找原因为好,比如所用耳机的阻抗,元器件的参数,偏流电阻的调整,线路板的布局……等。

网友G:
的确,该电路设计成熟,工作正常。本人也曾制作过,效果理想。唯一不尽如人意的是背景噪音较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电路严重有误,我试着做了几次,都不响,后来看了本坛的许多关于7642的贴子,把此电路中的耳机短接后改接在3AX31B射极,才响!
“把此电路中的耳机短接后改接在3AX31B射极,才响!”的说法让人费解,此电路本身就是射极输出,耳机串在电路中起到兼作电源开关的用途,如果选用耳机不当,对电路的正常工作肯定有影响,譬如阻抗偏高,也不会响。此电路采用1.5V电源,1K电阻一般没必要加大,鉴于7642可能有个体差异,稍微加大一点是可以的,加到17K 7642的供电电压还会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该电路设计成熟,工作正常。本人也曾制作过,效果理想。唯一不尽如人意的是背景噪音较大而已。

背景噪音较大是一般集成电路收音机的通病

网友F:
请看这个贴子的第9楼和第12楼......确实有人说此电路有误......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ighlight=764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这个贴子的第9楼和第12楼......确实有人说此电路有误......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ighlight=7642

人云亦云。

楼主:
给你个印刷电路,你如果有兴趣可按这个试试。

网友(2023-06-24):
帮别人做了几个这个的,有的会自激有的正常,现在怀疑是TA7642的离散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