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浦 3468A ----------3478A 的 PK

楼主(2010-04-08):
今天准备学习较HP3468A  的 电压10V档.   但温度不适宜。下不了手。所以用了点时间 。  对比了3468A的稳定时间(大概要60分钟)。同时给手上有3468A的兄弟参考一下。    希望有兄弟把其它型号的PK     也贴贴上来。

3478(17:45开机)比3468(18:00开机)     3478A早开了15分钟。个人觉得基本稳定了。

3468刚开机。

3468刚开机。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接近30分钟

接近3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60分钟后基本稳定不变

60分钟后基本稳定不变

95分钟

95分钟

网友:
68还是不能和78的恒温比啊

网友A:
还是恒温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恒温的好啊
           68还是不能和78的恒温比啊
你门这样一讲。本来就少的3478更难求了。

网友:
3478用的LM399很多6位半上都使用.3478多了一个30MV挡稳定性应该会高点的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试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试验数据。

都是在玩嘛。偶尔动动手。让其它兄弟参考一下。

楼主(2010-05-13):
检定后接近三年后的3468A     DC30V档漂移    只提供参考。

10V电压源自(HP  E3610A)   上下两个表较过。中间那个没有较的(三台同时开机120分钟后开始进行测试)

接近3年 大概相差11个数

接近3年   大概相差11个数

检定日期 07- 7-25

检定日期  07- 7-25

测试120分钟后的读数。估计是HP可调电源的飘移

测试120分钟后的读数。估计是HP可调电源的飘移

网友C:
楼主,3478是怎么校准的?我的买回来2年了还没校过.想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3478是怎么校准的?我的买回来2年了还没校过.想校一下.

你没看过JIANG兄那个改屏帖子吗。看了就操作很简单。搞不明白就信息我

搞错了。是横河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ghlight=&page=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3478是怎么校准的?我的买回来2年了还没校过.想校一下.

小平兄:能否把3478较准前。后的数据也贴贴。提供给没有校准条件的兄弟参考下

网友:
没有源很难校啊,刚用LM385-2。5降到1。9V测量了一下,看样子是基准的问题,几块表电压同时降低了一点点。

网友D:
楼主我要了 联系我 帐号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要了 联系我 帐号发来

这是仪表。工具区。  请到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2050-9-1.html这里确认

网友:
校正HP3478A电阻档步骤:
a.初始化3478A(SHIFT键+TEST键)

b.将万用表设置成可校正模式(用螺丝刀旋转可校正旋钮为ENABLE,即垂直,原为水平)

c.选择万用表为信号触发模式(默认)电阻2线测量或4线测量模式,设置成30欧手动档)

d.短接测量端(其实就是短接调零校正)如果是4线的,如果是按标准或者是要求高,按照LYMEX老大的说法需要做个十字短接器.

e.按(SHIFT键+CAL键<LOCAL>)

f,然后按(SGL/TGIG键)一次,直至显示CAL FINISHED(我理解SGL为确认键,其实后面一样是这么个流程)

g.已开短接器,连接上标准电阻.

h.输入一个30欧(10欧)电阻.

i.按(SHIFT键+CAL键)

j.这时候万用表会出现一个标准阻值10.0000?,如果你有已知道的当前测量电阻的准确阻值,可按上下键调整,例如,你测量的10欧电
阻,实际阻值是9.98欧,你可按下方向键调整准确.调整好准确数值后,按 (SGL/TRIG键)确认,这时候万用表会显示校正中....,最后会显示CAL FINISHED (即校正结束)

k.取下当前标准电阻,调整万用表量程至300欧档.

l.重复步骤d-j,不过h步骤是改为300欧(100欧)的标准电阻.

m.之后如此类推,输入3K,30K,300K,3M,30M的电阻(当然可以是1K,10K....10M)

n,搞掂,不过记得将可校正旋钮调会水平,呵呵

网友E:
楼上的是校电阻档用的,如果电压档不准,怎么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是校电阻档用的,如果电压档不准,怎么校呢?

较了DCV档。电阻档也跟着变化的。要先较DCV档。再较电阻档。

如果只较了电阻档。只是电阻档准确。   之后再较了DCV档。电阻档就变化了。

网友F:
请问电压档或电阻档只校正一部分行吗?因基准一般都没那么多。想有几个教几个。可重点的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压档或电阻档只校正一部分行吗?因基准一般都没那么多。想有几个教几个。可重点的教。

要从小量程开始往后较。应该可以的。   误差不大的表。较准零位后应该会比以前准确。

因基准一般都没那么多。     这个可以校准一个档位后   用加减法测试其它档位准确性。

网友:
谢谢LZ指点。明白了。

网友:
校表没有合适的源太困难了,以前尝试过校8145。结果后来要求助于工厂里的DO30-G

楼主:
较表的电压源有好多。有不花钱能搞到的源(进口旧电脑电源拆机TL431)    我把最好的两只亮相。给大家参考。标定后很不错。但我半年只找到两只。

觉得AD587UQ (陶封)      直接出  10V不错。    最好使用在20度-22度左右进行较表。   四位表可以满足了。  我手上两只587UQ    一只  9.9995V。    一只在9.9999V        但测试表精度有待确定。   觉得587温漂厉害。使用时要看看温度情况。

热熔胶

热熔胶

2.493XX. 有待测试

2.493XX.    有待测试

网友:
楼主的确是精神可嘉,不愧是矿坛玩中高档数字表的先驱。基准关键的关键无非是标定和温漂。以在下拙识,标定是先决条件,这恰恰是坛友们难以回避的瓶颈和难题。温漂在矿坛的环境下暂时可以忽略,咱们这里首先讲究的毕竟是性价比和实用性,与38度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楼主的作品和测试对广大矿坛坛友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感谢楼主的实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较表的电压源有好多。有不花钱能搞到的源(进口旧电脑电源拆机TL431)    我把最好的两只亮相。给大家参考。标定后很不错。但我半年只找到两只。

觉得AD587UQ (陶封)      直接出  10V不错。    最好使用在20度- ...

有成品吗?收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成品吗?收个玩玩!

直接去38收个AD588吧。最好有标定过的。应该比587好多了。587温漂大。要在标定温度使用不太方便。

网友(2011-07-13):
回复 楼主:

    校表好帖,标记,感谢LZ

网友:
如果手头没有校准万用表的工具,而你的表又不是误差很的的话,我建议不要折腾;
校准后更糟糕;

网友(2012-03-20):
引用 楼主:
较了DCV档。电阻档也跟着变化的。要先较DCV档。再较电阻档。

如果只较了电阻档。只是电阻档准确 ...

较了DCV档。电阻档也跟着变化的。要先较DCV档。再较电阻档。

如果只较了电阻档。只是电阻档准确。   之后再较了DCV档。电阻档就变化了。

受教!感谢!

网友(2014-11-08):
受教!感谢!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