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八管AM/FM胆机

楼主(2010-04-09):
最近本人又DIY一台八管AM/FM胆机,因本地收不到中波,调幅只做短波(SW4—18MK),6A2、6K4变频、中放。
调频段:6N3高放、变频,6J1二个中放,2AP9检波。
低放采用宝石441电路。
电源、输出变压器是自己绕制的。
所用仪器:电感、电容表、万用表,普通高频信号发生器(J2463)。
因缺少做底板的器材,原件排列堆积拥挤,搭棚比较困难。
调频段已完成,经试验效果基本良好,就是音量太低,不知6N1所致,还是没有调整到最佳效果。
存在问题,恳请请朋友们帮忙解决。
前一次所做中周是自己用普通312中周绕制的,一开机声音就会失真,调节第一中周就会好了,我想可能是中周的原因,于是和网上张老师买了一套,现在仍然是一开机,声音就会严重失真,调整中周就能好转,不知是管子的原因,还是电容质量差?

网友:
非常好。我的FM都还没调试完工。你就上AM了。好啊

网友:
怎么不见AM中周啊

网友:
做好FM就行了,AM少听!

网友:
解决失真提两点建议:1.检查中放的工作点是否正常。
                    2.检查去加重电路的阻容配合。

网友:
快点上图!等不及了

网友:
弄个连络图看看,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失真,用该查鉴频电路,与低放。

网友:
若嫌声音小的话,可否将6N1换成6P1~~~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音小的确是6N1不胜任,改接6N2+6P1小功放音量正常了。
FM部分图是网上几位老师的。高频头用6N3就是灵敏度低,必须接个天线一尺左右。特点是好起振,易调试。
用6K4不如6J2。

网友:
怎么会收不到中波呢??

网友:
错看成八脚FM机了。

网友:
楼主:您好!

楼主FM机做得很漂亮啊!祝贺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