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M-8045 斩波稳零运放 归零稳定时间问题

楼主(2010-04-13):
一台GDM-8045 开机20v档短路,200mv档短路,电流档均显示相同负值
负值慢慢减小直到归零,这几个档位都要用到斩波稳零运放LTC1052的10倍放大
2v档,200v档不用放大,归零良好
经查,斩波稳零运放 的两个外接电容 是0.1uf 瓷片电容
数据手册说采用低损耗CBB电容可加快运放平稳时间
换用CBB22 400V 0.22UF电容,改善很多,不过要归零还需10多分钟
更换为相同封装的,新品ICL7650无明显改善
这个情况是否正常?还是我的CBB电容质量太次,还是必须用0.1uf替换(手头无0.1uf CBB)

网友:
不至于吧,回零好像和1052的俩电容没啥关系,貌似和电阻有关系。

网友:
我的也一样,归零时间一般在30分钟,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我的归零要60分钟,有的时候真想扔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归零要60分钟,有的时候真想扔了它

这才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一下。不用到处洒米。

楼主:
那难道都是这样,有没有GDM-8045归零特快例子
有的话我们的就得搞搞

网友:
是近几天的问题还是一直以来都这样的?清洗一下电路板看看怎样

网友:
我还有台二手8145的,刚拿回来的时候也不回零,在开机48小时后,现在能回零了,有些二手的东西长时间没用,有些零件要开机烤机才行,我另台5位半的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试时时间不够 现在装好了  半天漂到 正3  不在漂了
如果这时调到0 应该以后开机3小时内应该到0 不再正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会清理电路板,这个机子电路板挺新
买回来从-300多往下漂   老大一会才到-70多
受不了  换运放 不顶事   看到两个外接电容是普通瓷片 换掉改善很多到今天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回飘了  稳定

网友:
拿吹筒吹一下。回零快点吧

网友:
二手的GDM-8145  GDM-8045 差不多都有不归零毛病.

网友:
我的8045开机几分钟就可以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