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5个元件做成闪光灯引闪器

楼主(2010-04-13):
玩摄影许久,一直对闪光灯离机引闪着迷不已,无奈没有引闪器,市场上JS无数对于价格高昂的引闪器一直耿耿于怀,今日有空慢慢研究,突发奇想,用五个原件搭成引闪电路实验成功,大喜。原来引闪器就那么简单,成功之余公布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所用。

楼主:
没人顶啊?心凉凉的,别人的制作帖我都顶一个,为什么我自己的都没人顶?虽然才5个元件,也是我亲手打出来的呀…… 是不是太小制作了?大家都看不上??

网友:
不是没看上  是没看懂
俺基本是无灯那伙滴  连相机的内闪都很少用

网友:
和楼上一样  B门都手端的......虚就虚吧```

网友A:
非常欣赏。
我也喜欢摄影,但天生愚笨,没完全看懂,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

是光敏二极管触发可控硅导通短路来触发闪光灯的吗?
怎样保证与相机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欣赏。
我也喜欢摄影,但天生愚笨,没完全看懂,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

是光敏二极管触发可控硅导通短路来触发闪光灯的吗?
怎样保证与相机同步?

是的!分析的很对,机身的闪光灯和相机是同步的,引闪灯和机身闪光灯也是同步的,这样大家就会自动同步了!~实际上就是光触发

网友:
同步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是否可以可靠的触发?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了。电路图收藏了。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那颗二极管又是什么型号的?白天用有影响吗?具体参数上有什么要求?我也想做一个。
因为我的闪光灯也是银燕的,原胶片机用的,是高压触发的,听说高压的对数码相机不好,这样可以不联机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电路图收藏了。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那颗二极管又是什么型号的?白天用有影响吗?具体参数上有什么要求?我也想做一个。
因为我的闪光灯也是银燕的,原胶片机用的,是高压触发的,听说高压的对数码相机不好 ...

耐压600V的单向可控硅就可以了,二极管用一般的光敏二极管就OK了,光敏二极管最好灵敏度高一些,遮一下光就可以白天使用,很灵敏很好用

网友:
不错,好东西有空也做一个。

楼主:
只要旁边没人用闪光灯都可靠!呵呵,说老实话,大太阳下就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旁边没人用闪光灯都可靠!呵呵,说老实话,大太阳下就不太行……

大太阳下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啊!除非是剧烈的光线变化才应该有响应的。

网友:
如果是低压灯,就一个光电二极管就行了

我该了不少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