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试验:给检波二极管加了点偏置电压

楼主(2010-04-14):
《试验:线性检波与平方律检波及滤波电容》(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2007-1-1.html)贴出后,天风雪雨兄提议我再做高频信号电压逐渐减小的实验,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可以在实验中体会到从线性检波到平方律检波的过渡过程,我有两台可用于此实验的高频信号发生器,一台最大输出的等幅波是90mV左右,另一台可到十几伏,但是输出电平的调节电位器有毛病,0.5V以下不好用,满足不了实验中变换信号幅度范围的要求,本想修好后就可做中天风雪雨兄提议的试验了,打开仪表后发现这个毛病不好修,只好又原封不动的复原了。实验虽不能做从线性检波到平方律的检波了但是小范围的变换信号幅度还是可以的。
正好本坛矿友求知无足兄建议做给二极管加正向偏置的实验,刚好上个周末一起做了这两个实验,下面是实验的情况。

实验电路:

测试环境:

首先在无偏置的情况下分别测试了1N60和BAT85在输入的高频信号相差一倍时音频信号的大小,测试结果如下:

二极管型号        高频信号电平  (dBu)           负载上的音频电压(mV)

1N60                   99                                  12
                       93                                  2.2

BAT85                  99                                  8.8
                       93                                  1.2

在上述的测试中,高频信号的电平下降了6个dBu,即高频信号的幅度下降了一半,可以看出对应的音频信号下降的更加剧烈,1N60音频信号下降到了原来的18.3%,BAT85音频信号下降到原来的13.6%(如果符合平方律的关系,高频信号下降一半,音频信号应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25%),这个数据说明了在二极管阀值以下的检波,随着高频信号的减小,音频输出信号急剧减小,二极管的检波效率急剧下降。从数据看在同样小信号的条件下,不同型号的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有较大的差别,本实验中1N60明显优于BAT85。

下面是给二极管加正向偏置的实验:

在实验中发现二极管的正向偏置如果达到0.15V以上时,检波的音频幅度基本是接近与高频信号的幅度成正比的变化,也就是说检波的线性已经比较好了,当二极管的正向偏置下降时,我测试的这支1N60正向偏置下降到27.8mV时,另一只BAT85的正向偏置下降到54.8mV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此时高频信号幅度下降到1/2,音频信号幅度差不多降到了1/4,具体数据如下:

二极管型号   偏置电压(mV)     高频信号电平(dBu)     负载上的音频电压(mV)

   1N60         27.8                 99                       14.5
                27.8                 93                        3.5

   BAT85        54.8                 99                       14.5
                54.8                 93                        3.5
下面是试验照片:

偏置电压27.8mV: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音频毫伏计的读数14.5mV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音频毫伏计读数3.5mV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在小信号检波时二极管的非线性是比较严重的,从上述的实验的波形和数据中可以看出:适当的正向偏置不但可以减轻失真还可以提高检波的输出幅度,也就是提高了检波的灵敏度和效率。
  试验中还发现当高频信号发生不大的幅度变化时,只要较低的直流偏置,检波的输入和输出便有了平方的关系了。当高频信号电平从99dBu下降到98dBu时幅度大约是原先的89%多点,如果音频输出对应下降是高频信号比率的平方,音频电压下降大约是80%点左右,下面是测到的数据:

二极管型号     偏置电压(mV)     高频信号电平(dBu)     负载上的音频电压(mV)

  1N60             20                 99                       13.5
                   20                 98                        11

  BAT85            48.1               99                        14
                   48.1               98                        11
下面是实验照片:

偏置电压20mV: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检波后未经滤波的波形:

滤波后的波形:

     以上的实验仅仅是对二极管检波规律的一点探索,并不指望通过几次并不准确的简单实验就能总结出什么,因为矿机不具备信号放大电路,所以小信号检波对矿机具有特殊的意义,非常值得好好研究,这也是许多矿友喜欢探索的课题。
    上面实验中寻找不同直流偏置时输入输出对应关系上接近平方关系的部分,纯属处于个人兴趣,与平方律检波的规律无关,特此声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争论。
二极管加偏置的确能较好地改善检波性能,但因矿机无电源故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一方法去探索二极管检波的性能。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晶体二极管平方律检波的资料里,说到平方律检波时,都是将二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固定在二极管伏安曲线的阀值附近的弯曲部分,单凭这一点,在矿机上就很难实现,因此平方律检波的一些文献中描述的二极管的工作状态肯定与矿机在很弱的信号下检波的工况有差别,如果要提高矿机的灵敏度,这部分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次占用了我两个周末所有时间的粗浅实验能给大家带来点什么想法和启示就值得了。

网友:
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实验,对没有仪器的爱好者想必有很多启发和帮助。

楼主:
感谢60版主的鼓励!

网友:
无条件顶了,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加分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建议改进实验电路

引用 楼主:
《试验:线性检波与平方律检波及滤波电容》(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2007-1-1.html)贴出后,中天风雪雨兄提议我再做高频信号电压逐渐减小的实验,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可以在实验中体会到从线性检 ... 。

建议改进实验电路,理由是您的分压式偏置电路本身有损耗,同时扼流圈对输入信号或多或少存在分流作用,影响实验结果。建议,改用下面的“倍压检波电路”结构就可以消除这两个问题,进而提高试验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呜呼版主!等我抽时间按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一篇不能不强烈支持的技术贴

网友:
很好很直观,对照来看,有偏置和没偏置的结果就是不同,大偏置和小偏置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
楼主的不间断的钻研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会从实践中掌握真知,总结出难能可贵的经验。拜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要感谢您提出的好建议!

网友:
谢谢楼主,真是好贴,特别是波形图上有纸写的数据说明一目了然,很贴心

网友G:
小时装矿石机,地线是从室外引入的,有一次,我把耳机的接地端从矿石机上拔下,接在插在室内地板缝下地面上的一根雨伞骨上,这个地线明显要比室外的地线要差,但耳机中的音量反而要大。是否是二个地线间有电位差,相当于给矿石加了偏置?

网友(2010-12-21):
好经验,改天试试.

网友(2013-01-05):
不错啊,通过电感加偏压,想起了用变容二极管的调频电路,调制电压也是这种方式加上去的。

网友:
国外的偏压机

网友H(2016-01-06):
多年后给李版补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年后给李版补顶一次

多谢您的支持!这帖子发表近6年了。当时的实验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网友:
给二极管加偏置的方法,以前实验过,可能是由于接法不对,效果不好。改天试试正确的接线。

网友:
太狠了 ,装备齐全啊

网友:
板主的试验很有意义,智慧比设备更重要。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不用电池可以给二极管偏置电压,就是用天地线加上LC振荡回路,(即线圈和可变电容),再加上二极管,和一个电容,调到当地的最强信号,这样用天地线之间的能量,转换成一个“小'电池”,,,

网友:
呜呼哪里去了?

网友:
有过这种想法,叫降低门槛,但没有动手,可是李版六年前已试验,好实验,矿石加电也是矿机,消耗极少。定起

网友:
给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加正向偏置,会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时装矿石机,地线是从室外引入的,有一次,我把耳机的接地端从矿石机上拔下,接在插在室内地板缝下地面上 ...

用不同的金属打入地下做地线,可形成原电池。曾看过此类用“地电池”的收音机制作文章。

网友:
今天才看明白。
我在村里收听,有几个台电流非常小,刚能听清楚,而那个强台电流38uA,空载电压2V多,能不能用强台给电解充电,收弱台时电解上的电给二极管偏压。

网友:
    用天地线加上LC振荡回路,(即线圈和可变电容),再加上二极管,和一个电容,调到当地的最强信号,这样用天地线之间的能量,转换成一个“小'电池”,,,

网友(2017-10-07):
试验用的是信号源,内阻很小。

但实际的信号来源,内阻很大。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不加偏置,Rd足够大,配接高内阻信号来源还行,但是偏置后,虽然检波器效率高了,但是输入阻抗显著降低,咋配接高内阻信号源?

也就是说,两个因素:一,检波效率提高;二,检波器输入阻抗降低。一个有利,一个不利,最后总体是有利还是不利怎么说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进实验电路,理由是您的分压式偏置电路本身有损耗,同时扼流圈对输入信号或多或少存在分流作用,影 ...

偏置电流不应该流经负载。

网友:
这样的实验多多的,矿机技术的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网友:
楼主在另外一贴中测过不同检波管对Q的影响,能不能再测一下加偏置和不加偏置对Q的影响。

如果能连接好调谐回路并给检波管加上偏置实测就最好了。这样就可以搞清楚加偏置的总体利弊,并可以得知加多少偏置能得到最大的音频电压。

网友:
刚看到这篇多年前的帖子,那时离我注册矿坛还有一个月呢,哈哈。

如果不是楼上朋友挖出了这篇帖子,还不知道有人如此做过定量实验。从前也曾经给检波加过偏置,确实能够提高微弱信号的检出能力,但是究竟通过电流为多少心里没有底,那时没有小电流表可以测试。

楼主朋友实验有个局限性:二极管的平方率检波和通导程度有关,与偏置电压无关,因为即使同一种类同一批次的二极管,在同一工作电流下的压降也完全可能不一样,所以用测试偏值电压的方法不可取,而且还会旁路一部分通过电流,由于电流在微安甚至亚微安级,所以测试电压的影响是很大的,应改成测试所通过的电流。

建议唐突,敬请楼主参考。

网友(2021-04-06):
偏置电源最好采用高电压高内阻(15V470K),这样对检波电路影响小。

网友:
由宏观到微观的定量研究,这帖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