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单管机~~

楼主(2010-04-14):
最近对胆机挺着迷,尚处于扫盲阶段,趁闲做了个2P2单灯,终于成功了。

楼主:
第一次发图片,还没有掌握好,太大了,见笑~~~

楼主:
调整一下,来个正面的。

网友:
哪个管罩用什么做的。

楼主:
地震时门锁打不开,撬烂了,还好没当破烂扔了,装机时偶然瞧见它,一罩,嘿嘿~!刚刚好~!

网友:
收听效果好吗?必须使用天地线吗?谢谢回答。我眼下也正在制作中。

楼主:
不用天地线,本地强台一网打尽。声音纯净。接上简易天线,可以多收一个经济之声(清晰)和一、二个弱台。

网友:
把电路图贴上,再介绍一下调整过程和接收效果,才好让大家细细品味。

网友:
可变电容用空气单连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对电子管喜爱却知之甚少。感谢坛里众兄弟的经验之谈,让我受益匪浅。一切还是从零开始,摸石头过河。DIY此机走了一些弯路。也获得了宝贵知识。刚开始乙电9V,电路检查无误接上天线,通电,无声,心里凉了半截,关机时“砰”的一声,可怜我的耳朵啊!心想乙电是不是太低了,于是上18V。一试还是无声。换了个2P2也照旧。电路应该没问题,实在没辙了,一个个零件检查,单管机元件少,还不费事。很快找到原因,栅极输入部分的电容300P有内部短路。赶忙换个。再次确认电路无误,打开电源开关,耳机里顿时传来经济之声的声音。心里那个乐啊~~!装机前没有一一检查元件的质量是个教训,好在管子无恙。
我是开始采用100P电容加再生线圈(移动再生线圈)调再生,接下来发现收本地强台再生啸叫实在太强,改变线圈匝数和将电容减小到33P也无法解决。思考过后,想想电源电压降低后再生可能发生改变,还是用电位器调电压吧,将来可以随时调整。手头没有5K左右的电位器,有个瘸了一腿的22K电位器,反正只用2只脚,就它吧。换上电位器后,再生果然平稳许多,强台再生也能有效控制。看来经典电路就是牛啊~!不服不行啊~!调谐部分试了很多种接法,试听效果后,最后是去掉了天线线圈L1,将天线接口(串33P电容)接在3的位置。这样声音最大。不过接上天线有串台现象,单回路就这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在收听不接天地线,背景声音纯净于玉,比晶体管机真是要好很多涅!早上LP听了一会,还问我可不可以安上喇叭听,嘿嘿~!

楼主:
谢谢楼上的众兄台回帖,用的就是这个电路。没有5000P的电容,用3300P的顶上。

楼主:
手上有空气单联,空了试试,谢谢兄台宝贵建议。

网友:
不需用管罩,让2P2裸体更漂亮···

网友:
加上一级低放

网友:
你装的小胆机比我当年装的直流小胆机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