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利用 DIY再生来复二管机

楼主(2010-04-15):
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矿石收音机论坛”,
回想起儿时对无线电的痴迷,留恋那迷人的再生啸叫声,
也萌发了制作再生收音机的冲动。翻箱倒柜收集各种元器件,完全利用闲置旧物拼凑一起,特点如下:

1. 高电压供电,利用废弃锂电池两块串联8V供电,增益高动态范围大,缺点是充电不太方便;
2. 草帽管射级反馈再生 2AP9倍压检波电路;后级为3AX31射级输出接低阻耳塞,因为找不到高阻耳机,MP3耳塞有不少,利于阻抗匹配;
3. 140毫米长磁棒线圈两端分绕,利于提高Q值,再生线圈置于磁棒末端,方便调整再生量;
4. 3只LED串联起来做电源指示,同时提供基级偏置稳压,还可以监控锂电池总电压不至于低于7V,避免过放电;
5. 利用一块废弃印刷板覆铜面直接焊接元件,固定灵活,更换零件方便,背面利用有限空间隐藏两块锂电池;
6. 机壳采用一个红色电池盒,挖坑固定长磁棒(因为找不到磁棒架)。整机呈半裸状态(因为找不到盖子)。
   高频扼流圈用节能灯里的小磁环穿绕200圈制成,调整好位置用胶固定,单联电容器也用胶固定。
   高频管3AG14系65年产品,穿透电流大 放大倍数只有20,找到时已断腿2只,用铜丝焊好后继续为人民服务。
   低频管3AX31放大倍数为100,负载为MP3耳塞两只串联后阻抗64欧姆。

整机焊接好后调整偏流:3AG14 0.8mA       3AX31 1.5mA      LED发光管1.5mA (充满电无台状态测量值)

频率覆盖整个中波段,本地电台一网打尽,晚上可听到邻省强台,灵敏度均匀,选择性一般,强台音量偏大整机音质柔和。

关于充电:用万能充通过鳄鱼夹分别对锂电池充电,麻烦了些,不过整机耗电低于4毫安,充电一次可用好几个月。使用中如果LED发光变暗就得再次充电。上图:

网友:
不错。
那磁棒看了受不了,五花大绑。

网友:
断肢再植,好手艺!

网友:
好!居然有3AG14。老锗管能用就不错了,穿透肯定大。

楼主:
其实那磁棒也是“断肢再植”的

楼主:
本来找到一只现成的高频扼流圈

无奈上机怎么摆弄总是自激,只好重新制作了

网友A:
不错!废物利用、因地制宜,而且装配别具一格。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夸奖 ,还望多提意见............

网友:
值的称赞的就是旧(废)物利用DIY的精神

网友:
不错,又见到了草帽管!

楼主:
比我的年龄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废物利用、因地制宜,而且装配别具一格。

矿石收音机书又发给你了,请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书又发给你了,请查。

我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书又发给你了,请查。

谢谢老K。

网友:
经典,羡慕,我也正在考虑,不过要先学习。

楼主:
随便问一下:怎样用电脑软件画电路图啊,感觉手画+照相 太麻烦还不正规

网友:
您要是把发光二极管去掉,电池就更撑用了。
只画简单的图用“画图”呀。

网友:
做的好!就是那俩白灯太现代了,改成稳压管+红色led可以么?

网友:
这个造型让我想起了测向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不过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从通电起到往后几小时里,再生啸叫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呈现一个渐渐变化的趋势。立马测量草帽管集电极电流!果不其然:
01分钟时 0.5毫安
07分钟时 0.7毫安
15分钟时 0.8毫安
50分钟时 1.0毫安
.........
这应该是穿透电流惹的祸,毕竟草帽管年纪不小了,该退休了吧
能不能改变一下外围电路,稳定穿透电流,使之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加一个发射极电阻试试,有直流负反馈作用。再不行就只能用场效应管做一个恒流源,限制发射极电流。

楼主:
谢谢斑竹的建议:加一个发射极电阻试试看。
再不行就换掉草帽管了,反正我那里还有6只3AG1争夺这个“岗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