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皂系列收音机又添新成员 LM386收音机最终竣工

楼主(2010-04-15):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最终采用3v电源,用32欧耳机收听效果挺好,灵敏度略优于来复再生机,不如7642,音量基本等于来复再生两管机,收台数量和来复再生机,7642机相同,但是在7642能收到的室内信号差的某角落,386机收的声音明显小,来复再生机收不到。

网友:
顶!我做过,怎么摆弄都自激,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楼主好富有啊,我要加紧施工,到时和你比拼一下。顺致祝贺。

网友:
恭喜恭喜,又一件艺术品诞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希望各位坛友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便相互交流学习,请各位不吝赐教。补上竣工后的电路图。

网友:
楼主成了专业户,香皂盒机一个接一个的诞生。顶!

网友:
楼主那么喜欢亮装,一定是很疼老婆之人。

网友:
楼主肥皂盒大丰收

楼主:
回楼上各位老师 坛友

这种香皂包装盒比一般的肥皂盒要小巧,我们这里能见到的有五种颜色。和香皂一起卖。当初就是看中了盒子,一样买了一只,做了两管来复机、7642+9015,7642+9011+3AX31B,还有现在的LM386,现还剩一只,下一步计划再做其他形式的机机玩玩,每一机采用的电路都不同。不过香皂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味道怪怪的,家里人都不愿意用,只好自己笑纳了 。借用老K版主的话:玩字当头,乐在其中。

网友:
下回楼主用数字电路4011, 4069做收音机,一定效果不错了!

网友A:
也用肥皂盒做过,不过没现在的肥皂盒漂亮。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吗?选择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吗?选择性怎样?

采用3v电源,用32欧耳机收听效果挺好,选择性不错,灵敏度略优于来复再生机,不如TA7642机,音量基本等于来复再生两管机,在我处收台数量和来复再生机,TA7642机相同,但是在7642机能收到的室内信号差的位置,LM386机接时收的声音明显小于TA7642机,而来复再生机则收不到。

网友:
386的7脚断开吧灵敏度估计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肥皂盒做过,不过没现在的肥皂盒漂亮。

准确地说,我使用的是一种香皂的包装盒,是和香皂一起卖的,比市场上出售的肥皂盒要小一些,薄一些,质地实际上不如专门的肥皂盒厚实。就是看中了盒子的小巧,而且上下盖有一侧是连在一起的,可以掀开,但不会分离,做机壳比较适宜。

楼主:
昨晚我把386与7642+9011+3AX31B两只机子带到小区的中心广场进行了比较,386的声音要比在室内的最佳位置声音又有大幅提高,已经有些超过耳朵的承受能力,需要利用方向性调节音量。选择性很好,无串台现象。7642的音量虽没有像386提高的那样明显,但亦有所提高,只是选择性不如386,有一定串台现象。总的来看386灵敏度不如7642,而7642的选择性则不如386,这也在情理之中。但7642+9011+3AX31B的音质要优于386,特别是播放音乐时非常明显

网友C:
这个电路很简单,我可以提供PCB和所有元件,大家按照电路装就能响,PCB是用雕刻机做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感兴趣,QQ3441329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很简单,我可以提供PCB和所有元件,大家按照电路装就能响,PCB是用雕刻机做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感兴趣,QQ344132908

这个电路确实简单,比较适合初学者实践,增加感性认识,积累DIY经验,感兴趣的朋友应该不会少。楼主不妨单发一专贴,这样容易引起众坛友的关注。

网友D(2010-06-10):
请问怎么消除自激呢、我的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消除自激呢、我的啸叫

请问是按这个图做的吗?

网友:
恩、是啊、自激

楼主:
我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总结一下排查过程,大致如下:
1、首先排除元件的质量没有问题,譬如电解电容不能有漏电的情况。
2、电路接线正确,布线合理,不跨线,用裸线连接。
3、耳机插座与电池的引线尽可能短,不要靠近磁棒和集成块。
4、电池内阻不能太大,用耳机收听三伏电源比较合适。
5、LM386集成电路本身存在个体差异,排除以上原因仍不能消除自激可考虑换一块试试(我制作时为方便更换起见,采用了IC座)。
供参考,预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希望各位坛友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便相互交流学习,请各位不吝赐教。补上竣工后的电路图。

为什么都喜欢用386呢?

用TDA2003,放大倍数搞,功率大,接12V电瓶爽歪歪。

网友:
嗯 我在试试看 我是临时搭个帐篷的 还没用洞洞板呢 我没那个插座 386就2个
一个用做7642+386了 交流声大得把台都盖没了

网友(2011-11-10):
这个肯定挺好

网友:
见到这个图纸做的收音机,心情很激动,记得92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也是从电子世界杂志上面刊登的386收音机图纸弄了一个,喇叭用飞乐的喇叭,声音很大,也很动听,磁棒我用那种长长的中波磁棒,灵敏度很高,那个时候天蓝蓝的,电波干扰也小,不像现在都是工业干扰声,真怀念那个年代,怀念逝去的青春。

网友:
现在都是工业干扰声,真怀念那个年代,怀念逝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