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量温度偏高

楼主(2010-04-17):
  18B20上电后,所测的温度数值与家用温度计测得结果是一样的,但过几分钟后,18B20所测量的温度要比实际高1-2度。程序设定每4秒转换一次。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

网友:
周围环境温度升高了吧?加电工作发热。

网友:
再不就是晶体用的不合适??

网友:
上一张照片,看看是不是结构安排不当所致,如果把18B20放在板上,旁边是其他芯片,工作时芯片是要发热的,显示温度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
拉一条线焊上,离主板远一点.

网友:
电路板元器件散热造成的

网友A(2010-07-01):
俺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了.

同样的DS18B20器件和读写程序.
用LED显示温度比用1602液晶显示温度低大约两度.迷惑中...
用普通温度计校验.感觉用LED显示的温度是准确的.1602显示的偏高.
原因不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DS18B20在板子上已经焊好了.很难移动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试试您的意见.
个人也比较同意您的感觉.可能是器件周围的IC发热造成的.或者是频繁读写造成的.
谢谢.

网友:
经过试验.感觉可能是IC发热造成的误差.DS18B20靠近一个LED驱动IC.
把DS18B20远离这个IC.1602显示温度下降了.但是还是和LED显示的差0.5C左右 这个温度传感器真是很灵敏.
谢谢.

网友:
搭车问一下 18B20 本身功耗大概多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在工作的时候,大概是3V,4m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作的时候,大概是3V,4mA左右吧.

如此算来功耗为 12mW, 网上找到一个关于 to-92 封装三极管的热阻资料:
http://www.2ic.cn/html/30/t-358230.html
通常在 150K/W左右. 如果这个数据也适用于 DS18B20 的话, 12mW 在管芯与环境空气之间的温差就应该是 150*12=1.8K, 也就是接近 2 摄氏度. 除非热阻降低到 41K/W, 由热阻引起的温差才能小于 0.5 摄氏度, 而根据同一个资料的数据, TO-220 的封装的热阻也已经超过 60K/W 了(这里讨论的热阻都是在不用散热片的情况下的数值).
一家之言, 期待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时候也担心塑封的传感器会有温度迟滞(或者热阻)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实际上是怎样的.Dallas半导体的设计人员是否已经考虑或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呢?
使用模拟量的温度传感器好像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
我还没有实际用过 DS18B20. 我猜想如果功耗恒定, 热阻恒定. 温差也应该是恒定的, 是可以被修正的. 器件厂如果不做这个工作,  用户来做也是可以的.
由于存在热阻与芯片热容, 迟滞是难免的. 具体迟滞有多大可以通过实测来了解. 不过通常被测温度的变化都不会太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手抓住DS18B20的外壳.每秒度一次温度.
结果显示,温度不断的上升.

确实有热阻和温度迟滞现象.

网友:
大多数靠热传导原理工作的温度传感器都有迟滞. 了解迟滞特性加以注意就行了. 水银体温表就要求要 5 分钟接触时间. 非典期间要快速就用辐射测温.

网友:
实际使用时感到18B20是很灵敏的,对温度变化的反应很快,它自身上电后也会发热使温度上升,另外使用时要远离电路中的热源器件。。。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是频繁的采集数据,工作电流可能还不足以产生这么大的误差。
可能原因有:
1。温度迟滞。
2。转换时间不够。

网友E(2015-06-29):
引用 网友A:
俺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了.

同样的DS18B20器件和读写程序.

18b20自己也会发热的,所以越工作温度越高。
降低刷新频率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b20自己也会发热的,所以越工作温度越高。
降低刷新频率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谢谢。您说的有道理。加分鼓励。

网友:
作为数字传感器 18B20的精度要比LM35D要好不少 至少不会因为线和数据放大过程中的不当导致更大的误差

有些时候 环境中的温度并不是恒定的 而且在一个小空间内 温度也并不能做到完全一致(比如电脑机箱 有些位置就是低温区 有些位置不在主风道上 温度就会和其他死角有差异 ,这个可以用测温摄像设备监控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  我感觉你可以理解为本身或者周围器件发热会有影响  你可以考录弄个类似散热片的东西贴上  或者直接软件修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