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纯胆FM昨晚终于成功啦(内含经验介绍,会随时进行修正/补充)!

楼主(2010-04-18):
采购元件、购置钻孔工具等一共花了三周时间、数百大米。
制作及解决种种难题、调试一共花了近一周时间(确切地说是连续熬了五个晚上),音质很好很有磁性(胆管+双调谐中周的音响效果果然不同凡响)。
先上图,然后再介绍经验!
经验(不一定100%正确和适用于所有收音机):
1.采用多点就近接机箱地,尽量减少长导线和乱线;
2.空变本振线圈及调谐线圈/补偿电容最好直接焊到空变上,到高放管/变频管的连线尽量短,空变支架要接高放管/混频管的地;
3.布局除了要考虑美观、紧凑、信号流向清晰,还要考虑降低相互干扰(本振/高放不怕相互干扰,因为本来就要在混频管处混频);
4.要想调得比较准,至少需要一台频率计,外加一对敏感的宝耳。要不就得有FM/AM信号发生器和宽带示波器才行(可惜太贵);
5.胆FM收音机灵敏度不如晶体管/IC收音机,最好用2~3米长导线做天线,有电视机那种室外专业天线就更好了(雷雨季节也就是夏天得注意防雷);
6.混频管/中放管的电源退耦电容不能太小,否则在调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低频自激。我用的是三个2N2(2200pF)电容并联;
7.本振管栅极与本振线圈之间的电容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50pF(我用30pF),否则还没有等到空变旋转到最高端,就达到电路的最高振荡频率了,此时如继续向高端转空变,则本振振幅可能会比较低或者频率/振幅不稳定(我无条件用宽带示波器观察,只是发现此时我的频率计显示的频率是跳变及很不稳定的)。对于普通自激振荡电路,为保证振幅,本振管阴极最好接本振线圈接地端1~1.5匝处;
8.电源滤波电容在电阻/扼流圈前后各取20μF就够了,交流声已经极小,再加大意义不大。如果用电阻做滤波,则因其发热重、温度高,所以需要注意与周围的电解隔离开,否则影响电解寿命;
9.只有频率计的业余条件下最好先调试本振范围(不窄于87.5M~108M+10.7M=98.2M~118.7M即可,不要调得太宽。在低端调本振线圈,高端调并联的微调补偿电容。当然也可以先调中频(向中放级注入10.7M中频FM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来自FM信号发生器,也可以来自一台中频准确的FM收音机。后者有时是很不方便的,一般不建议用)。频率计最好接一个几匝的感应线圈,能够正常测试前提下尽力离开本振电路远些,有时甚至在天线和交流电源线上都能感应和测试),然后再调中周(中频,即使买来之前已经校准过。分别在高、中、低端各接收一个已知频率的本地强台,用频率计监控本振频率,旋空变将本振频率调到电台频率+10.7M这个点上,然后大胆地调两个中周直到声音最大最清晰),鉴频器一般不需要再调(如果买来之前已经校准过),要调也要等其它地方先调好。本振/中频都调好后需要再调节高放的调谐电路(和调本振范围有点类似),先接收一个低端电台(用频率计监控本振),调节谐振线圈到声音最大最清晰,然后再接收一个高端电台(用频率计监控本振),调节与谐振线圈并联的微调补偿电容直到声音最大最清晰。我最终没有用微调电容,因为我买的微调电容是薄膜式的,经不起折腾最后调坏了,而常见的瓷介微调电容不仅体积较大,而且镀银层很容易氧化。我最后是用固定小电容代替的(通过串/并联找最佳值)。以上调试不要指望一个来回就能调好,可能需要在高中低端反复调数次;
10.空变/高放/变频(本振/混频)线路除管子之外,有条件的话最好单独屏蔽接地,否则就要全部装在接地的机箱之中。不这样做的话调好电台,手一拿开就会跑台(本振频率会变)。为了减少交流声同时消除感应电(容性漏电),机箱最好通过电源线接大地。还有因机内有高压,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以免触电!因过于疲惫,加上分析难题时家里有人来打岔,我就被机内直流高压(280V左右。一只手放到机箱上,另一只手不小心碰到了6Z4之后第一级滤波电解的正极)打过两次!还好不是输入端的220V交流(220V电源开关、插座的接线端子最好能绝缘处理一下),至今都心有余悸啊!

图纸是论坛上找的,只是小改了一下(管子改用6J1、6N3、6H2、6Z4,注意6J1第2脚全部不能直接接地,可以悬空也可以和第7脚相连,因为第2脚和第7脚在管子里边是相连的,我图省事采用悬空;6H2第6脚内部隔离片接地,6N3第5脚内部隔离片可接地也可以不接,我就没有接;取消猫眼电路;三个250pF全部用220pF;50K实际用20K,本想用22K,但晋苏行者发错货了;22K之后对地50μs去加重电容用的2.2nF,要接解码线路的话就要改小,比如220pF;输出音频耦合电容用的470nF,降低低频截止频率,以便以后接输入阻抗比较低的晶体管/IC功放;2K退耦电阻全部用2.2K;5K/10W滤波电阻用4.7K/5W进口金属膜电阻,发热有点重,已经到其额定功率了;混频/中放电源退耦电容用3个2.2nF并联;因找不到小电容,本振耦合电容用四个10pF串联成2.5pF,用导线胶合看起来不太正规;高放调谐LC网络改接到100pF电容之后,混频管栅极,取消200K原栅极对地电阻及调谐连串联的2nF电容,以提高LC回路的Q值;将本振管栅极接的电容改为30pF并将20K对地电阻改为与30pF并联,以提高LC回路的Q值;经实验,最终取消了双连的微调电容,同时在本振连上并联了一个10pF电容——这一条不适合所有机器,毕竟我们用的线圈/双连不同,分布参数也不可能一样;6Z4之外管子的灯丝全部用3.15V+3.15V绕组供电,中间抽头接地,高放管/变频管灯丝电路里接共模扼流圈,当然对地退耦电容不可少,可以从我上边提供的图片看出来)。

网友:
楼主的制作和心得比较细腻,不错,要顶!!!

网友A:
楼主何不上个电路图呢??

网友B:
顶,早就想做一台了,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好,FM效果好,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双联寿命不会太长,还是用四联好,转动部分是滚珠的。

网友:
祝贺新机开声!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严重祝贺~!灰常滴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双联寿命不会太长,还是用四联好,转动部分是滚珠的。

四连有两连是AM用的(用不上),而且体积比较大,虽然价格反而比FM专用双连还便宜。
这种小双连轴套没有轴承,磨损确实要大些,需要不定期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早就想做一台了,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好,FM效果好,

变频(本振/混频)用6N3,高放/中放用6J1,鉴频用6H2,整流用6Z4——都是国内大批量生产过的普通管子,便宜又大碗,即使坏了也不会心疼。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做个调频调幅两用机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上个电路图呢??

图纸是论坛上找的,只是小改了一下(管子改用6J1、6N3、6H2、6Z4,注意6J1第2脚全部不能直接接地,可以悬空也可以和第7脚相连,因为第2脚和第7脚在管子里边是相连的,我图省事采用悬空;6H2第6脚内部隔离片接地,6N3第5脚内部隔离片可接地也可以不接,我就没有接;取消猫眼电路;三个250pF全部用220pF;50K实际用20K,本想用22K,但晋苏行者发错货了;22K之后对地50μs去加重电容用的2.2nF,要接解码线路的话就要改小,比如220pF;输出音频耦合电容用的470nF,降低低频截止频率,以便以后接输入阻抗比较低的晶体管/IC功放;2K退耦电阻全部用2.2K;5K/10W滤波电阻用4.7K/5W进口金属膜电阻,发热有点重,已经到其额定功率了;混频/中放电源退耦电容用3个2.2nF并联;因找不到小电容,本振耦合电容用四个10pF串联成2.5pF,用导线胶合看起来不太正规;高放调谐LC网络改接到100pF电容之后,混频管栅极,取消200K原栅极对地电阻及调谐连串联的2nF电容,以提高LC回路的Q值;将本振管栅极接的电容改为30pF并将20K对地电阻改为与30pF并联,以提高LC回路的Q值;经实验,最终取消了双连的微调电容,同时在本振连上并联了一个10pF电容——这一条不适合所有机器,毕竟我们用的线圈/双连不同,分布参数也不可能一样;6Z4之外管子的灯丝全部用3.15V+3.15V绕组供电,中间抽头接地,高放管/变频管灯丝电路里接共模扼流圈,当然对地退耦电容不可少,可以从我上边提供的图片看出来)。
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做个调频调幅两用机也好啊.

已经有了红灯711-3,缺的只有FM,全做的话即复杂又没有必要。
胆SW/MW的吸引力远远没有胆FM强大,谁叫FM音质好,而我国的FM广播开通得太晚(国产胆收音机没有赶上国内FM开通),JS们又奇货可居呢!哈哈~~

网友:
祝贺!祝贺!
又诞生一台“山寨”FM机。

网友:
声音小,最好再加一级中放

楼主:
再加一级中放电路就复杂了,成本也得提高。
关键是调试更麻烦,弄不好音质会受损的(以玩HI FI为主的人是很讲究音质的),同时还可能会多接收到一些干扰信号。
现在接长天线,把红灯711-3拾音音量稍微开大些已经够用了(711-3内置的胆功放和喇叭接收音机信号,效果算得上一流,特别是短波和FM,但是接CD信号感觉就不太行了)。

网友:
恭喜楼主,,,,,
下一步研究一下大八脚管的FM收音机吧。
这个更有挑战性。

楼主:
为什么用大八脚管做更有挑战性呢?大八脚管只指哪些型号的管子呢?用它们做胆FM有什么优点和好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八脚比较好看。
理论上普通大八脚管不适宜应用在100M工作频率以上,但还是有人成功了。(俺没成功)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

楼主:
小七脚和小九脚看起来也不错的(我觉得过大或过小都不好),而且管子便宜又好找,毕竟都是当年的大路货,有很多库存的。
大八脚管没有其它优势就不打算折腾了,等论坛大侠们的纯胆解码成功了(最好是象MARANTZ 10B那种带锁相环的,晶体管和IC的就不用考虑了),以后说不定会DIY一台接上去。
以前没怎么玩过胆,即使是简单的前级放大器,玩的都是晶体管和IC(虽然家里多年以前就有一小堆收/扩音机用过的小功率旧胆管)。自从上了矿坛,了解到便宜的带SW/MW的国产胆收音机很便宜也很容易找到,但是带FM的国产胆收音机就极少,即使找到价格也不菲,进口货就更贵了(太贵就玩不动了,毕竟吃饭要紧,自己也算不上是有米之人)。被你们毒得不行,于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自己DIY吧!

楼主:
纯胆FM收音机的诱惑力和新鲜感实在是太强大(在论坛上天天看到毒文章,想不中毒都不行 ),而且看起来难度似乎也不算低,成功率并不太高(求援的帖子太多了),正好借此机会学习和折腾(这样才能有成就感),还能尝个新鲜同时节约大米(相比买成品机),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LZ辛苦了啊。看了你的贴的人我相信都会D成功的

网友F:
我觉得没AFC还是不好 。不好调台。请加上AFC电路吧。我也就是觉得胆FM的灵敏度太低。所以我还放弃了胆高频头。我现在用的分立件的车机调感高频头。灵敏度我还是不太满意。总没法跟我的德生BCL-2000的收音机比。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胆高频头和晶体管高频头我相信没人能听出他的区别。我觉得晶体管的性能要高的多。所以现在也就不想折腾胆高频头了,因为我折腾的几个月了,灵敏度都不高。现在就在等坛上的老大的胆解了。还有就是。你那机接胆解效果也会不 好的。因为监频电压太低。不会好的。我的机监频电压-20V。可能你那机不会超过-6V。

网友:
文章写的不错,对做胆调频有指导意义。原更多的胆调频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牛和壳壳都很漂亮;

漂亮是漂亮,效果也很好,可都是下了血本的哦!
两样加起来都已经到200米了(含运费)!
其它地方也是尽量用的比较好的现代料(除了怀旧用的廉价老管子),其中很多种原本都是用于HI FI音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没AFC还是不好 。不好调台。请加上AFC电路吧。我也就是觉得胆FM的灵敏度太低。所以我还放弃了胆高频头。我现在用的分立件的车机调感高频头。灵敏度我还是不太满意。总没法跟我的德生BCL-2000的收音机比。我的要 ...

据某大侠的经验:有AFC的话选台是方便一点,但弱信号电台就难以接收了。即使空变没有旋到很准确的位置,AFC电路也会自动将本振校准(如果鉴频线圈是校准过的),但此时输入回路很可能是轻微失谐的(这对音质不利)。我的机器现在没有加AFC线路,所以信号清晰的范围很窄,这有利于将空变调到最准确的点,经实际测试此时本振很准确。还有如果以后要接胆解码,嫌信号幅度不足的话可以先加一级音频放大,毕竟清晰度或者说信噪比感觉是足够的(其实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并非很低,主要是音频输出幅度比较低)。

灵敏度可以通过长天线或室外天线解决,如果不搞超远程接收,同时家不在边远地区的话一般也够用了。太高的灵敏度在城市里只会招来噪音和串台,加车机晶体管高频头感觉有点不伦不类。还是喜欢纯种的胆FM,因为少见(比晶体管和IC FM收音机)、昂贵,且音质也很好(实际发现在调谐过程中居然没有沙沙的噪音,调好台之后声音很有磁性)。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含有很强的怀旧成分和新鲜感(后者对几十年前就已经玩过胆FM的大侠们无效)的原因——换句话说玩的实际上是感觉,感觉不好指标再好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