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今天想起一个维修口诀,看完立马干维修

楼主(2010-04-18):
今天偶然想起以前在学校当客串教师的时候自己总结的一个维修歌谣,好多学生毕业后说起此时还乐此不疲,呵呵,今天反出来给大家笑话笑话。

维修彩电并不难,工作原理记心间。
操作小心要谨慎,注意人机要安全。
市电与机要隔离,烙铁接地要妥善。
翻动机板需断电,板下导体移侧边。
工作条件电为首,凡事先测电源端。
依据现象定范围,由简到繁细推理。
以下分项从头叙,请君从头仔细看。

电源的检修
行扫电源故障繁,同是“三无”皆一般。
断开负载接灯泡,故障范围就了然。
故障若是在电源,先测整流输出端,
若无三百(伏)查保险,保险已断别忙换
整流桥堆有短路,滤波电容疑击穿;
消磁电路须检查,开关管子或击穿。
只要细心定排故,技术高明由此来。
倘若三百(伏)有输出,先测保护控制断
保护电路未动作,启动电路查在先;
反馈电路也需查,脉宽调制仔细看。
输出电压跑高低,故障定在稳压区。
取样微调先代换,疑难杂症少一半。
误差放大必须查,电压不稳多在此
稳压系统细细查,疑难排故乐哈哈。

行扫描部分的检修
行扫故障不一般,需要耐心仔细看。
电容有无肥胖态,电阻烧焦不二般,
确认直流无短路,方可通电再查看。
若是行扫电流大,交流短路在其间。
逆程电容常漏电,行变短路在匝间;
二次电源有短路,一一检查莫放宽。
行管基极无负压,首测各级供电端。
使用dB电压检测法,脉冲有无最直观。
振荡推动逐一查,荧屏定能出光栅。
若是水平不同步,微调行频仔细观。
同步是否能改善,调整无效查振荡,
阻容变质细酌斟,管子漏电是盲点。
晶振参数很小气,稍不注意就遗漏
替换一试最可观,调整行频有改善,
故障不在振荡端。APC也成嫌疑犯;
仔细侦察学公安,比较脉冲有中断。
幅度不够也一般,只要耐心能破案。
机主与君共同欢,自我分析是提高。

场扫描部分的检修
场扫故障现象多,根据原理细琢磨。
水平亮线最平凡,牵涉范围难说全。
振荡推动与功放,也可出在泵电源。
检测电压并干扰①,故障部位能分晓
干扰各级输入端,亮线是否能展宽。
干扰某级无动静,故障就在此部分,
再用电压电阻法,检修目的方可达。
场扫线性若不良,图像压缩与拉长。
微调电阻易损件,检测代换应在先。
反馈电路常出事,功放有故也皆然。
场不同步最为难,振荡积分摆在前。
同步分离与通道,莫忘滤波与电源。
限于篇幅难说全,请君参考它书学。

解码与亮度通道
解码电路专管色,亮度通道管黑白。
无色故障不好修,请君莫把原理丢。
受控放大摆在前,消色开关紧相连。
信号必经延迟线,触发开关互牵连。
鉴相控制副载波,晶振电路卷凯歌。
选通脉冲最重要,不可把它来忘掉。
以上缺一都不行,消色电路要关门。
强把色门来打开,仔细观察荧光屏。
若是仍然无彩色,信号来自解码门。
或是放大有故障,或是途中断了行。
荧屏出现色爬行,色度延迟仔细寻。
晶振元件常损坏,鉴相电路未调平。
选通脉冲常丢失,需要一一细找寻。
检测方法虽很多,最好还是用示波。
示波价昂少使用,检波探头也适用。
外围元件都完好,集成电路或坏了:
以上各项细检测,图像一定现彩色。
亮度通道故障多,有声无光听唱歌;
亮度失控回扫线,有光无图也皆然。
亮度电路较简单,检测电压最直观。
也可先调亮度钮,确定故障在哪端。
亮度受控在前面,否则出在钮后边。
解码亮度与视放,电路紧密互牵连,
别忘检查视放板,放开思路技领先。

公共通道
公共通道故障多,无图无声奈我何。
故障范围先确定,检修一定能取胜:
建议先用干扰法,从后向前细观察:
干扰信号出入点,有无噪声与屏闪?
干扰某级无闪变,故障应在此后面。
再用电压电阻法,检修目的定能达;
预中放管常损坏,声表滤波试替代。
三八中周应该查,内附电容不例外。
AGC电路常出故,多在中周谐振处。
外围元件均完好,中放集成该换了。
故障若非中放板,调谐预选病犯险。
首先检测高频头,各端电压查仔细。
某端电压不正常,断开该脚看端详。
若是电压正常了,更换调谐(器)能修好。
若是电压仍依旧,预选器上找缘故。
各端电压均正常,调谐(器)已坏换为良。

伴音部分
伴音故障现象多,有图无声细切磋。
首先断开静噪端,伴音是否响耳边。
有声详查静噪路,定有元件出了故。
若是仍无半点声,再把故障范围分。
由简到繁牢牢记,先查耳机扬声器。
再触功放输入端,“咯咯”声响振耳边。
证明功放仍完好,仔细再往前面找。
中放②输人并输出。鉴频电路莫疏忽。
触到某处无噪声,故障范围此处分。
有无噪声两点间,细测电压查各端。
外围元件无问题,模块损坏必无疑。
伴音失真并声小,故障要在功放找。
否则出在鉴频器,微调磁芯要仔细。
勤动脑筋细分析,定能排故达目的。
彩电原理要学通,家电维修先电视。

万丈高楼平地起,原理基础最要紧。
有人藐视显像管,没有妈来怎有子?
父亲功劳也不小,电路基础要学好。
学会电视横发展,路路皆通光明楼。
学好技术不压身,维修指南歌诀终。

网友:
看来维修不难,背熟记好了带上一块镖.........................

网友:
数字化把这些歌谣全部毁了……

网友:
总结的好。。。。。。。。

网友:
如果是楼主原创的,建议向有关杂志投稿,很有价值。

楼主:
呵呵~已经被网络流传得太泛滥了,不在乎投稿这些东西了 给我们矿友笑话一下吧 呵呵

网友:
  绝对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偶然想起以前在学校当客串教师的时候自己总结的一个维修歌谣,好多学生毕业后说起此时还乐此不疲,呵呵,今天反出来给大家笑话笑话。

维修彩电并不难,工作原理记心间。
操作小心要谨慎,注意人机要安全。 ...

网友:
很好、但是裤带没眼儿--记不住!!!

网友:
模拟彩电的维修技术的经典总结。

网友:
好些年不干维修了。

网友:
太长,背不下来,还不如写成文章简单些

楼主:
用最流畅的语言表达维修技术也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高手,挺长的。

网友:
楼主的口诀对刚入门的彩电维修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排故的基础指导思想.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是一些有用的经验概括.对现有总线控制类或叫数字控制类彩电维修同样也有一定的适用.前提是需要提高对电路的软硬件之间之关系的理解,原理及作用的认识.做到充分了解被维修电路的原理、特点、及一些特殊电路存在的目的和其在路各状态下与一些其它电路的关联性作系统的分析.切实避免治表不治本而帯来维修后的其它隐性副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干好维修,减少返修.

网友:
哈哈 楼主乃维修高人一个

网友:
就是修CRT电视的经典经验大全,没有几年精湛的维修功夫总结不出来。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夸奖了!这口诀是前些年再一个中技学校客串当老师的时候偶然灵感写出来的,写给学生好记混饭吃的,哈哈,那时候讲课的还是传统的模拟电视,I2C电视刚刚兴起,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万变不离其中啊~呵呵不用把思维定得太死……,回修夏利就不会修吉利了??

网友:
背好就会修了吗?;

楼主:
呵呵~知道原理的前提下,知道这个仅仅是给你一个指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啊……

网友:
这口诀对学生很重要,背会了考试好过关,对有维修经历的人,总结归纳故障分类也有好处。总之楼主有才

网友A:
太长
所谓口诀三言两语、画龙点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长
所谓口诀三言两语、画龙点睛

呵呵,读书的时候没有把作文学好烙下的毛病,老师都说我写东西太长……

网友:
1,对修理对于模拟机来说,此经验很好;
2,太长  ,记不得;
3,已经被数字化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