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SC2-300耳机,阻抗达到了164.3K

楼主(2010-04-18):
   0.025直径的漆包线买来好长时间了,一直躺在柜子里睡大觉,眼见着L.D.XIONG、YJ9386和 tnlby   三位弟兄改绕耳机干的热火朝天,不断取得新成果,我也想好好试试,但是想起自己老眼昏花却要折腾0.025这种细的几乎看不见,并且很容易碰断的漆包线心里就发怵。这个周末终于下定了决心,实施这个谋划已久的改绕耳机的计划,于是翻出了一只珍藏的SC2-300,开始了改造工作。

改的就是这只崭新的SC2-300:

    小心翼翼地拆了耳机,拆去原来的线包,为了对付0.025的细线,把绕线包的塑料架里里外外所有的边、角都用什锦锉锉园,线架内外各个平面都用什锦锉锉平,这样就扫去了线架上所有可能挂断细线的毛刺和尖角。然后用什锦锉和细砂纸把指甲修光滑,把手指上老皮形成的毛刺修光,然后开始了绕线工作。

拆开的耳机:

   由于准备充分,线包绕制异常顺利,使用的手摇绕线机,摇一圈,绕线4圈,用了45分钟绕了15000圈,感觉还比较轻松,远比想象的容易多了,由于线机轴前端存在径向跳动,再加上线架固定的有点偏,线圈绕的有些偏,第一次绕这么细的线,为保险起见线架也没绕的很满,如果下回再绕,把线架固定好并且再绕满些,估计绕到18000到19000匝还是有可能的。

绕制过程:

    把耳机除了两块磁铁的其它部分安装好,调整舌簧螺丝钉使舌簧位于两个极靴中间的位置上,这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线包架不能放到底,如果放到底了舌黄片就不在线包孔的中心了,于是调整好舌簧在极靴中的位置后再调整线包上下的位置,使舌簧位于线包空的中心,然后装好磁铁。大功告成了!

安装好的耳机:

   将低频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1000Hz附近,将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送入耳机,微调舌簧位置螺钉,使耳机声音最大,耳机就调整好了。
   用替代法测量这个耳机的阻抗是164.3K,直流电阻是14.93K,而另一只用0.04直径漆包线改绕的耳机用同样的方法测得的阻抗是32。8K。

直流电阻是14.93K:

替代法测阻抗:
1。信号源1000Hz左右,串联47K电阻,耳机两端的电压是50mV

2。用电位器替代耳机,调整电位器阻值的大小,使电位器上的音频电压也是50mV

3。测量电位器此时的阻值是164.3K,耳机的阻抗就是164.3K

上机试听,与另外3只耳机做比较:

   把改绕的这只耳机接到1N60检波的矿机上,竟然在高端的频率上比那只阻抗是32.8K阻抗的改绕耳机多收到了一个弱台,而用未经改绕的耳机经100K变到300欧的匹配变压器做阻抗匹配也能收到这个弱台,只不过声音小了一些,仔细想了一下,这只新绕的耳机阻抗是164.3K,未经改绕的耳机经100K倒300欧的匹配变压器的变换初级阻抗是100K,而用0.04线改绕的变压器初级阻抗只有32.8K,这个弱台收不到莫非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将低频组件的输出阻抗由100K降到40K,果然未经改绕的耳机也收不到高端的那个弱台了!

   使用这只阻抗164.3K的耳机还有一个感觉,就是矿机的选择性好了些,强台在可变电容刻度上的角度变小了,但同时调谐线圈接检波二极管的抽头,距离地线最近的两个抽头不好用了,接上去声音很小,其他抽头的效果还不错。

   四只耳机比较,最好的仍然是USI耳机,USI耳机配上自制的初级阻抗是100K的铁氧体磁芯变压器,在矿机上无论音量、灵敏度都优于其它3只耳机。

   刚刚改好的阻抗是164.3K的耳机收听弱台时音量比另两只耳机要大些,感觉选择性的改善较明显,在选择性的改善上不但优于另两只耳机,也要优于USI耳机。

   未改造的耳机配上自制的初级阻抗是100K的铁氧体磁芯变压器,其灵敏度要明显好于以前用0.04漆包线改饶的耳机,而且听上去失真也小些,原因很可能是以前该绕的这只变压器阻抗只有30K多点,而我试验的这台矿机的输出阻抗可能比较高,或许是100多K,30K的耳机失配比较严重,而100K或是164.3K更接近匹配。

  这只新改好的耳机其他的神奇效果我还没体会到,等我慢慢试来,再细细的体会。

网友(2017-01-09):
请注意,耳机改高阻要有相应Rd的二极管和高QLC配匹,目的是提高整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改太高后在普通机子来说反而小声,特别是3DQ不必改高!

网友(2010-04-18):
回复 楼主:

祝贺改特高阻成功!
看来老版的300耳机有好几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祝贺!好好学习。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改造自己的耳机,高阻耳机确实可以提高矿石收音机的整体性能,一是改善匹配使谐振回路的Q值提高,二是提高还原音频的灵敏度,使原来微弱不可辨的信号也能听清楚。

楼主:
谢谢诸位兄弟的关注!

网友A:
小的时候拆了好多这样的耳机,取磁铁玩。现在想想真心疼。

网友:
文笔流畅,格式标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强烈建议加入精华

网友:
能否用现在的稀土磁铁去替换原来的铁氧体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时候拆了好多这样的耳机,取磁铁玩。现在想想真心疼。

真是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兄的夸奖!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试过改用磁性极强的钕铁硼磁铁,效果极差。
请参见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light=%2Blq1951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磁性过大电感反而会下降

所言极是!我在试验中得到的效果就是这样!

网友:
喜欢改耳机的朋友可用这小绕线机,1.5V或3V电池绕满线架便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梁兄:这东西我也有两套!钻夹头与你照片里的一样,电机要长些。都是在张兄处进的,下回试试!
可能还要给电机加个简单的调速装置,否则启动时容易断线。
打算把0.04线绕的那只拆了用0.025的线重新绕,这样就有一对了,不过还是想先接受杨兄的建议改一下极靴的间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