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G130可以换3DG201吗

楼主(2010-04-19):
看他外观漂亮,像草帽管

网友:
3DG130好像是3DG12的新型号吧!!!

网友:
3DG130电流大过3DG210
用在功率输出的话不能代换
电压放大状态时可以代换

楼主:
谢谢,是替换收音机的混频和中放部分

网友:
^_^
这种情况当然可以
3DG201只是不能代换3DG130作功率输出
电压放大时可以用3DG201代替3DG130

网友:
个人感觉噢!国产晶体管的代换特性贼好! 记得以前帮个老人修黑白电视,原来是型号看不见了,索性拿了个一样的国产管放进去,嘿~还真别说,问题解决了。后来很久后问道是否还好用,答曰,没事杠杠的…… 自打那以后凡是有国产管子坏的地方,我就顺手抓一个同极性的代换,管它什么型号…… 自今未发现有什么不妥……

楼主:
主要是3DG130长的像草帽管。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应当可以,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楼主:
刚刚用9018换了3DG201,感觉不靠谱,有时找不到台,马上换回,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他外观漂亮,像草帽管

3DG130即3DG12,可以代3DG201,但是反过来就不合适了,因为前者的参数均高于后者。这两型号等三极管的参数如下:

楼主:
谢谢,看了,发现黑白电视机高频头的3DG80还没有9018好,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卖元器件的老板说过现在市面上的9018都是翻新的,特征频率只有700MHZ(虽然国外的PDF上写的是1100MHZ),而且我也看了那老板中文的数据手册,特征频率的确只有7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