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个高阻耳机

楼主(2010-04-19):
没有高阻耳机要玩矿石机 来复单管机是一件很郁闷的事,学习了矿坛的实验帖后终于蠢蠢欲动
请看 利用动圈话筒的咪头自制高阻耳机:

步骤一:准备工具,热熔胶;电烙铁;镊子;小起子.......
              准备材料,2个动圈话筒咪头(阻抗600欧,最好配对);一付废弃头戴耳机.......

楼主:
步骤二:把头戴耳机的发声单元拆下,把话筒咪头换上,先定好固定位置,然后挖洞,最后热熔胶伺候........

楼主:
步骤三:等胶凝固后穿线焊接好,套上海绵套即可试听效果了(更换不同的海绵套有不一样的音质表现)。

自制的高阻耳机成本低 灵敏度高 音质好,可用于试验矿石机;来复单管机;或者搭个耳放来听音响。

网友:
效果如何?

楼主:
效果蛮不错的!关键是体验了DIY的乐趣

网友:
动圈式话筒的阻抗好像不高的吧,除非加变压器。

楼主:
话筒咪头单个阻抗600欧,两个串联的话是1200欧,而且这只是直流电阻啊,算上交流阻抗就更高了

网友:
不错,有新意。请问楼主:是两只咪头串联还是并联?请测一下耳机插头的电阻是多少。话筒的交流阻抗一般是600欧,但直流阻值会很低。

楼主:
回苏老师:数字表显示的读数是两只咪头串联值1198欧姆,如果并联的话恐怕只有300欧姆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正在用它听IPOD呢,音质很爽,
下一步接上耳放试试看,相信阻抗匹配更合理,音质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苏老师:数字表显示的读数是两只咪头串联值1198欧姆,如果并联的话恐怕只有300欧姆了 谢谢

直流阻值有1198欧,玩矿机和单管机那一定比普通耳塞音质会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我觉得这种制作方案值得一试,也值得推广。首先成本低廉,这两个咪头花费才7元。
制作也不算复杂,使用上很灵活,串联后可作为矿石机.来复单管机的负载(灵敏度和阻抗都能胜任),分开可作为立体声玩耳放也不错,(音质好,但会比较难推!)

网友:
咪头做耳机音质佷好。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两个动圈咪头,直流电阻600欧,价格3元。也是打算改高阻耳机的。看来,高阻咪头要畅销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是一个“咪头党”,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很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600欧的动圈话筒坛里有卖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鉴别呢?又不能打开看看

网友:
有点疑问:记得以前修话筒时拆开话筒看过,里面是有一个小变压器的。所以怀疑咪头不是真正的高阻,是经过变压器变换的

网友:
咪头有600Ω的,多年前见有商家专卖咪头。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1,两个受话器要串联才能获得高阻(不管内部是否有变压器这个并不重要);
2,要注意两者的相位,应该是正——负——正——负连接,否则,会令输出音量减小,还会导致失真。

网友D:
是否应该考虑咪头的承受功率呢,接在耳放后面会不会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儿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呜呼版主的提醒很重要,尤其是第二点容易被忽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的卖电子元件的商店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应该考虑咪头的承受功率呢,接在耳放后面会不会烧了?

这个应该放心!除非耳放有问题;还有就是耳放输出功率不要调得过大,平均输出功率小于0.3瓦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关于咪头的购买可以去本地的旧货市场淘淘,我的就是
咪头的质量很重要,灵敏度高低音质好坏全靠它了,最好能买到进口的名牌的........

网友:
上高中那会儿玩过,后来有了高阻耳机,就不再弄了。

楼主:
昨日又改进了一下:

用一段皮革沿听筒四周围剪一圈,再用胶带固定,然后密实地套在听筒上。
这样相当于“音箱”作用,减少了“声短路”现象;
试听效果更上一层楼了

网友:
好好好!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2018-03-17):
实用性很好,关键是思路非常好。

网友:
话筒咪头是直流600Ω的,串联成1200Ω。不过这种动圈式的话筒咪头线圈太细了,所以电阻太太这么大。(就是说和同样600Ω的电磁耳机比线圈还不到一半长,完全是因为漆包线比电磁耳机的细)和800欧的电磁耳塞比声小很多,但是音质好一些,所以楼主不如使用两只350Ω的舌簧耳机,做矿石收音机声音非常大。如果做单管机就可以采用200欧的助听器耳机

网友:
这个东西许多年前玩过,用于实验胆耳放。
单位三产酒店附设歌厅关闭、我捡了好多话筒和咪头(包括一台LD机和全套碟片),反复试验了多个。总之,话筒质量好、灵敏度高,做“高阻”耳机效果就好!朋友3.5元买的话筒咪头我想不会太优秀,找一对好话筒性能肯定大幅度提升。

网友:
话筒改耳机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2018-05-03):
我前两年改过一副,直流电阻460欧,交流阻抗应比这个数值大,听感不错(并联),用32欧耳塞听收音机有底噪,用改装的听底噪小了很多。音量没有32欧的大,音量电位器开一半足够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