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5数字表所有测量值都不准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的一块EXCEL DT9205数字表所有测量值都不准了,测220V市电显示106V,测3V电池显示1.46V,测1M电阻显示0.56K,测0.34A电流显示0.16A,请大家指教是什么问题?出现问题前做了个9升压电路替代电池,不知是不是和升压电路的替代有关,现在用叠层电池依然不准。

网友:
怎么误差这么大?是二手的旧表吧?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的朋友!请教4数的朋友,你有没有9205表的电路图,最好给我一个图,你所说的基准是什么元件?

网友:
先来个9208的图、和9205没什么区别的、9205也有找不到了

楼主:
非常感谢6楼的朋友!

网友A:
测一下7106的1脚对表输入端COM之间的电压,正常值应该是2.5--2.8V,如果偏高很多的话,那7106坏了,必须更换。

网友:
DT9205   测量速度非常慢。my-60  及多数非自动表要快得多。
DT9205 误差倒不大。

网友B:
200mV档是这种普及型万用表的基本档,换言之,其他档位都是基于这个档而扩展出来的。因此,检查测量不准问题,首先要检查200mV档。如果这个档准确,则检查相应的档。如果这个档不准确,那就要查7106这块芯片及周围。

另,档位开关接触不好或错乱,会出现比较古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V档是这种普及型万用表的基本档,换言之,其他档位都是基于这个档而扩展出来的。因此,检查测量不准问题,首先要检查200mV档。如果这个档准确,则检查相应的档。如果这个档不准确,那就要查7106这块芯片及周围。 ...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7106的1脚对表输入端COM之间的电压,正常值应该是2.5--2.8V,如果偏高很多的话,那7106坏了,必须更换。

一坨牛屎也不知道哪个脚是1脚,请指点,谢谢!

楼主:
查C20容量不足,换了一只50V10uF的电容,显示欠电图标、各个档显示固定值-1而且指示灯常亮,位数点换档有反应,看来换电容换出问题来了

网友:
DT9025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