孪生两管机

楼主(2010-04-23):
近日制作了两台晶体管两管机,发图.
来复低阻两管机背面图.
原理图
印版图
背面的电阻是用来消除振荡的.

楼主:
使用一节7#电池.

楼主:
使用的装药的小盒.

网友:
做个记号,说不定将来有用

网友A:
两个的电路好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的电路好像不一样。

两个的电路不一样。

楼主:
前一个电路是变压器耦合高阻输出.

网友B:
小磁棒不好搞啊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还可以能收6,7个台.

网友:
是diy就顶,好

网友:
尽管看起来不是最近做的,但DIY咬定!

网友:
不错,小巧玲珑。

网友:
请问楼主:您的二管机线路中的两只二极管分别是啥型号啊?我也想仿制一台。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否好咬!

网友:
提两个建议:1、线圈骨架应采用高频腊或蜂蜡煮,可提高Q值;
            2、线圈最好采用多股丝包线绕制,可提高Q值和高频传导性。

楼主:
谢谢,线圈用的是5股的漆包线,以后准备改绕线圈。

楼主:
图中二极管D1是2AP的,D2是2CK型的。

网友:
看的眼馋

网友:
所谓“孪生”是指母体一次妊娠分娩两个胎儿,俗称双胞胎。可楼主的“孪生”却只有两个实物一份图纸,何故?

楼主:
回版主,就是两个收音机一起制作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和老婆一人一个听

网友:
应该叫“鸳鸯两管机”

网友:
呵呵,孪生的小鸡听可爱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两个电路不同,哪个效果好些? 应该所给出电路图的直接耦合的好吧?

请问楼主: 两个电路不同,哪个效果好些?  应该所给出电路图的直接耦合的好吧?

楼主:
对两级直藕的效果好。

网友(2010-12-26):
R2是多少阻抗
3DG6是用3DG6A还是用3DG6B。3DG6C,3DG6D,3DG6O
3AG1是用 3AG1E还3AG1B, 3AG1C, 3AG1D. 3AG1FJ

网友:
R1是多少阻抗

楼主:
您好:三极管没有什么要求,放大倍数不要太高,40左右即可,变压器耦合的是高阻耳机,两级直藕的是低阻耳机

网友: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来研究一下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磁棒不好搞啊

矿坛老张那里有啊

网友:
学都学不来,认真学好再来。

网友:
今天试做了一个,比较简单,装好之后,调整R1阻值(我调整后的电阻大概是24K左右),很快就听到声音了。灵敏度比68-1要高得多,能收5、6个台。耳机用的是32欧的,电源1.5V,声音刚刚好,听得清楚但不震耳。手头上只有2AK3和1N4148,用来代替2AP9和2CP1。人体感应有点厉害,可能是灵敏高的原因。这个电路很值得一试。

网友:
2AK3: 用途:     开关二极管       参数:     锗 30V Vf=0.9V Trr=150ns

1N4148:用途:     高速开关二极管       参数:     硅 75V 150mA Vf=1.0V Trr=4.0ns

不错,有时间把图片发上来看看,我也准备做一个的,但是我准备用2AP8和2CW7来做。

楼主:
尽量不用2CW8,可以用3DG管代替

网友:
在我看来,电路制作不算太难,难的是机壳制作。到哪儿找这样的壳子?

楼主:
以前买的装药的塑料盒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感觉上除了灵敏度高点外,在选择性上还比不过68-1收音机。或许电路没有布局好。

楼主:
经典电路就是经典,有同感

网友:
高阻耳机的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