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胆FM收音机

楼主(2010-04-25):
在张老师那买了一套中周,用以前装过收音机的底台,经过捣鼓装成这样,本地几个调频台基本能收下。由于只有万用表和一只LC表,用车机来调试,声音好像有点失真,音乐的时候有点沙,另外感觉灵敏度不太高。请各位老师帮指导指导。上图。

外貌

外貌

外貌

外貌

内部,好乱哟。

内部,好乱哟。

高放和变频

高放和变频

中放和鉴频

中放和鉴频

调试用的车机高频头

调试用的车机高频头

网友:
能收到本地的几个台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
顶高手----不容易呀。学习啦。

网友:
已出声,只差统调了。吾亦信心倍增矣。

网友:
好乱····楼主要布局一下呀

网友:
祝贺!FM见长!

网友:
我焊好的还没收到电台,可能未起振,沙沙声也没!调四联有反应!

网友:
能问一下吗;空变365是串连个小容量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两组定片各拆剩一片。

网友:
空变还可以,在各级增益和统调上下功夫,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指导!继续在统调上下功夫。

网友:
空连是改的还是串的电容?

网友:
灵敏度不高, 整机统调后应该会有所提高!

网友:
不错,焊好就出声了!底台有沧桑感 ,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空气双联的改制方法。

网友:
楼主应很好的清洗一下空连和那块铁底板,否则台少甚至收不到,我比你这好,动片压片已经不好用了,换了一个,灵敏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