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重圆:我的再生机

楼主(2010-04-26):
接触电子元件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时候的事了,拆过收音机,但是没有装过。总是缺这缺那的,没有套件要装收音机太难了。十多年过去了,收音机的确我已经装成功了,不过单管再生机还是一直没有尝试,得要装了它才能算上圆梦。

反正目标不是为了装来听,外观就不重要了,用个这样的塑料盒:

小双联, 估计个位置打上孔

竟然找到一支跟盒子一样长的磁棒,那就在侧面打孔穿入固定了

按照我的LC表测双连的两连旋入容量各是 148pF 和 65pF,旋出容量 5.6pF 和 5.9pF. 打算两连并联起来使用,计算出需要微调电容值 10.6pF, 天线线圈电感 415.7uH.
在磁棒上绕了88 圈(第一次绕了80圈,发现不够用,重绕一个)

这儿折腾了不少时间,才把磁棒线圈绕好。上了一点拆机抠下来的高频蜡。

接下来是电路。音频放大我就准备外置了,先按照单管再生机的电路设计,高阻耳机的位置用电阻代替。因为是硅管机(2SC1815), 参考下面这个图的处理(不然两个1N60的压降低了会致C1815截至;当然还可以用1N60+1N4148检波的方式)

又费了点周折把小板子焊好, 高扼圈是3.9mH成品电感, 几年前做单管机的时候买的(不过做失败了)

先不加再生调试。静态电流调整到让1K集电极负载电阻上的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外接TDA2822模块推动喇叭放音。收到了639kHz的中国之声,就这一个台。选择性嘛就太差了。

怎么调都还是只能听到最强的639kHz, 没法用了。必须加再生了,在发射极串入再生线圈——拿段导线绕上两圈直接试吧。果然仔细调整又可以听到其它台了。

剩下的工作是把电路定型,固定线路板和再生线圈。

网友:
听老前辈说:没有玩过再生机,等于没有玩过收音机。

网友A:
总感觉这电路参数有问题,硅管电压高,二个2阿婆9加电阻R1也达不到发射结电压。你把R1=10k加大到33k试一下,和5楼讨论,说错了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电路参数有问题,硅管电压高,二个2阿婆9加电阻R1也达不到发射结电压。

此电路采用锗二极管可以,因有RI给二极管分压。

网友:
单管机还有不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年想装这样的一个机器.就是凑不齐所有元件.

网友:
用锗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