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子管信号发生器和LC谐振测试器【98楼有(试算程序)下载】

楼主(2010-04-26):
最近试装过几个晶体管信号发生器,得到了一些关于信号发生器的初步体验。据说电子管信号发生器稳定可靠,手头又有富裕的零件,于是决定试装一个。这次试装的电路,参照《无线电》1963年第5期“五用测量仪”和《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491页的“多功能综合测试仪”。相对来说,电子管仪器的“基础工程”要稍微复杂一点,打孔装管座,装变压器,装空气双联,装电位器等等,刚刚把基础工作做的有点样子了,准备进入焊接电路阶段。本来想用铝型材将仪器做得更漂亮一些的,一时买不到10厘米宽的铝型材(能马上买到的76毫米又觉得偏小),又考虑到电路可能还要调整,也就决定先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为两只75V稳压管提供电流的43K电阻,如果换成衡流源,测这个电源的性能必定会更好。

       这个主意不错,回头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试验一下。整个仪器的最后情况,这几天整理之后再贴上来。
    制作接近完成了,开始考虑这个仪器的用途:
①测试中频变压器(中周)的谐振频率;
②与锯齿波振荡电路配合组成简单扫频器;
③单点(比如:465KHz、455KHz)调试收音机的中频;
④465±10KHz逐点输出频率,逐点记录收音机的检波输出电压并描绘成曲线,检查中频放大特性;
⑤检查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或振荡线圈的电感是否合适;
⑥调整中短波收音机的覆盖范围和跟踪;
    列完了,发现用途还不是很多,还要挖掘挖掘,朋友们也请给出出主意。

楼主:
19#的电路图,在中频到短波的范围内,图中标150伏的位置,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范围大约在132到143伏之间。考虑到原来的电路也有一个3W150稳压管组成的简单稳压电路(3W150稳压二极管和1.8K的电阻),于是增加了一个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功率管分别从旧彩电和节能灯电子镇流器中拆得。这些天准备再作一些元件参数的调整之后就进入应用阶段了。
6N3_LC谐振测试器电路图(稳压).JPG

网友:
这个电路,可将那只470的电位器及与其串联的100欧电阻都不用,将6F1的阴极200欧电阻换成电位器,中心头作为信号输出,这样,6F1的栅极330千欧电阻就可直接接地。这时,再测频率,不用串100欧电阻,也不会影响波形了。可试一下。当然,如果没有200欧电位器,就直接用那只470欧的也行。

楼主:
这次制作希望达到以下目标:
①高频振荡频率范围,大致从455KHz、465KHz中频,到收音机中波范围以及短波6-18MHz;可以外接任意线圈,包括磁棒线圈;还可以外接LC回路作为振荡回路,甚至是受锯齿波控制的LC回路,这样就能组成简易扫频仪了;
②波形良好,稳定,能通过胜利VC9808+数字表的频率档测量到振荡频率,这样就不需要画频率刻度盘了;
③能测量常用LC回路的谐振频率,便于制作收音机中周和振荡线圈以及天线线圈等;
④检验负跨导式振荡电路的性能;

楼主:
初步打算按自己拼凑的以下电路制作,部份电路和元件参数会在制作中调整。

网友B:
支持动手,各部分应加隔离,防止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动手,各部分应加隔离,防止相互干扰

谢谢提醒!

网友:
负跨导振荡器优点是易起振、线圈不用抽头不用次级,因此波段转换简单,但是有输出波形不好,不是正弦波的缺点,输出信号的谐波成分较多。

楼主:
谢谢!那么以下这个电路怎样呢?我这次作了两手准备,预备多了一个9脚的管座。再不行的话,就打算用普通的6A2的抽头式振荡电路。

网友:
负阻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上限据说不高,不超过30M。 也不知信号波形如何?

网友:
双联清洗一下吧!不然效果不好

楼主:
接收批评,回头作一个对照试验。

楼主:
6A2负跨导式振荡,波形图出来了。仔细看了看,的确不是十分的好(与收音机常用的6A2抽头振荡电路相比),回头再看看能不能通过调整阴极电阻来解决。在470欧电位器的上端测量,10MHz左右的峰峰值大约是600mV,1000KHz左右的峰峰值大约是8000mV。在短波段,输出仍然不足以推动VC9808+的频率档。

楼主:
试验进行到现在,有一些初步的结论:
①单线圈,切换方便,这个是最大的优点。但如果不对元件参数进行调整,则短波范围比中波范围的输出电压低很多;
②空气双联的两端有停振的现象或者波形畸变,换过比较新和干净的双联试过,结果差不多;
③波形稍有畸变;

楼主:
最新试验报告:
上面那个6N3振荡电路效果很好!输出比较均匀而且幅度够大,波形好,没有停振现象。

网友:
上个波形看看。各波段输出幅度是否一致?有没有在波段中间的停振现象?

楼主:
波形图明天上。各波段输出幅度相对接近,而且应该可以通过阴极电阻进行调整。我用电子管收音机的101S和104S线圈做了两个波段,配365P的可变电容,均没有发现停振的现象。还有一个我一直想有的能力,就是全程都能推动VC9808+的频率档。反正今天很高兴,终于试验出一个令自己比较满意的电路来了。

网友:
我的扫频仪就是用晶体管制作的双管式振荡器,在中频300--600KHZ范围内,波形好,振幅一致,是很好的振荡器。可在500--3MHZ范围内,在1.2MHZ处有停振现象。从两边靠近这一点,都有振幅减小的现象。

楼主:
6N3作为高频振荡管,阴极电阻为500欧的情况下,中波范围内,输出幅度比较均匀,波形也很好;短波范围内输出幅度不够均匀,在6.5MHz左右的位置上有一个小的低谷。

网友:
波形很不错的呀!

楼主:
最新进展:
①将电源滤波部份的元件参数作了一些调整(附图);
②今天新买了两个75伏的稳压二级管,准备做一个简单的晶体管150伏的串联稳压电路,功率管准备使用彩电的行输出管;
③VC9808+频率档虽然可以在6F1的阴极电位器那里全程测量到频率(除了6.5MHz那个低谷外),但VC9808+的接入会造成波形畸变,看来还是要单独给VC9808+增加放大器才行;
④音频振荡部份还没有焊上,主要是没有合适的1H的电感。
6N3_LC谐振测试器电路图(新).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
①将电源滤波部份的元件参数作了一些调整(附图);
②今天新买了两个75伏的稳压二级管,准备做一个简单的晶体管150伏的串联稳压电路,功率管准备使用彩电的行输出管;
③VC9808+频率档虽然可以在6F1的 ...

这个东西和你的这个接近,

楼主:
VC9808+的接入问题解决了!

原来直接将胜利VC9808+频率档直接接到6F1的输出电位器上端测量频率会造成高频振荡器输出波形发生变形,今天经实验发现,只要在频率计和测量点之间串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即可解决问题,除了6MHz多那个低谷点以外,中波段和6-18MHz短波段能全程监测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差点要买单独的频率计。

楼主:
这个我试验了,6F1栅极经360KΩ直接接地,阴极直接接560欧电位器上端。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不接VC9808+,波形已经稍有畸变,接上就更变形了。可见原来的电路有它的道理。还是很感谢你给出主意,大家讨论才有进步。

网友C:
回复 楼主:

建议HQPOS兄用场效应管做稳压电源,在胆坛那边看到一个图,非常简单,实做证明效果很好。现用在我的6F6推挽机上。负载电流300毫安时电压跌落不到4伏,100毫安时电压基本不变。用示波器观察,纹波极小。若有需要可上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最近可有什么进展?拿来大家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HQPOS兄用场效应管做稳压电源,在胆坛那边看到一个图,非常简单,实做证明效果很好。现用在我的6F6推挽机上。负载电流300毫安时电压跌落不到4伏,100毫安时电压基本不变。用示波器观察,纹波极小。若有需要可上图 ...

谢谢BFDZM,方便的话不妨贴上来看看。我刚搭的这个稳压电路暂时也觉得性能不错,不带音频振荡部份电流大约25毫安左右,电压随频率变化的范围大约只有正负1伏。散热器如图,温升很小。

网友A:
那只为两只75V稳压管提供电流的43K电阻,如果换成衡流源,测这个电源的性能必定会更好。

网友:
这个双管式振荡器,各个波段输出信号的幅度变化的大不大?

网友C:
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

谢谢!收下了。

楼主:
今天将高频振荡部份的阴极电阻作了调整,使各波段波形良好和比较均匀,将高频部份的元件参数基本确定下来了,并用VC9808+测量了各波段的频率范围(短波段1的高端频率超出了VC9808+的测量范围,所以是一个大概数)。经调整后,短波段靠近6MHz的低谷点仍然存在,但还是能够推动VC9808+了。但总的感觉,VC9808+的接入对波形和输出幅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有专门的频率计可能更好。

6N3_LC谐振测试器电路图(基本定稿).JPG

网友:
那只双管共用的阴极电阻,对振荡器的波形影响是很大的,对振荡器的信号输出幅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是我在调试双管式晶体管振荡器时所得结论。我想也应该适合于电子管双管式振荡器。不这,电子管的机机,要想换个电阻还真的不容易,手头能用的太少啊。

楼主:
你说得很对!大家可以看到,短波段现在的电阻值用得比更上面的图小了,这个效果比较好。至于说到换电阻,我倒觉得比洞洞板好换,位置比较宽,阻值的问题我是通过串并联的方法解决的,比如那个140欧的电阻,我是用一个150欧和一个2.2K的并联得到的;而476欧的是用910欧和1K并联得到的。同时,这样也增加了电阻的耐受功率,可以使用小功率的电阻。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就是稳压二极管C75PH的功率是多少W的?买的时候卖家不是很确定。我自己试了一下,电流1.5~2毫安是能工作的,再大就没去试。这个牵涉到稳压部份43K电阻的取值是否最佳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是想确定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之后,取更合适的阻值。
按照33#我的电路图计算,给到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应该不超过1.58毫安,觉得偏小了怕影响稳压效果。如果能确定稳压二极管的允许功率比较大,则可以将43K电阻的阻值调小,使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大一点,进而使稳压效果更好一些。
暂时查不到C75PH的参数,主要是功率参数。

网友:
这个强!等楼主完成后,俺也考虑搭一个!

网友A:
这么好的思路,这么好的电路设计,费了很大的劲进行调试,如果只用猫眼来指示,精度很低,数值概念很差。为什么不将其换成简单的指针式表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思路,这么好的电路设计,费了很大的劲进行调试,如果只用猫眼来指示,精度很低,数值概念很差。为什么不将其换成简单的指针式表头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6E2在这里虽然可以指示高频信号的输出幅度,但其功能的重点是谐振指示。而作为谐振指示器它是很灵敏的,能很明显、很容易地确定谐振点。而且根据电路和实际使用情况看,它对信号的分流很小(3.6P和8.2P的电容与谐振回路并联,实际上我是用拉线可变电容,估计容量还没有达到这两个数值),实不相瞒,做了这个电路之后我马上就囤积了若干个6E2。
    这个仪器的制作过程是费了些精力进行调试,但很多时候都是针对VC9808+的频率档的,因为我没有别的频率计,而VC9808+频率档的灵敏度比较低。

楼主:
今天将音频振荡部份的电路也焊好了,这样,高压部份总的电流去到了35毫安左右,5W1K的滤波电阻发热得比较厉害,遂增加一个同样的电阻与之并联。稳压部份经历了考验,输出保持在153伏。
    音频部份的电感使用了一个“RB-63型 上无二十七厂”小型变压器的次级,将两组线圈串联使用,用VC9808+的2H电感档测得的电感量为1.2H,阴极电阻临时用了一个470欧的,用示波器测得波形很不好。明天看看能不能通过调整这个电阻或别的元件参数改善波形。

楼主:
今天调试音频振荡部份:
①1.2H电感因为有中心抽头,与之并联的两个电容之间的接地点改接到线圈的中心抽头位置上,这样音频输出幅度比较大;
②阴极电阻由昨天的470欧改为360欧,波形有改善但还不是很理想;
③100K调幅电位器调到上端时,会使VC9808+的频率测量数值严重偏离正常值(低很多),在电位器的上端增加一个3.3M的电阻之后影响大大减少,但在短波段的调制幅度又太低;

网友:
强人,而且坚挺

楼主:
仪器做了蛮久了,决定暂停音频部份的优化,先整理一下应用例子再说。
    仪器的第一个应用示例,是测试几个中周的谐振频率:
①波段开关置于3,关闭调幅开关,高频输出电位器位于适当位置;
②将并接有云母电容的中周用鳄鱼夹夹住;
③接上频率计,在465KHz附近调整高频信号发生器的空气双联,使谐振指示器6E2的亮带闭合或接近闭合(用560欧高频输出电位器配合调整),如果测到的谐振频率有偏差,则微调中周磁帽;
    最后,5个中周的谐振频率均在465KHz附近,估计可以使用。
    仪器在测量中周的谐振点时表现很灵敏。

楼主:
应用之二:电子管收音机101S和101A线圈脱机覆盖和跟踪测试

测试材料:浙江鄞县钱湖电子元件厂的101S振荡线圈和101A天线线圈。101S要求配置的垫整电容是390P,但手头只有340P的云母电容,于是并联了一个39P的磁介电容。测试了多组数据(明天整理之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