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完工, 运用我之前设计的电源线路的6GF7 + 制作过程

楼主(2010-04-26):
新机器完工, 运用我之前设计的电源线路的6GF7 + 制作过程

网友:
上个电路图我们学习一下好吗

楼主:
当然可以, 但Scanner 坏了, 明天到公司才能发:(

网友A:
直热胆兄的搭棚技术大有长进,外观也非常漂亮
可惜6GF7这只管子国内没有,不过如果用国产6F3,把五极部分接成三极管,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B:
工具挺齐全啊,那两个大铁钩子哪搞的?

网友:
那两个6E1是干什么的?仅仅是电平指示吗?

楼主:
电路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热胆兄的搭棚技术大有长进,外观也非常漂亮
可惜6GF7这只管子国内没有,不过如果用国产6F3,把五极部分接成三极管,应该可以代替

谢谢1a5gt版的加分, 关于国产型号的6GF7我不太知道, 因为我对国产管不太熟悉, 接成三极管的五极管在特性上与三极管相近, 但动态的时候始终不同, 但如果可以的话也不妨一试.  自我觉得该机器不错,但这始终是主观感觉, longji98兄在我家听了, 我希望他进行评价,

网友:
周末在直热胆兄家看过并听过此机. . 此机制作真是精良. 实物比图片漂亮得多.... 机内走线整洁,高低有序,.........  搭棚堪称一件艺术品........
      此机一管两"味", 整机也没有看到大伙所推崇的发烧元件线材, 灯丝线是用Cat5的网线连接, ,, 哪对输出牛更是不起眼..... 但开机之后,,, 只听到延时器通电时耦合声... 象是没开机似的.声底非常于净. .. 套用现时行话, "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到噪音",.(所听的箱体为FE103 背负式号角箱).... 尤其是开机半小时之后, 整机暂入佳境...,6GF7只不过是一只有点特别的九脚双三极管.http://www.jogis-roehrenbude.de/ ... /10GF7A/6GF7.pdf... , 竟然有如此表现.  不得不对它格目相看...
...... 如此一对不上眼的小输出牛和不是很特别的管子组合.. , 能有这样的动态. .. 着实意外.......应该是电路设计得当. .新电源之功吧..............
.....一个小建议.. 给小牛仔披上件恰当的衬衣. 更显得精美...

网友:
用6E1做电平指示,很是奢侈啊!

楼主:
我不知道6E1是否同一管, 我用的是EM80, 对国产管不熟, 但6E1很贵吗?

网友:
6E1便宜的很。

网友:
直热胆兄的手艺真不错,工具也很齐全,DIY起来真是事半功倍呀。。。

网友C:
用场管稳压的好处是使电路更稳定?   EM80不用稳压了吧!

网友:
EM80=6E1国内均价35元
从输出管的屏极取出指示信号,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指示相当明显!
不过感觉这个电平指示的电路有改进的地方:1 直接从功率管屏极取信号,的那只0.12U电容容量大了一些,这样对机器的高频延伸不利,断开试试就知道了;
2  直接取屏极的交流信号作指示,EM80亮、暗区之间有毛刺,指示不清楚;
解决办法:1  在电容接屏极的一端串一100K的电阻,电容用0.01U以下就可以了,电阻的数值可以根据自己需要EM80的开合情况调整;
2  在电容接EM80端串一只反相整流二极管1N4148,然后在EM80的栅极与地接一只0.047-0.1U左右的滤波电容,以消除暗区之间有毛刺;
个人做法,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1a5gt版的指点, 那0。12电容没带来高频延伸的问题, 但加二极管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工具齐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6E1是否同一管, 我用的是EM80, 对国产管不熟, 但6E1很贵吗?

6E1现在存量少,价高。一般全新的要5-60元,还不好买。二手旧的也要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6E1现在存量少,价高。一般全新的要5-60元,还不好买。二手旧的也要30元左右。

哦, 原来是这样,我买的都是苏联的EM80大概为$7一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挺齐全啊,那两个大铁钩子哪搞的?

你说的那大铁钩其实是木工夹, 作木外壳, 音箱等没了它可没那么好干。在卖木工工具的店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场管稳压的好处是使电路更稳定?   EM80不用稳压了吧!

用Nfet作调整管的好处是它比传统的电子管调整管内阻低, 另外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它不需要灯丝供电, 与三极管相比, 它能承受更高电压, 还有Nfet的栅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而三极管基极就要电流, 所以需要控制功率。

EM80只作显示用, 电源不大要求, 可以不稳压, 但因为电压跟电压放大推动级的电压一样那当然利用已经稳压的电源啦

楼主:
1a5gt版, 电平显示已经改了, 现在好看好多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谢,
许多人用EM80(6E1)装电平指示都从输出变压器的次级取信号,这样的电路大都指示不明显,因为EM80栅极从张开到闭合需要(-2)--(-15)V
像你这台胆机设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8欧,功率3W,实际上的电压只有不到5V,离EM80完全张开的15V还差得远,平常听音,只有在最大音量时微微张开,起不到电平指示的作用,所以从功放管的屏极取信号是不错的
再计算一下屏极上面的交流信号电压,设输出功率3W,屏极负载阻抗2500欧,则屏极上面的交流电压V=87V,大大高于EM80的最大闭合电压,只要取样电阻合适,3W的功率也能够把EM80推到闭合,电平指示的效果就很明显

网友:
工具齐全.手艺非凡 值得借鉴和学习
不过...纵观华哥多台机机..是比较喜欢采用所谓的猫眼...这种东东只不过在一般人睇上去外观比较好睇些而已.也没有其他作用了...作为真正的玩HIFI者.这种东东也的确不太可取..比喻:聆听者是真正欣赏音乐的...中央放着一台大电视(正在播放节目)又或者是放一个鱼缸(大鱼.小鱼也在追逐的)..之类.以上也是同你所谓的猫眼有些雷同...这样不论器材多么好.也会直接影响听感的..因为这也直接影响聆听者的大脑思维的...除非聆听者是采用盲听方式.否则就是睇音响而不是真正的听音乐了.. .

楼主:
李安师傅所言甚是, 但可能地方不同而产生的差别, 如果真正只听音乐来说, 外壳大可不必花这么多心思制作, 就算用木制作也不需要去精心挑选名贵木料, 还要对木纹, 旋纽大可买现成的, 也不必自己用同样木料车制.
国内是男权社会, 家里男人说了算, 而且也有很多发烧友, 家里女主人是非常反对玩音响的, 这也是因为女人跟男人的审美不同的原因, 男人会先欣赏内在,外表可以用内涵补足, 而女人外表是第一印象, 特别是外表复杂但没变化可欣赏的她们更为厌恶, 所以不少发烧友同老婆的关系是不太好的, 但在国内的话, 男权为重, 故倒还没什么, 但美国这里就不同了, 女人往往左右了整个家庭, 在她们眼里本来古板的机器, 做得人情味重点, 加上视觉上的感觉, 往往让女主人不经不觉的去接受了这事物, 进入发烧党内, 这问题在老外家庭更明显, 而我做的机器的却很多也是给老外的. 特别是欧洲人. 他们看来特别的外表, 全手工的制作, 加上商品机器不能达到的效果, 这才是珍品. 所以我做的机器都要不加个表头, 加个显示管什么的, 目的就是与日常生活融合而已. 而且是不会对声音产生影响的.  而且在用我的机器的人, 都没因为玩音响的问题跟老婆有问题,  而且老婆还不知不觉的加入了发烧党, 所以我们去窜门聚会的, 女主人都是一起玩的.

网友:
凶残的线切割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直热版主有好工具加上有好工艺、简直如虎添翼~~~~
羨慕死我等菜鳥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