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尔SD卡播放机应用改进

楼主(2010-04-26):
美尔SD卡播放机应用改进
    4月22日,终于收到购自SZMSOS朋友那里的2台带视频输出的美尔SD卡播放器,更准确的说,叫摇摇马玩具播放器更恰当。150X105X60mm的标准壳,前面板两个音量钮,一个定时表头配俩橡胶按钮,一个指示灯,再就是SD卡槽口了。显得很简洁,反面是一个保险座,一块露出来的散热器和4针方座,8针矩形座各一4针座是接220V的,8针座则是带喇叭,控制开关,电源供、受等信号的。
    东西到了,第一时间就拆开一个,为了安全,先将变压器初级跟电路板分开了,单独找了个带插头的线,将变压器送上电,这样,后面的测试和修理就安全多了。将上边的解码板各插头做好记号拔下,取下解码板,解码板是用3个螺丝柱挑起来的,下边SD卡读卡板其实只有电源部分和SD卡座,卡的数据信号是通过排线连到解码板上的,不同于其他朋友买的纯MP3功能的板子,是一体的,这个相对简单。先从电路上找到12v整流的电压取点,这个点在8针座的上排第3针,然后,找该电压的受方,接SD读卡板的供电端(8针座下排2针)为了安全,串联个1欧1W的金属膜电阻,焊反面了,测量SD读卡板上输出有个2孔杜邦插头(插到解码板上5V供电端)上的输出达15V左右,跟输入一样。怀疑5脚的开关稳压块LM2575击穿,实际拆下一看,其4、5脚已经断了,还剩一半长大约5MM的腿,只好重新在散热片中间打孔,固定稳压块,将其残腿穿过去焊好,通电再试,5V正常了(估计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该解码板损坏)有了电,接下来,就是插上5V插头和信号线,试试有没有信号了。结果,不出意料之外,果然没有信号,解码板坏的(这个板子主芯片ES6423上是白铝散热片的那块),的亏是买了两个,不然,这次可能真要赌失败了,于是,将另外一台拆了,取出主芯片带黑散热片的那块解码板来,按到这边,顿时从监视器上出现图案了。是迪斯尼动画片的三主角(米奇,唐纳和高飞)并有字符提示,没有存储卡之类的鸟语,插上套着卡皮的MINISD卡,里边的照片,就挨个放出来,后来又拷了MP3进去,也可以正常播放,但是没声音,原来功放2030上没有供电,根据线路分析,2030的5脚前边有个TO-220封的三极管,控制着它的电,也是受控的,为简化电路,直接将三极管CE短路,供电正常,声音也正常了。
    另外,该机有个启动电路,需要短路8针座的上排1、2脚(都是地)和下排3,短路需要个时间,直到听见继电器锁定(此时的继电器没用了)只作为个声音判断,这个时候,最少是5分钟,如果再短路一次,就10分钟,最多可以按4次,20分钟,为了方便,我在这里增加了个开关,该小时钟控制电路控制着好几处,包括总电源,功放电源,解码板电源,以及暂停,解码板暂停脚,暂停是低电平,播放是悬空,开机后默认是低电平,插上卡读出来数据后,就是暂停状态,需要按前述增加的开关,解除暂停。
    为了解除开机暂停,做到一开机就放,我将暂停线掐断,中间串联个开关进去,开关短路时,暂停,开关断开时,机器播放。小开关在前面板上打孔安装,按到小表头和音量钮(电位器1)之间的空地。
    该机还有个音响效果块,4个脚的,里边每次触发可以换一种报警声(类似八声太空枪),该脚在8针座下排4针,也用电线将该脚跟上排1-2脚地线引出来,在SD卡口左边的现成的方孔那里按了个6x6按钮开关,这样该功能也开发了,如果不想用该功能,对应的电位器2就可以省下来,改成右声道音量(需增加2003和部分电路)或者做音调电位器。
    该机还有个类似笔记本风扇的小风扇,可惜都是转起来发皱的。拆、擦、加油也不行,似乎有启动死角,没多久就又嗡嗡响,最后不转了,没办法,干脆找个4X4的CPU风扇,将解码板尽量降低高度,勉强将此风扇放在解码板上了事,解码板一旦发热严重,就会出现声音停顿,甚至假死。没风扇不行。原先里边有个隔板,将变压器,解码板,功放散热片这三大块以及部分面板各自分开,本人觉得既不利于散热又不利于组装(差一点也按不回去)索性将隔板锯掉,撅了,这样增加点东西也不碍事。长时间工作也不热了。
    忘了说了,喇叭接8针座1排的4和1-2脚即可
    本贴抛砖引玉,如果有其他朋友对其研究不了的,也许这个帖子可以帮点小忙。

网友:
学习了 佩服楼主,
工作间好大啊,仪器也多。另外楼主的脚丫子好了没有?

楼主:
哈哈,脚丫子已经好了,这不,连30号的卧铺都买了,期待下次挨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版都能出去打酱油了,俺的脚还在练负重...

哈哈,能让IBM砸一下。也堪称“贵族(足)”了

楼主:
摇摇马解码板, MP3 板
公司所在: 安徽马鞍山

[联系] 本产品由安徽瑞成微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欲获得更详细的信息请:
·给他留言·联系该公司(联系方式在本页右侧)

详细信息
型号/规格:  品牌/商标: 摇摇马

商品简介: 一、硬件结构:

1、采用 ES8380/ES6423 作为主控解码芯片,搭配 4X16M 高速 6NS 内存.

2、采用 PCM1742E 或内置音频 2 声道 DAC 芯片。

3、电源采用 5V 电源接口。

    4、SD 卡接口。

    5、U 盘接口可选。

6、可选内置 512M_NADFLASH。

7、视频输出,VGA 输出可选。

二、功能简介:

1、支持视频格式:MPEG1/3/4,支持 DIVX1.0-5.0

2、支持音频格式:MP3/WMA/AAC

3、开机自动循环播放。

4、支持低电平暂停、高电平播放。

5、支持上一曲、下一曲。

备注:另有以上功能单独 MP3  小板。

出售,可替代玩具上的收放机。
确实是不错的玩意, 挨个试了其他媒体,如AVI,MP4,WMA好像不支持,但MPG,就是VCD的格式可以支持的,照片是完全支持而且可以跨文件夹读取自动播放。很不错的玩意,买了俩,修出一个来,另外一个尸体还可以改别的,很知足了,谢谢

楼主:
补几张内部照片和解码板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