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和 STK4151-2就音质而言,哪个更好?

楼主(2010-04-27):
手中有LM1875和 STK4151-2,想用其中一种做功放。LM1875是正品,STK4151-2是从八十年代产扩音机上拆下来的,正宗三洋厚膜功放。就音质而言,哪个更好?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芯片 ?

我怎么都没有听说

网友A:
STK4151-2没有用过,LM1875只要是正品就不错啊

网友: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三洋的STK系列厚膜功放模块曾大量出现在日本的各种牌号的组合音响中,在均衡器的作用下,的确吸引了一大批刚刚富起来的中国城市居民,不过那夸张的高低频也一下子引起了后来的发烧友的反感!
LM1875与STK完全是两码事,同为功放,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80年代的STK与90年代的1875起码落后了10年!

网友:
LM1875中听些!

网友:
应该是1875更高一年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K4151-2没有用过,LM1875只要是正品就不错啊

难道还有冒牌的?如型号看不清或重新印型号如何区分LM1875,TDA2030.TDA2003等?

网友:
赞同5楼说的,但二者DIY是不一样的,1875的玩的空间更大,三洋的相对DIY空间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2013-12-31):
今天实际听音比较了一下,确如各位大佬所说:LM1875胜出。

网友B:
均衡来讲是LM1875胜出,但那个厚膜功放音色要偏暖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衡来讲是LM1875胜出,但那个厚膜功放音色要偏暖一些

同感,两种都用过。

网友:
我更喜欢LM1875.

网友:
LM1875.假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