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张丝表头

楼主(2010-04-27):
首先要感谢彭版主提供的资料、感谢焦流生老师的指点和鼓励,感谢矿坛热心的朋友的支持,感谢万能的论坛,有困难找论坛。
搞到一块计量所报废的张丝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第二电表厂生产的C31——VA型0.5级的张丝表,拆开检查,张丝断了一根,其他完好,就有想修好的欲望,修理过程也是一种乐趣,能变废为宝更好,也符合当前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概念。哈哈扯远了。
以前有修过游丝表头的经验,没修过张丝表,我想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但也不能盲目瞎拆,于是向论坛高手请教,得到了大力帮助,也做到了心理有数,关键是要细心和耐心。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花了半天的时间才组装(思考组装花时间多)调试(因为是标准件,定位很准,不需过多的调试)完成,走了不少弯路,也逐步探索出了经验,很有成就感。今后遇到相类似的问题估计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既然拆开了,就把内部展示给大家看。

楼主:
打开里面,看到“用量很足”,所有螺丝都是铜的。档位和档位插头都是大块铜的,这样才能保证接触好,电阻小,不发热。全部是四线头的线绕电阻,里面像钢卷尺带状的是合金分流电阻,保证了精度。

楼主:
装好张丝后,表针非常灵敏,来回摆个不停,当把动圈的线连接上后,阻尼非常好。
由于该表做工精细,定位准确。再,张丝与动圈不用焊接,也不用取出动圈,省掉了许多环节。

最后剩下的就是调试了。许多与普通表相似的就不说啦。
说些不同的地方,这个张丝表没有可调电阻,靠绷紧张丝来增加力矩,在焊接张丝时就应当尽量绷紧。先调试最小值档位(中间刻度),找一个标准电压值,看指针偏差多少,一般是指示过大,这样就要增加张力,把支撑张丝的螺丝向外扭,(指针低于标准值则相反)。由于没有经验,只能一点一点的试,实际要增加一圈的螺纹高度(绷紧张丝约0.5mm)。
中间刻度测试完,再测满刻度,最后再测试其他档位。由于线性很好,一般不需要调整就能保证精度。

网友:
多谢!头一次见识张丝表头。

网友:
感谢老柳的经验介绍,祝贺您的成功。以后大家见张丝表就不会打怵了。

网友:
一般这种0.5级以上的高精表由于磁钢的特殊设计,线性很好,比那些廉价的普通2.5级的游丝表强多了。

网友:
做工确实精湛,恭喜楼主得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这表头的满度电流是多少的???

没有测试满刻度电流。就被我用来破坏性防震试验(自由落体),把张丝又弄断了。

看动圈的线径很粗,圈数也不多,只能告诉你这些。等我找到张丝修好后再回复你具体的满刻度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LZ,这表头的满度电流是多少的???

这种表头大约1毫安,我回去查一下。

楼主:
对不起。原表还没修好,找的是样子相同的表量的,才发现和这块表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
仪表专业检定校验维修用0.5级标准表曾经用过多年,做工质量用料一流老厂老品牌没的说

网友:
查资料得,供参考,此表头参数:表头全偏转电流1000微安(1毫安);可动线圈线径0.16毫米;圈数40.5;电阻2.8欧;可动部分总电阻约3.6欧。

网友:
头一次见,学习了

楼主:
17楼aihaozhe 给的数据时对的。
上次测搞错了一块表头。今天实测上面型号表的满刻度电流大约是1000微安。因为没有连续可调的电压和适当的可调电阻。是指示一定的刻度和电流,按照150个刻度计算出来的,(假设线性好的话),只能说大约。

网友(2015-07-31):
我有块类似的,表头2MA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上的红字看不清楚,能打几个字吗?谢谢。

网友(2025-01-29):
认真看帖子!认真学习,了解张丝表的结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