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研究摩托车CDI点火系统的原理和改装

楼主(2010-04-27):
做汽车版主那么久了一直都没有发过汽车专业类的帖子实在有愧啊!今天得闲,来发一冷门贴给大家聊聊,自己的想法,说得不好不专业的还望各位同学斧正。

       现如今几乎所有的摩托车都是用CDI电子点火系统作为高压点火的控制方式,实际上CDI是英文“CondenserDrodeIgnite”的缩写,也就是“电容二极管点火”的意思。其中CDI又分为AC-CDI和DC-CDI 。再说成中文就是 AC-CDI 是指交流供电的电容二极管点火系统,DC-CDI就是指直流供电的电容二极管点火系统。

    在我们国内的大多数110CC以下的发动机(包括很多125发动机在内了)大多使用AC-CDI点火,AC-CDI实际上就是在磁电机(发电机)中有一组200V的中压供电线圈,利用发动机动力转化成200V中压后不断的向点火蓄能二极管充电,使点火系统有一定的能量触发高压包并升压(实际上就是互感原理省略说明)成可以点燃混合气的高压电使发动机在最佳的时刻进行点火,而触发方式就是利用感应线圈在飞轮上特定的点火突块上产生的固定脉冲电压来触发连接电容和高压包之间的可控硅,使之有规律的和压缩冲程的终了时刻同步,在合适的时间产生火高压电点燃缸内可燃混合气使发动机运转,AC-CDI系统电路最简单也最可靠,有一定的点火角提前自动调节范围,所以在大多数国产发动机中有广泛的应用。但是AC-CDI最大的缺点就是点火能量和发动机转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摩托车的发电机结构简单使用永磁体进行电能的转化,这样在发动机各种转速下就会对中压的输出电压有很大影响,怠速状态时低时电压也低一般约80V点火能量不足,很难保证怠速稳定;转速高时电压高大约可达400V点火能量充足,但是不易控制,导致断火,这样发动机的最佳经济转速区就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转速范围内,燃油经济性也无法提高。根据这些缺点就派生出了更好的 DC-CDI点火系统。
    所谓DC-CDI,是通过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把蓄电池的稳定低电压,转换成约200V到300V的高频交流电,再变成直流对主电容充电。这样,与原AC-CDI相比,CDI触发器电路中多了一个高频变换器,但磁电机中少了一组中压线圈。由于前面我们说到AC-CDI系统的最佳点火状态被发动机的转速牵制,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点火系统来说,点火能量的足够与否和恒定,是很重要的,其直接影响到行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有人认为“点火器只要有火花发出,发动机即可稳定工作”的论调,请理解在高压线老化漏电后造成难打火和难加速这些问题即可。从CDI的电路来分析,我们从资料得知,要发出可靠的火花,在火花塞的两电极上的高压电不低于一万多伏,而一般的CDI高压包的变比为60-100,这样,可以推算出高压包的初级在可控硅导通的瞬间产生的自感电压不低于200V,相应要求主电容上的电压在一个触发的周期内充到不小于100V左右才能达到可靠的点火要求(这一系列的数据由资料及实测而来,不当之处,请指正。),电容上的能量与电容的容量成正比,而与其上的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在AC-CDI中,电容由磁电机的点火充电线圈上的电压经整流成直流电充电,从分析可知,为能可靠点火,点火充电线圈在怠速时的电压己经要超过200多V(半波整流)。在实际应用为,点火充电线圈由很细的漆包线绕5000-6000多匝而成,其直流电阻达到了几百欧,由电磁原理可知,其上面的电压跟转速成正比,但在较高的转速后,由于线圈的感抗也随着增大,其内部的分压增大,对电容的充电电压也减小了。而由于体积等的限制,线圈的匝数也不可能无限增多,而线圈匝数的增多,其电阻和感抗相应增大,记得以前有过某型车曾用过线圈抽头的方法,但估计是效果不佳的原故,并未推广并不能显著提高电容上的充电电压。而高速时对电容的充电时间也相应减少了。从上面略的分析可知,由于磁电机和电容固有的特性,再加上其它原因,在高、低速时,AC-CDI都有点火能量不足,导致无火、失火的现象,试车的反映是冷车难着车、怠速不稳、高速打嗝等。DC-CDI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来的,其实质是一个振荡频率在4、5KHz以上的高频逆变电路,把蓄电池的低压,转换成200-300V的交流电压,再经整流后对主电容充电,只要蓄电池的性能完好,这电压跟转速无关。可以看出,这从根本解决了原AC-CDI高低速无火、失火的现象。DC-CDI系统在铃木血统的车型中应用最全面,也最有代表性,看看铃木的摩托车,在发动机上大多没有起动杆 ,磁电机几乎不搭载CDI的点火线圈,呵呵这些就是铃木对DC-CDI系统可靠性的信任。
    哈哈。搞清楚这些我们就好针对不同的机车类型下手了,其中国产AC-CDI的发动机升级空间最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产摩托车品牌众多CDI点火模块接口七国八制,但是总有规律的,呵呵看我后面的配图了,这几大类就是国产摩托车最常用的CDI接口 各引脚功能几乎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着手提升了。

楼主:
点火系统的加强改装

哈哈~不要以为用高价好看的的改装配件才是好的改装哦!!呵呵,这次我们全部用常规配件和自己的双手DIY改装!
    对于AC-CDI的点火系统改装升级余地也最大,效果也最明显,
如果你的摩托车年龄比较大的,建议对整个点火回路进行从新独立布线,和更换新的高压包,这样的效果更明显,首先我们可以到摩配市场去找一种如下图的交直流2用CDI点火器,最能买到带有点火正时自动调节类型的(价格比较高,但性能很好),还要记得买与之相应的接口线束哦,要不然不好搞了,还有一个优质的高压包也不要忘记了,它可是你改装成功后能稳定使用多久的保证哦, 剩下的就是合适的线材,长度根据车身的实际走向购买就OK了,还有与之对应的各类接口也不要忘记采购了,接下来就是动手了!
   拆下发动机的磁电机边盖,把原来的高压线圈引线,触发线圈引线和地线统统换新吧,估计原线也老化了呵呵,有些发动机没有独立的地线,仅仅是通过发动机外壳作为地线代替的,这类发动机在改装的时候在各类线圈汇集搭铁的地方加焊引一根地线出来也是很大的提升,然后就按各线功能连接吧,最后不要忘记用电工胶布包成线束哦,原来有连接头的地方新做的线束也一定要保留哦,以后你的维修就会知道什么叫插接件的方便了
   这样改装后,你的蓄电池和充电系统也要完整并能可靠的工作才行哦!要不然没有12V电力的供应,新安装的DC-CDI系统很难启动的,(呵呵根本就启动不了……),要记得哦新加的CDI电源引线要经过电门开关哦,要不然CDI在停车的时候也会消耗你电池里的电力,这样一个晚上过后你就别想启动了。
  安装完毕,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开电门,启动点火,试试看,动力性是不是比原来好很多了呢?

我的烂摩托已经改装过了,呵呵动力性那是绝对完美的,

网友A:
好资料,学习并保留了。
不过很遗憾,现在是:成立不准用摩托车,乡下摩托车也进不了城,我们又不能为了摩托车而去住乡下!

网友:
好料,一帖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学习并保留了。
不过很遗憾,现在是:成立不准用摩托车,乡下摩托车也进不了城,我们又不能为了摩托车而去住乡下!

是啊!等我上手的治疗都马上就要告别了,
我们这里2015年全面停止摩托车进城,我的座驾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朋友,不要认为没有摩托车就放弃对它的热爱,这是知识,是一种精神,就好像很多人喜欢了解刀枪一样,其实都不曾拥有过它。

你的话,从理论上说是对的,可是想用又不能用的时候,这个种知识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等我上手的治疗都马上就要告别了,
我们这里2015年全面停止摩托车进城,我的座驾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就报废了……
中国生产的MOTO都可以在环保法规更严欧洲的土地上驰骋,国内确不让跑,......

网友:
很多大城市都已经或准备限摩、禁摩了,可能因摩托车相对便宜,社会拥有量猛增,
导致道路拥堵、事故剧增,治安混乱,影响市容。总之,中国人口多,是基本不可能
每个符合条件人人均一辆摩托车或小汽车的,即使买得起,养得起。

网友:
摩托车是我永远的爱,我的第一辆车是幸福250,机械点火,白金触点,故障多多,后来换了幸福125,CDI电子点火,在10年的骑行中故障很少。

楼主:
现在机械白金点火的摩托车我还真没见过了

网友:
直流点火方便

网友C:
我的gn125是直流点火的。。某论坛上高手说去掉蓄电池接个大电解也可以启动车子。。现在关心的是怎么改变点火角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gn125是直流点火的。。某论坛上高手说去掉蓄电池接个大电解也可以启动车子。。现在关心的是怎么改变点火角度的问题。。。

加大电容是可以启动的!只要能提供比较稳定的电源就可以了,CDI这东西要求不高,只要有电就行,点火标记一般都是已经固定在飞轮上的,DC-CDI内部有自动调节点火角的电路,这个不用太担心, CDI系统自己都有自动的点火提前性能,这个的完成都是由感应线圈自己就可以顺应完成了,不必太在意,汽车的还可以调一下,摩托车很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