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装了一台单管

楼主(2010-04-29):
其它
不用多说了。。这种单管一装就成。大家都是老师。用3AG1装的,昨晚试听灵敏度还行。强台都能收。弱台5---6个。声音大。。800欧耳机。
今天调了一个3AG12草帽。试听声音大..灵敏不行。不知什么原因。。可能还是用3AG1的好。今晚再试一下3AG12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量3AG12的参数诸元?有可能是穿透电流或者是β值问题

β值可能150左右。β值越大越好?

楼主:
可变大了一点点。后盖有点盖不上,有个新的有机单连啥不得用。价高

可变大了一点点。后盖有点盖不上,有个新的有机单连啥不得用。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集电极电流相等的情况下,β值的大小和灵敏度关系不大,但β大的输入阻抗就高,对选择性有利。

谢谢指点

网友C:
你用的那种铆钉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那种铆钉是从哪里来的?

你若居住北京,西四北大街电子市场的螺钉柜台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那种铆钉是从哪里来的?

淘宝上有卖。

网友:
铆钉本坛yydz有卖

网友:
今天我也仿制了一个,没有用铆钉,直接钻孔,然后背面用铜丝直接连着焊,也成功了!

网友(2025-04-08):
扼流圈业余怎么绕是?

网友:
电铃盒
我也喜欢用电铃盒,体积小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