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回懒人,DIY个“垃圾”机

楼主(2010-05-01):
懒人,找来一些小拉圾,DIY出个大拉圾。
自带工具,到Showground的拆车场从一部废弃的NISSAN BLUEBIRD 1982的车里拆下三件东西:
(1)拉杆天线
(2)Clarion PN-865E磁带机
(3)Clarion RN-929E AM/FM收音机
付款3元(不管什么,每件都是AUD $1)拿回家。
经试验:
(1)拉杆天线用机油擦洗后没有锈迹,粗壮完好;
(2)磁带机不转,更换一条传动橡皮带就行了,查磁头也无明显磨损,放音的音质良好;
(3)收音机完好,只是音量电位器转动时杂音很大,加注机油清洗后正常。
找来两个1974年MAGNAVOX的喇叭,一个UPS用的免维护小蓄电池,一个工业用的12V8A开关电源(调成14.6V),一些杂散电子元件,一个像片木框和3mm纤维板边角料。拼凑出了一台会讲话和唱歌的大“垃圾”机,用它来聍听老磁带 --- 1987年俞丽拿的独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二泉映月》。倒也自己“Hi-Fi”一番。
见笑了

网友:
有时间偶也上温哥华的车坟场去拆点好玩的东西.

可惜就是目前还没找到好这口的矿坛坛友

网友:
便宜,我拆过一个收录机10元。

网友:
这种横进式车机芯很耐用,

网友:
Clarion RN-929E AM/FM收音机不错,有内部图片吗,上来欣赏下

楼主:
回复jackywu_xp :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
做的不错呀,声音应该很好听的!和我这个机机同属一类,非常使用,比买的收音机要好!

网友:
Julie老大集成的不错,最喜欢其中的收音机。才知道大名鼎鼎的Julie老大原来是旅居澳洲的。

网友:
不错,顶旅居澳洲的Julie老大。

网友:
建议将兰灯换成其它颜色的,看着不舒服。开关电源,中波可能没台了吧。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机啊,做工灰常好

网友:
组合的不错,古香古色现代科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那机子是真正DIY的,技术含量高。
我这机子是拼凑的,没有技术含量。

楼主:
回复 10# tubefans 11# mwd 的帖子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导和加分!
开关电源,一定要舍得用好的,我用的是工业级的,EMI很好,对中波的接收影响不大,感觉对接收强台没有影响,对接收弱台的背景噪音大些(丝丝声)。这个感觉我是用机内的蓄电池和外接电源比较得到的。
因为是垃圾机,没有考虑面板的布置,因为收音机装反了(没想到车机只是上盖有螺丝孔),只好图省事将天线装在底部,整个机子反转过来(镜框是倒置的),成了这个丑样子。
我比较喜欢用蓄电池做滤波(稳压),它胜过10000uF的电容,您那电厂停电几小时对我也不影响

网友:
很欣赏楼主的木匠活

网友:
楼主好手艺,“垃圾”变成发烧机。个人觉得要是把一个喇叭独立出来立体声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人,找来一些小拉圾,DIY出个大拉圾。
自带工具,到Showground的拆车场从一部废弃的NISSAN BLUEBIRD 1982的车里拆下三件东西:
(1)拉杆天线
(2)Clarion PN-865E磁带机
(3)Clarion RN-929E AM/FM收音机
...

不错,声音比买的普通收音机肯定要好听,请问第二张图上和那个天线插头连在一起的银白色的金属圆筒是什么啊?

网友:
本人淘宝上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的歌乐车机,旧货市场25元买了台富士通天的旧车机,两者拆开比较,很明显的富士通的机器用料比歌乐的最少高了2个数量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对,我那两喇叭的后面也没加隔板,机箱也没按声学要求做,随便玩玩而已。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张图上和那个天线插头连在一起的银白色的金属圆筒是  ---  AM直通,FM天线低噪带通放大器(LN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总统回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上和那个天线插头连在一起的银白色的金属圆筒是  ---  AM直通,FM天线低噪带通放大器(LNA)。

唷,这个东西好,这个圆筒是你另外增加的还是车机自带的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这个LNA的电路图啊?

网友:
好机器啊

网友:
平时听收音机或者放音机时,开关电源总开通是不是对电瓶过充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是原配的,外壳是1.5mm铁罐,冲压(有六个冲压齿)封装的,没有螺丝,一体化,无法打开。